单片机程序烧录不进 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0-12-14):
大家好,我这个烧录不进去什么回事?我就单纯写了一个LED闪烁程序,用这个烧录器烧到AT89S52是可以闪烁的,烧到AT89C2051就是不行,头文件也换了几个也不行,程序也改了好多次也不行,电脑也换过,也不行,大家帮忙看下到底是什么回事,谢谢啦,急呀

网友A:
单片机换了,先要确认接led的端口有没有搞错

网友B:
多按几次复位键

网友C:
芯片是好的不?看一下芯片上的印字是不否还有后缀?如:AT89C2051R等。RT引脚接対没有?

网友D:
如果是自己做的下载器 232边上的电容很重要

网友E:
要检查一下Vop的电压12v是否有按要求送到ic上,89C51,51 ,2051都有12V编程脉冲给到PROG的管脚上。
从上面的截图可以看出RS232和电脑串口的通讯是正常的。

网友F:
要检查一下,烧录是否操作规范,在网上看看视频,在问问师傅

网友G:
把你那AT的单片机扔了
直接换一个STC8G或者STC8A系列,再不济也是STC89C52
一样都是是8051单片机,STC下载就比AT的方便很多
新手入门,最好是不要让问题出现在这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

网友H: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I:
你把LED接口改在P1或P3口,这样烧录进去两种芯片就能兼容了,除非你用了2051没有的功能,比如定时器2等,那2051就运行不了,还有注意硬件复位电路别漏了,没有这个电路就运行不起来,还有晶振电路也要注意

楼主:
各位说的我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J:
x下载是芯片类型有没有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x下载是芯片类型有没有选错

试了这么多,我这个会选错?

楼主:
我怀疑烧录进去的程序内存变大了,导致烧不进?

楼主:
没人说了吗,还没搞定呢,多这各位啦

网友K:
可以尝试卸载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L: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网友M:
确认单片机的型号是否正确,尝试降低下载的波特率。

楼主:
还是不行,各位

网友G:
10天前就告诉你不要用AT系列的8051单片机机了,何必如此的执着呢?
STC单片机随便找一片5块钱,加下载11块,也就16块钱,还包邮,也就16块钱的事,非得在这耗那么多天
STC的指令和AT系列的是一样的,都是8051单片机,只是时钟不同而已
STC的还有中文数据手册,这对于新手来说很重要的
等到你学会了单片机,这AT系列的单片机自然也是不在话下了

网友N:
AT89C2051 就没有串口烧录bootloader;需要的话,需要用专用烧录器先烧录bootloader代码

网友O:
多弄几次就可以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P:
买一个编程器就解决了,去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Q:
下载线有没有接错,系统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21-01-27):
各位,已弄好,结帖

网友R:
2051的端口P1.0和p1.1做io使用时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Q(2021-03-10):
串口驱动安装好了没有,线有没有接错啊

网友S:
看端口是否对应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烧录进去的程序内存变大了,导致烧不进?

烧录不进去是要报错的,,另外AT89C2051必须要编程器才能烧录进去,AT89S51用下载线就可以

网友U:
大家把原因差不多都说了一遍,我想说的是下载软件内的设置是否正确,下载后是否需要复位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