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7565串行12864液晶驱动程序+多层液晶菜单+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14):
制作出来的LCD12864菜单实物图如下:

/*
名称:GXD LCD多层菜单 v1.2
作者:TranSmart

特点:
可以在液晶LCM上显示最大254层深度的菜单,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和移植。
字符型显示适用于St7920控制芯片。
图像显示适用于st7656控制芯片,不带字库要自己实现汉字字符显示
在图像模式下支持焦点菜单反白,
焦点菜单反白流程是:
1.调用 LCD_disp_SetReverse(1),打开液晶反白显示,以后的输出都是反白显示
2.输出焦点菜单内容
3.调用 LCD_disp_SetReverse(0),关闭液晶反白显示,以后的输出都是正常显示
可以根据此流程,在各种控制芯片上实现反白显示。

历史:
2009-9-22 添加在图形模式下焦点行反白的功能
2009-8-2  添加N层菜单功能,修改屏幕参数定义
2009-3-4  初始版本

编译环境:

IDE-Version:
uVision3 V3.33
Copyright (c) Keil Elektronik GmbH / Keil Software, Inc 2006

Tool Version Numbers:
工具链路径:C:\Keil\C51\BIN\
C Compiler: C51.Exe V8.05a
Assembler: A51.Exe
Linker/Locator: BL51.Exe V6.00
Librarian: LIB51.Exe V4.24
Hex Converter: OH51.Exe V2.6
CPU DLL: S8051.DLL V3.06
Dialog DLL: DP51.DLL V2.48b
Target DLL: C:\KEIL\VW_C.DLL
Dialog DLL: TP51.DLL V2.48b

版权声明:
义务:
1.如果您在使用中发现任何BUG,请通知gongxd@126.com,我会及时改正,并给您一份最新的代码
2.请保留本声明

权利:
如果您同意履行上面的义务,您就可以完全免费将代码应用于任何商业非商业用途
但本代码版权归中国传惠gongxd@126.com 所有,否则严禁使用本代码

建议:
如果您作了什么改进希望能通知gongxd@126.com,最好能共享一下,
我也会给您一份 最新 的代码,共同进步嘛

后话:大家都不容易,如果您觉得这东西有点用,就尽情传播吧
*/

#include "menu.h"
#include "menu_res.h"

//菜单是否更新 1是 0否
unsigned char  MenuDisPlayUpdate;

//所有菜单板的个数
#define MenuAllCount sizeof(MenuPanel)/sizeof(MenuPanelStruct)
Menu_Statestruct  Menu_State;//菜单状态定义

//=================================================================================栈函数

//栈大小,菜单深度
#define  StackSize  MenuDeep

//声明堆栈元素类型
typedef Menu_Statestruct StackElementType;
//栈元素数组声明
StackElementType  MenuParentStack[StackSize];

//栈顶
unsigned char StackTOP;

//栈初始化
void StackINI()
{
StackTOP=0;
}
//测试栈是否空 1 是 0 否
unsigned char  StackEmpty()
{
return  StackTOP==0;
}
//测试栈是否满 1 是 0 否
unsigned char  StackFull()
{
return  StackTOP==StackSize;
}

//出栈
StackElementType  StackPOP()
{
if (StackTOP==0)
{
return MenuParentStack[0];
}
StackTOP--;
return MenuParentStack[StackTOP];
}

//入栈
void  StackPush(StackElementType INElement)
{
if (StackTOP==StackSize)
{
return;
}
MenuParentStack[StackTOP]=INElement;
StackTOP++;
}

//=================================================================================菜单函数
//已经到最顶了
void  StackEmptyErr()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TopErrMsg[]=
{"已经到最顶了"};
LCD_disp_CLS();
LCD_disp_printR(MenuTopErrMsg,1,1);
delayms(300);
LCD_disp_CLS();
//显示主菜单
    Menu_State.CurrentPanel=0;//本级菜单的菜单索引号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0; //显示第一项对应的菜单条目索引
    Menu_State.FocusLine=1;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

//菜单达到最大深度,栈满提示函数
void  StackFullErr()
{
unsigned  char code MenuTopErrMsg[]=
{"菜单栈满无法继续"};
LCD_disp_CLS();
LCD_disp_printR(MenuTopErrMsg,0,1);
delayms(300);
LCD_disp_CLS();
}

//默认菜单处理函数
void voidNull()
{
}

//光标所在行菜单项显示
void UpdatedisplayMenu_Focus(unsigned char *MenuTxttmp)
{
#if   FocusReverse==1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执行此命令后的所有操作均是按照设置显示
    LCD_disp_SetReverse(1);
#endif
    //显示菜单项
    LCD_disp_printR(MenuTxttmp,MenuItemDisplayStartX,Menu_State.FocusLine+MenuItemDisplayStartY);

//是否显示每行菜单前的指示  0 否 1是 ,推荐字符液晶使用,图形液晶用反白
#if  FocusPointDisply==1
    //显示前面的指针
    LCD_setpos(MenuPointX,Menu_State.FocusLine+MenuItemDisplayStartY);
    LCD_disp_Putchar(MenuPointASCII);
#endif

#if   FocusReverse==1
    //图像反色显示 0 否 1是,执行此命令后的所有操作均是按照设置显示
    LCD_disp_SetReverse(0);
#endif

}

//菜单显示更新函数
void UpdatedisplayMenuPanel()
{
    unsigned char i,DisplayLenCount;

    MenuItemStruct *p;
    p=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PanelItem+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
    DisplayLenCount=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ItemCount-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 ;
    if (DisplayLenCount>ScreenHLine)
    {
        DisplayLenCount=ScreenHLine;
    }
    LCD_disp_CLS();

    for (i=0;i<DisplayLenCount;i++)
    {
        if (i==Menu_State.FocusLine)
        {
        //光标所在行菜单项显示,可以自定义反白显示等
            UpdatedisplayMenu_Focus(p->MenuTxt);
        }
        else
        {
            LCD_disp_printR(p->MenuTxt,MenuItemDisplayStartX,i+MenuItemDisplayStartY);
        }
        p++;
    }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UpdateMenuPanelkeyInner(unsigned char MenuKeyCode)
{
    unsigned char i;
    //父菜单堆栈临时元素
    Menu_Statestruct  tmpParent;

    //菜单是否更新 1是 0否
        MenuDisPlayUpdate=1;

    switch (MenuKeyCode)
    {

    //一直按着向上键
    case   MenuKey_UpCon:

    case  MenuKey_Up:

        if (Menu_State.FocusLine>0)
        {
            Menu_State.FocusLine--;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
        else
        {
            if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0)
            {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
            }
            else
            {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ItemCount-1;
            }

        }

        break;

     //一直按着向下键
   case   MenuKey_DownCon:
    case  MenuKey_Down:
        if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Menu_State.FocusLine)<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ItemCount-1)
        {
            if (Menu_State.FocusLine<ScreenHLine-1 )
            {
                Menu_State.FocusLine++;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
            else
            {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 //显示第一项对应的菜单条目索引
            }
        }
        else
        {
            Menu_State.FocusLine=0;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0;
        }

        break;
    case  MenuKey_Ok:

        i=Menu_State.FocusLine+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
        if ((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PanelItem+i)->MenuChildID==MenuNoChild)
        {
            (*((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PanelItem+i)->CurrentOperate))();
        }
        else
        {
             if (StackFull()==0)
             {
            //父菜单显示在屏幕上的第一条条目
            tmpParent.ItemStartDisplay=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tmpParent.FocusLine=Menu_State.FocusLine;
            //父菜单号
            tmpParent.Current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本级菜单的菜单索引号
            //入栈
            StackPush(tmpParent);

            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Panel[Menu_State.CurrentPanel].MenuPanelItem+i)->MenuChildID;//父菜单的菜单索引号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0; //显示第一项对应的菜单条目索引
            Menu_State.FocusLine=0;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
             else
             {
                //菜单达到最大深度,栈满提示函数
                    StackFullErr();

             }

        };
        break;
    //一直按着返回键
   case MenuKey_CancelCon:
    case  MenuKey_Cancel:
            //测试栈是否空 1 是 0 否
            if( StackEmpty()==0)
            {
                tmpParent=StackPOP();
                Menu_State.CurrentPanel=tmpParent.CurrentPanel;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tmpParent.ItemStartDisplay; //显示第一项对应的菜单条目索引
                Menu_State.FocusLine=tmpParent.FocusLine;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
            else
            {
              //菜单已经到最顶了,栈空提示函数
                    StackEmptyErr();

            }

        break;

        default:
         //菜单是否更新 1是 0否
              MenuDisPlayUpdate=0;
         break;

    }
}

void UpdateMenuPanelkey(unsigned char MenuKeyCode)
{
if (MenuKeyCode==MenuKey_Null)
{
        return;
}
//弄这两个函数并列目的是减小RAM使用
UpdateMenuPanelkeyInner(MenuKeyCode);//更新按键
//菜单是否更新 1是 0否
if (MenuDisPlayUpdate==1)
{
UpdatedisplayMenuPanel();//更新菜单显示
}

}

void init_Menu()
{
    //菜单栈初始化
    StackINI();

    Menu_State.CurrentPanel=0;//本级菜单的菜单索引号
    Menu_State.ItemStartDisplay=0; //显示第一项对应的菜单条目索引
    Menu_State.FocusLine=1;  //焦点在屏上是第几项
    UpdatedisplayMenuPanel();//更新菜单
}

ST7565 串行液晶驱动 多层液晶菜单 Proteus仿真 ST7565

网友A:
下载来学习一下,现在即使不知道怎么做菜单问题

网友B(2022-04-03):
整了些PFC的ST7565串口屏,焊好升压电容和接线,找到楼主的程序下载测试液晶屏,能显示,但字模偏了几列,应该是128和132的区别造成的,明天再修改程序试试。楼主辛苦了。

网友C(2023-07-07):
引用 网友B:
整了些PFC的ST7565串口屏,焊好升压电容和接线,找到楼主的程序下载测试液晶屏,能显示,但字模偏了几列, ...

我用在了oled上,也是这样,解决了吗‘

楼主(2025-06-03):
12864st7565串口,1脚VSS、2脚VDD、3脚SI、4脚SCL、5脚AO、6脚RST、7脚CS、8脚A背光控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