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改错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楼主(2020-12-1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miao,fen,fen1,fen2,fen3,fen4,shi,shi1,shi2,shi3,shi4,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aa,K1num,K2num,K3num,K4num,N;        //K1num-K1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K2num-K2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K3num=0-K3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uchar code table[]="  H.I.T  CHINA  ";//定义初始上电时液晶默认显示状态
uchar code table2[]="  TIME   ";
uchar code Alarm_0[]=" GBDS    ";
uchar code Alarm_1[]=" SKDS    ";
uchar code Alarm_2[]=" XKDS    ";
uchar code Alarm_3[]=" DKDS    ";
uchar code Alarm_00[]="   GB    ";
uchar code Alarm_11[]="   SK    ";
uchar code Alarm_22[]="   XK    ";
uchar code Alarm_33[]="   DK    ";
uchar code deng[]="    LIGHTING    ";

第四行有错误missing';'befor'i'

网友A:
uint和i不能换行 加个空格

网友B:
你定义了uint 为unsigned int,而你i前面的是大写的Uint,把大写U改成小写u即可。

楼主:
两种都修改过了还是有错误,求解答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Uint i,miao,fen,fen1,fen2,fen3,fen4,shi,shi1,shi2,shi3,shi4,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aa,K1num,K2num,K3num,K4num,N;
uchar code table[]="  H.I.T  CHINA  ";
uchar code table2[]="  TIME   ";
uchar code Alarm_0[]=" GBDS    ";
uchar code Alarm_1[]=" SKDS    ";
uchar code Alarm_2[]=" XKDS    ";
uchar code Alarm_3[]=" DKDS    ";
uchar code Alarm_00[]="   GB    ";
uchar code Alarm_11[]="   SK    ";
uchar code Alarm_22[]="   XK    ";
uchar code Alarm_33[]="   DK    ";
uchar code deng[]="    LIGHTING    ";
sbit K1=P1^0;        //四个按键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rs=P2^0;
sbit rw=P2^1;         //灯光控制端
sbit lcden=P2^2;
sbit LED2=P2^3;        //广播控制端
sbit led=P2^4;   ///发光二极管控制端
sbit beep=P2^5;                //蜂鸣器控制端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rs=0;
rw=0;
lcden=0;
P3=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lcden=0;
P3=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液晶写时分秒函数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uint num;        //写液晶的循环控制变量
aa=0;                //中断次数标志
K1num=0;        //K1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K2num=0;        //K2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K3num=0;        //K3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K4num=0;   //K4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flag1=1;        //控制lcd屏刷新的变量
flag2=1;//控制闹钟响闹开启关闭的标记
flag3=1;//控制闹钟响起时,按下K4停止闹钟响闹的标记
flag4=1;//进入闹钟设置时的标记变量
flag5=1;//进入时间设置时的标记变量
led=1;           //发光二极管初始化
LED2=0;                 //广播初始化
rw=0;
N=100;                //系统启动时,闹钟时间到发出的声音为连续三次发出“哗”的一声
miao=0;                //系统初始化时间
fen=0;
shi=7;
fen1=6;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1=7;
fen2=8;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2=7;
fen3=10;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3=7;
fen4=12;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4=7;
beep=0;                //蜂鸣器初始化
lcden=0;        //液晶使能端初始化
write_com(0x38);        //1602液晶初始化,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5;num++)                //显示闹钟标示:  H.I.T CHINA
{ write_date(table[num]);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11);//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冒号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write_sfm(12,fen);        //送去液晶显示秒分时
write_sfm(9,shi);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xianshi()         //系统时间显示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table2[i]);
write_com(0x80+0x40+11);//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冒号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write_sfm(12,fen);        //送去液晶显示秒分时
write_sfm(9,shi);  }
void time()                //更改系统时间
{if(        (K1num==0)&&(flag3==1)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table2[i]);        }
if(K1==0)//判断K1按下,则开始修改时间
{delay(5);
flag5=1;
if(K1==0&&K1num==0)
{K1num=1;
while(!K1)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后同
if(K1num==1)
{ TR0=0;                //关闭计数器0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        }
if(K1==0&&K1num==1)                //判断K1按下,修改系统时间的小时
{ delay(5);
if(K1==0)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1num=1;        //置K1num=1
while(!K1);
shi++;         //则调整时加1
if(shi==24) shi=0;        //若满24后将清零
write_sfm(9,shi);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2==0&&K1num==1)                //判K2按下,修改系统时间的分钟
{delay(5);
if(K2==0)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1num=1;
while(!K2);
fen++;         //则调整分加1
if(fen==60)        fen=0;//若满60后将清零
write_sfm(12,fen);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        }
if(K1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delay(5);
if(K3==0)
{        flag5=0;
K1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取消光标闪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flag1=1;//flag=1.则修改系统时间时液晶显示的系统时间值,flag=0,则为修改闹钟时间时,屏幕显示的是修改闹钟时间的值
flag1=1;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        }}
void guangbo() //广播定时
{if(K3num==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00[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0[i]);
write_sfm(12,fen1);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1);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        delay(5);
if(K2==0)
{        write_sfm(12,fen1);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1);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delay(5);
if(K1==0)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1++;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2==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1);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按键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1++;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3num==1)        //当设置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        //flag=1.则修改系统时间时液晶显示的系统时间值,flag=0,则为修改闹钟时间时,屏幕显示的是修改闹钟时间的值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
void shangke()         //上课定时
{if(        K3num==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11[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1[i]);
write_sfm(12,fen2);        //送去液晶显示定
write_sfm(9,shi2);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        delay(5);
if(K2==0)
{        write_sfm(12,fen2);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2);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        delay(5);
if(K1==0)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2++;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2==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2);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                //按键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2++;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2);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3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        //flag=1.则修改系统时间时液晶显示的系统时间值,flag=0,则为修改闹钟时间时,屏幕显示的是修改闹钟时间的值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void xiake()          //下课定时
{        if(        K3num==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22[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2[i]);
write_sfm(12,fen3);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3);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delay(5);
if(K2==0)
{        write_sfm(12,fen3);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3);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        delay(5);
        if(K1==0)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3++;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3==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3);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                //卸螷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3++;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3);//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        }
if(K3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void dengkong()          //灯光控制
{if(K3num==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33[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3[i]);
write_sfm(12,fen4);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4);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delay(5);
if(K2==0)
{write_sfm(12,fen4);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4);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delay(5);
if(K1==0)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4++;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4==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4);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                //按键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4++;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4);        //每调节一次送液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3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flag=1.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void clock()//任意闹钟时间到闹钟响
{if((((fen==fen1)&&(shi==shi1))||((fen==fen2)&&(shi==shi2))||((fen==fen3)&&(shi==shi3))||((fen==fen4)&&(shi==shi4)))&&(flag2==1))        //闹钟的响闹控制
{beep=1;                //此时闹钟响起,连续三次发出哗的一声
flag5=0;
flag3=0;        //置flag3=0,表示此时闹钟响起,按下K4键执行停止闹钟响闹语句
delay(100);        //这些语句是为了使闹钟响起时,发出连续三次哗的声音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300);        }
else
{beep=0;}
if(((fen!=fen1)&&(fen!=fen2)&&(fen!=fen3)&&(fen!=fen4))&&(flag4==0)&&(flag5==0)        )//显示时间
{ xianshi();  }
if((fen==fen1)&&(shi==shi1)&&(flag2==1))
{LED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00[i]);
write_sfm(12,fen1);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1);        }
else  {LED2=0;}
if((((fen==fen1)&&(shi==shi1)&&(flag2==0))||((fen-1==fen1)&&(shi==shi1)))&&(flag4==0) )
{  xianshi();}
if((fen==fen2)&&(shi==shi2)&&(flag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11[i]);
write_sfm(12,fen2);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2);        }
if((((fen==fen2)&&(shi==shi2)&&(flag2==0))||((fen-1==fen2)&&(shi==shi2)))&&(flag4==0) )
{ xianshi(); }
if((fen==fen3)&&(shi==shi3)&&(flag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22[i]);
write_sfm(12,fen3);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3);        }
if((((fen==fen3)&&(shi==shi3)&&(flag2==0))||((fen-1==fen3)&&(shi==shi3)))&&(flag4==0))
{xianshi(); }
if((fen==fen4)&&(shi==shi4)&&(flag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5;i++)
write_date(deng[i]);                }
if((((fen==fen4)&&(shi==shi4)&&(flag2==0))||((fen-1==fen4)&&(shi==shi4)))&&(flag4==0) )
{ xianshi();} }
void main()                        //主函数
{init();//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if((K4==0)&&(flag3==1))
{  delay(200);
K4num++;
delay(100);
if(K4num==5)
K4num=0;}
if(K4==0&&flag3==0)                //当闹钟响起时,按下K4停止响闹,当闹钟响起时候flag3置为0
{delay(5);
if(K4==0)
{flag2=0;
flag3=1;}
delay(300);}
if(K4num==0)
{time();
flag4=0;          }
if(K4num==1)
{guangbo();
flag4=1;}
if(K4num==2)
{ shangke();
flag4=1;  }
if(K4num==3)
{        xiake();
flag4=1;          }
if(K4num==4)
{         dengkong();
flag4=1; }
clock();}}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新装入数值
TL0=(65536-50000)%256;
aa++;        //中断次数累加
if(aa==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aa=0;
miao++;
led=~led;
if(miao==60)
{miao=0;
fen++;
flag2=1;//闹钟响起时按下K4键闹钟关闭,此处应重置该变量,使下一次闹钟时间来到时,闹钟仍然可以响起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if(flag1==1)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if(flag1==1)
{write_sfm(12,fen);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分钟发生变化则立即吸入屏幕显示
}                }        }

          原代码附上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Uint i,miao,fen
1、第三行 Uint 你大写了U;
2、第二行 ,把uchar 定义成了 unsigned int,应该第一和第二行写反了,导致第五行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Uint i,miao,fen

解决了谢谢

网友D:
注意 :uint 与Uint “U”的大小写

网友E(2022-05-0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miao,fen,fen1,fen2,fen3,fen4,shi,shi1,shi2,shi3,shi4,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aa,K1num,K2num,K3num,K4num,N;
uchar code table[]="  H.I.T  CHINA  ";
uchar code table2[]="  TIME   ";
uchar code Alarm_0[]=" GBDS    ";
uchar code Alarm_1[]=" SKDS    ";
uchar code Alarm_2[]=" XKDS    ";
uchar code Alarm_3[]=" DKDS    ";
uchar code Alarm_00[]="   GB    ";
uchar code Alarm_11[]="   SK    ";
uchar code Alarm_22[]="   XK    ";
uchar code Alarm_33[]="   DK    ";
uchar code deng[]="    LIGHTING    ";
sbit K1=P1^0;        //四个按键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rs=P2^0;
sbit rw=P2^1;         //灯光控制端
sbit lcden=P2^2;
sbit LED2=P2^3;        //广播控制端
sbit led=P2^4;   ///发光二极管控制端
sbit beep=P2^5;                //蜂鸣器控制端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rs=0;
rw=0;
lcden=0;
P3=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lcden=0;
P3=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液晶写时分秒函数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uint num;        //写液晶的循环控制变量
aa=0;                //中断次数标志
K1num=0;        //K1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K2num=0;        //K2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K3num=0;        //K3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K4num=0;   //K4按键被按下的标记变量
flag1=1;        //控制lcd屏刷新的变量
flag2=1;//控制闹钟响闹开启关闭的标记
flag3=1;//控制闹钟响起时,按下K4停止闹钟响闹的标记
flag4=1;//进入闹钟设置时的标记变量
flag5=1;//进入时间设置时的标记变量
led=1;           //发光二极管初始化
LED2=0;                 //广播初始化
rw=0;
N=100;                //系统启动时,闹钟时间到发出的声音为连续三次发出“哗”的一声
miao=0;                //系统初始化时间
fen=0;
shi=7;
fen1=6;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1=7;
fen2=8;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2=7;
fen3=10;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3=7;
fen4=12;                //初始化闹钟的时间
shi4=7;
beep=0;                //蜂鸣器初始化
lcden=0;        //液晶使能端初始化
write_com(0x38);        //1602液晶初始化,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5;num++)                //显示闹钟标示:  H.I.T CHINA
{ write_date(table[num]);delay(10);        }
write_com(0x80+0x40+11);//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冒号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write_sfm(12,fen);        //送去液晶显示秒分时
write_sfm(9,shi);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xianshi()         //系统时间显示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table2[i]);
write_com(0x80+0x40+11);//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冒号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write_sfm(12,fen);        //送去液晶显示秒分时
write_sfm(9,shi);  }
void time()                //更改系统时间
{if(        (K1num==0)&&(flag3==1)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table2[i]);        }
if(K1==0)//判断K1按下,则开始修改时间
{delay(5);
flag5=1;
if(K1==0&&K1num==0)
{K1num=1;
while(!K1)        //判断是否松开按键,后同
if(K1num==1)
{ TR0=0;                //关闭计数器0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        }
if(K1==0&&K1num==1)                //判断K1按下,修改系统时间的小时
{ delay(5);
if(K1==0)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1num=1;        //置K1num=1
while(!K1);
shi++;         //则调整时加1
if(shi==24) shi=0;        //若满24后将清零
write_sfm(9,shi);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
if(K2==0&&K1num==1)                //判K2按下,修改系统时间的分钟
{delay(5);
if(K2==0)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1num=1;
while(!K2);
fen++;         //则调整分加1
if(fen==60)        fen=0;//若满60后将清零
write_sfm(12,fen);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        }
if(K1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delay(5);
if(K3==0)
{        flag5=0;
K1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取消光标闪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flag1=1;//flag=1.则修改系统时间时液晶显示的系统时间值,flag=0,则为修改闹钟时间时,屏幕显示的是修改闹钟时间的值
flag1=1;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        }}
void guangbo() //广播定时
{if(K3num==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00[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0[i]);
write_sfm(12,fen1);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1);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        delay(5);
if(K2==0)
{        write_sfm(12,fen1);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1);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delay(5);
if(K1==0)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1++;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2==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1);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按键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1++;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3num==1)        //当设置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        //flag=1.则修改系统时间时液晶显示的系统时间值,flag=0,则为修改闹钟时间时,屏幕显示的是修改闹钟时间的值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
void shangke()         //上课定时
{if(        K3num==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11[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1[i]);
write_sfm(12,fen2);        //送去液晶显示定
write_sfm(9,shi2);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        delay(5);
if(K2==0)
{        write_sfm(12,fen2);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2);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        delay(5);
if(K1==0)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2++;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2==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2);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                //按键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2++;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2);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3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        //flag=1.则修改系统时间时液晶显示的系统时间值,flag=0,则为修改闹钟时间时,屏幕显示的是修改闹钟时间的值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void xiake()          //下课定时
{        if(        K3num==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22[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2[i]);
write_sfm(12,fen3);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3);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delay(5);
if(K2==0)
{        write_sfm(12,fen3);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3);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        delay(5);
        if(K1==0)
{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3++;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3==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3);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                //卸螷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3++;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3);//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        }
if(K3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void dengkong()          //灯光控制
{if(K3num==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33[i]);        }
if(K3==0&&K3num==0)                //判断K3首次被按下,则设置闹钟
{delay(5);        //延时消抖,后同
if(K3==0)
{flag1=0;
write_com(0x80+0x40+13);                //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while(!K3);
K3num=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3[i]);
write_sfm(12,fen4);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4);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0)        //K2被按下时显示定时时间
{delay(5);
if(K2==0)
{write_sfm(12,fen4);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4);
while(!K2);
write_sfm(12,fen);        //K2松开显示当前时间
write_sfm(9,shi);
}        }
if(K1==0&&K3num==1)                //修改小时,判断K1键按下,K3num=1,表示K3按键按下,则此时修改的是闹钟时间的小时
{delay(5);
if(K1==0)
{write_com(0x80+0x40+10);        //光标定位到小时位置
K3num=1;
while(!K1);
shi4++;         //则调整定时的时加1
if(shi4==24)        //若满24后将清零
shi1=0;
write_sfm(9,shi4);        //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0);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2==0&&K3num==1)                //按键2按下,修改闹钟时间的分钟
{        delay(5);
if(K2==0)
{        write_com(0x80+0x40+13);                //光标定位到分钟位置
K3num=1;
while(!K2);
fen4++;         //则调整分加1
if(fen1==60)        //若满60后将清零
fen1=0;
write_sfm(12,fen4);        //每调节一次送液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if(K3num==1)        //当设置时间或闹钟时,K3被按下设置完成。
{        if(K3==0)                //判断K3按下
{        delay(5);
if(K3==0)
{K1num=0;
K3num=0;
while(!K3);
write_com(0x0c);        //光标停止闪烁
flag1=1;//flag=1.
write_sfm(12,fen);//送去液晶显示分,时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
void clock()//任意闹钟时间到闹钟响
{if((((fen==fen1)&&(shi==shi1))||((fen==fen2)&&(shi==shi2))||((fen==fen3)&&(shi==shi3))||((fen==fen4)&&(shi==shi4)))&&(flag2==1))        //闹钟的响闹控制
{beep=1;                //此时闹钟响起,连续三次发出哗的一声
flag5=0;
flag3=0;        //置flag3=0,表示此时闹钟响起,按下K4键执行停止闹钟响闹语句
delay(100);        //这些语句是为了使闹钟响起时,发出连续三次哗的声音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300);        }
else
{beep=0;}
if(((fen!=fen1)&&(fen!=fen2)&&(fen!=fen3)&&(fen!=fen4))&&(flag4==0)&&(flag5==0)        )//显示时间
{ xianshi();  }
if((fen==fen1)&&(shi==shi1)&&(flag2==1))
{LED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00[i]);
write_sfm(12,fen1);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1);        }
else  {LED2=0;}
if((((fen==fen1)&&(shi==shi1)&&(flag2==0))||((fen-1==fen1)&&(shi==shi1)))&&(flag4==0) )
{  xianshi();}
if((fen==fen2)&&(shi==shi2)&&(flag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11[i]);
write_sfm(12,fen2);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2);        }
if((((fen==fen2)&&(shi==shi2)&&(flag2==0))||((fen-1==fen2)&&(shi==shi2)))&&(flag4==0) )
{ xianshi(); }
if((fen==fen3)&&(shi==shi3)&&(flag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9;i++)
write_date(Alarm_22[i]);
write_sfm(12,fen3);        //送去液晶显示定时的分,时
write_sfm(9,shi3);        }
if((((fen==fen3)&&(shi==shi3)&&(flag2==0))||((fen-1==fen3)&&(shi==shi3)))&&(flag4==0))
{xianshi(); }
if((fen==fen4)&&(shi==shi4)&&(flag2==1))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5;i++)
write_date(deng[i]);                }
if((((fen==fen4)&&(shi==shi4)&&(flag2==0))||((fen-1==fen4)&&(shi==shi4)))&&(flag4==0) )
{ xianshi();} }
void main()                        //主函数
{init();//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if((K4==0)&&(flag3==1))
{  delay(200);
K4num++;
delay(100);
if(K4num==5)
K4num=0;}
if(K4==0&&flag3==0)                //当闹钟响起时,按下K4停止响闹,当闹钟响起时候flag3置为0
{delay(5);
if(K4==0)
{flag2=0;
flag3=1;}
delay(300);}
if(K4num==0)
{time();
flag4=0;          }
if(K4num==1)
{guangbo();
flag4=1;}
if(K4num==2)
{ shangke();
flag4=1;  }
if(K4num==3)
{        xiake();
flag4=1;          }
if(K4num==4)
{         dengkong();
flag4=1; }
clock();}}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新装入数值
TL0=(65536-50000)%256;
aa++;        //中断次数累加
if(aa==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aa=0;
miao++;
led=~led;
if(miao==60)
{miao=0;
fen++;
flag2=1;//闹钟响起时按下K4键闹钟关闭,此处应重置该变量,使下一次闹钟时间来到时,闹钟仍然可以响起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if(flag1==1)
{write_sfm(9,shi);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if(flag1==1)
{write_sfm(12,fen);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 ');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e(' ');}        //分钟发生变化则立即吸入屏幕显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