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面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在自己的板子上不行

楼主(2020-12-14):
LCD1602不能正常显示,程序在开发板上面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在自己的板子上面就没有办法,但是在自己做的板子上面程序可以执行(蜂鸣器会响),硬件电路连接和图一样,蜂鸣器打了没有发现连接问题(短路,断路),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自己的板子硬件是否和开发板一样?

网友B:
我觉得对比度最好还是用微调电阻进行调节,而不是一个电阻代替

网友C:
我在想是不是你1602对比度的事情啊,买的板子VO那块是接的电位器再接的下拉电阻啊。我之前就出现过和你图1相同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网友D:
你的板子做的有问题:
可能是拉电阻可能是接线总之硬件有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的单片机速度不同需重新调时序。

网友E:
你调解电阻给太大了,调小一点,建议把10K的换成2K的

网友E:
你的亮度调节定位器阻值过大,调小一点。或者把10K的换成2K的就够了

网友F: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程序定义的1602端口连接与实际硬件连接不一致造成的。细心一些就能发现问题。抄程序也是个细活。1602的使用本身没有太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