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设计一张数字升压变换电路的电路图,求思路

楼主(2020-12-15):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如何制作 求个思路 要求:
1:设定输入电压5V/0.8A,设定恒压模式,连接电阻负载,测试输出A,B输出电压18±0.05V.
2:设定输入电压5V/3A,设定恒流模式,连接电阻负载,测试输出A,C输出电流为1A±0.08A.
3:在1条件下能够识别显示为电阻负载,并显示阻值,阻值任意给定。
4:在1条件下能够识别发光二极管,并显示二极管好坏及正反向。

网友A:
你去拆个万用表抄一下

网友B:
无需单片机直接开关电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单片机直接开关电源就可以。

可是需要用到单片机写程序来显示数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拆个万用表抄一下

万用表的话第四个条件不可以实现吧

网友C:
的确与万能表差不多,能判断二极管的好坏,等于要自动转电压、电流和二极管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的话第四个条件不可以实现吧

二极管测量方向和好坏要测量两次的,正向一次方向一次。你加个程序控制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