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直流电机伺服控制设计程序

楼主(2020-12-15):
有需要的可以直接下载
  1. //#include "iostm8s103k3.h"
  2. #include "iostm8s207r8.h"

//STM8S207单片机; 连上仿真器后,ST-LINK-->Option Bytes: AFR5,右键-->Alternate Active,使PB0/PB1/PB2为PWM输出端口功能。
//下载运行后,View-->Livewatch,观察PID控制参数的变化,观察LED1的亮度;
//TIM2中断作为计时时间;PE0作为外中断输入;把外部频率信号与PE0连接,进行脉冲计数(频率测量)

//开发板上用杜邦线把PB0与PD5连接起来;
//单片机PC1(PWM输出)与焊的电路板PC1端子连接;电机编码器转速信号(黄线)与单片机PE0连接;
//电机编码器供电正极(蓝线)接+5V;电机编码器供电负极(黑线)接GND;
//电机本身供电正极(红线)接+12V,电机本身供电负极(白线)接焊的电路板的P1排针的第3脚(功率三极管集电极),
//焊的电路板接线参考《直流电机PWM调速电路图》

unsigned long   pulsecount=0;
unsigned long   frequency=0;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ArrPwmVal = 16000; //PWM信号周期:1ms, 1KHz
int    pwmvalue=8000;                          //pwm1value取值范围0~16000;
float  Kp=10,Ki=0.1,Kd=0;                      //PID参数
float  set_velocity=1000.0, sample_velocity=0;
float  PIDoutvalue=0;                          //PID运算输出值
int    duty=0;                                 //PWM波占空比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 )                //1ms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i;

    while(c--!=0)                             //一个while循环占用3个机器周期
        for(i=0;i<3000;i++);                   //一条for循环占用4个机器周期
}

void InitLED(void)
{
    PD_DDR|=0x60;  //设置PD5、PD6为输出模式
    PD_CR1|=0x60;  //设置PD5、PD6为推挽输出
}

//1KHZ PWM频率;//上桥臂PWM---PC1\PC2\PC3;下桥臂PWM---PB0\PB1\PB2
void InitTIM1_PWM(void)  //16 位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定时器16MHz基准; 只使用了CC1P通道
{
                   //分频,1分频;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fCK_CNT)等于fCK_PSC/( PSCR[15:0]+1)
    TIM1_PSCRH=0;  //预分频器高8位(TIM1_PSCRH)
    TIM1_PSCRL=0;  //预分频器低8位(TIM1_PSCRL)

    TIM1_ARRH=ArrPwmVal/256;
    TIM1_ARRL=ArrPwmVal%256;

    TIM1_CR1 = 0x04;   //DIR0:向上计数;URS=1:寄存器被更新时,产生更新中断
    TIM1_CCMR1 = 0x60; //PWM1模式,禁止预装载

    TIM1_CCER1=0x01;   //CH1通道输出PWM使能,高电平有效

    TIM1_BKR|=0x80;    //使能PWM输出 //0x80;使能OC和OCN输出;MOE: 主输出使能

    TIM1_CR1 |= 0x01;  //使能定时计数器
}

void TIM2_Init(unsigned int psc,unsigned int arr)  //psc  分频系数  arr  计数值
{
    TIM2_CR1 = 0x00;       //向上计数   中断继续计数   关闭计数器
    TIM2_IER = 0x01;       //UIE=1:允许更新中断
    TIM2_PSCR = psc;       //fMASTER/2^psc;
    TIM2_ARRH = arr/256;
    TIM2_ARRL = arr%256;
    TIM2_CR1 |=0x01;       //开始计数

}

void InitEXTI(void)  //PE0作为外中断输入
{                     //PEx对应EXTI4_IRQHandler
    EXTI_CR2=0x02;   //PE端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PE_DDR&=0xFE;    //PE0为输入模式
    PE_CR1|=0x01;    //PE0上拉
    PE_CR2|=0x01;    //PE0使能外部中断
}

/**************************************************************************
函数功能:位置式PID控制器
入口参数:编码器测量位置信息,目标位置
返回  值:sum
根据位置式离散PID公式
pwm=Kp*e(k)+Ki*∑e(k)+Kd[e(k)-e(k-1)]
e(k)代表本次偏差
e(k-1)代表上一次的偏差
∑e(k)代表e(k)以及之前的偏差的累积和;
pwm代表输出
**************************************************************************/
float Position_PID (float set_value,float feedback_value)
{
     static float error,sum,Integral_part,pre_error;

     error=set_value-feedback_value;                       //计算偏差
     Integral_part+=error;                                       //求出偏差的积分
     if(Integral_part>15000) Integral_part=15000;
     if(Integral_part<0) Integral_part=0;
     sum=Kp*error+Ki*Integral_part+Kd*(error-pre_error);   //位置式PID控制器
     pre_error=error;                                      //保存上一次偏差

     if(sum<0)
       sum=0;

     PIDoutvalue=sum;

     return sum;                                           //增量输出
}

void main( void )
{
    CLK_CKDIVR=0x00;      //HSI不分频,主时钟16M

    InitLED();
    InitTIM1_PWM();
    InitEXTI();

    asm("sim");          //disable all interrupt  EA=0;
    TIM2_Init(8,62499);  // 定时器2中断周期: 2^8/16M *62500=1s;
    asm("rim");          //开中断

    frequency=0;

    while(1)
    {
        sample_velocity=frequency;
      //  pwmvalue=(int)Position_PID(set_velocity,sample_velocity);

        if(pwmvalue<0)
            pwmvalue=0;
        if(pwmvalue>15900)
            pwmvalue=15900;         //PWM限幅

        TIM1_CCR1H = pwmvalue/256;  //PWM1通道占空比寄存器赋值
        TIM1_CCR1L = pwmvalue%256;

        duty=pwmvalue/160;          //占空比duty=pwmvalue/16000 *100%;

        Delay1ms(10);               //转速闭环控制周期:10ms;

    }

}

#pragma vector=0x09   // 9:  EXTI4  端口E外部中断
__interrupt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PE
{
    pulsecount++;
}

#pragma vector=15
__interrupt void TIM2_OVER_INT(void)
{
    TIM2_SR1 = 0x00;

    frequency=pulsecount;   //电机旋转1周输出6个脉冲
    pulsecount=0;

    PD_ODR ^=0x60;            //PD5、PD6闪烁

}

  1. //#include "iostm8s103k3.h"
  2. #include "iostm8s207r8.h"

//207单片机; 连上仿真器后,ST-LINK-->Option Bytes: AFR5,右键-->Alternate Active,使PB0/PB1/PB2为PWM输出端口功能。
//16KHZ PWM频率
//上桥臂PWM---PC1\PC2\PC3
//下桥臂PWM---PB0\PB1\PB2
//用杜邦线把PB0与PD5连接起来;先下载程序,再连线;
//下载运行后,View-->Livewatch,改变pwmvalue1的值,改变PWM1占空比,观察LED1的亮度;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ArrPwmVal = 1000; //PWM信号周期; 1000
unsigned int pwm1value=500;

void InitTIM1_PWM(void)  //16 位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1us定时器时钟基准
{
                   //分频,1分频;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fCK_CNT)等于fCK_PSC/( PSCR[15:0]+1)
    TIM1_PSCRH=0;  //预分频器高8位(TIM1_PSCRH)
    TIM1_PSCRL=15;  //预分频器低8位(TIM1_PSCRL)

    TIM1_ARRH=ArrPwmVal/256;
    TIM1_ARRL=ArrPwmVal%256;

    TIM1_CR1 = 0x04;   //DIR0:向上计数;URS=1:寄存器被更新时,产生更新中断
    TIM1_CCMR1 = 0x60; //PWM1模式,禁止预装载

    TIM1_CCER1=0x05;   //CH1、CH2通道输出PWM使能,高电平有效

    TIM1_BKR|=0x80;    //使能PWM输出 //0x80;使能OC和OCN输出;MOE: 主输出使能
    TIM1_DTR=16;       //死区62.5ns*16=1us

    TIM1_CR1 |= 0x01;  //使能定时计数器
}

void main( void )
{

  CLK_CKDIVR=0x00;//HSI不分频,主时钟16M
  InitTIM1_PWM();

  while(1)
  {
      TIM1_CCR1H = pwm1value/256;  //PWM1通道占空比10%
      TIM1_CCR1L = pwm1value%2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