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自身发热

楼主(2020-12-15):
在应用DS18B20测量室温时开始半小时是正常的,之后测量的值慢慢比室温偏高。20小时偏高到2度左右,之后就恒定下来。DS18B20周边没有发热源,换了多个DS18B20也是如此,请问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过这样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DS18B20属微功耗器件,自身发热对测温精度的影响可以忽略。有可能买了劣质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属微功耗器件,自身发热对测温精度的影响可以忽略。有可能买了劣质器件。

可是我在τ 宝不同店买过三次,他们都标注是正品单价在3.5左右,但在工作20个小时后都会比实际温度高出有1至2度。

网友B:
我买的可不会这样,和一两块的,也有四五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