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芯片被抹掉了,求鉴定

楼主(2020-12-15):
求鉴定芯片型号

网友A:
74h系列自己  stc单片机系列   合泰单片机系列自己一个个匹配,电路板在你手里  原理图没有  丝印没有怎么功能没有,就两张图,怎么确定?

网友B:
看起来像是RX2B这类芯片,放百度链接你对比一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c85524c9a1c7aa00b52acb34.html
最好找到对应的遥控器,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芯片就确凿了。

网友C:
就怎麼一個功能線路全寫在臉上的模塊,居然把mark磨掉,更難能可貴的是居然還真有人企圖逆向,
看來真是那什麼都沒有賣的精

网友D:
这电路板太简单了。最多花1个小时就可以按实物绘出原理图,只要知道此电路板的功能,其芯片可能的型号范围也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从图片中元件布局看,功能块还算清晰。以LM317及外围元件构成的电源稳压电路。以光耦构成的隔离输入信号部分,似乎还有无线接收天线。由按键和拨动开关构成的操控部分。输出部分就两路晶体管放大驱动继电器。由此推断芯片为通用遥控IC可能性较大,单片机可能性极小。

网友E:
芯片应该是单片机  内部有解码程序    知道是什么芯片也没用   你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板太简单了。最多花1个小时就可以按实物绘出原理图,只要知道此电路板的功能,其芯片可能的型号范围 ...

那请问大佬有什么方法确定吗,应该是通用芯片吗,就是一个投影仪电动机的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系列自己  stc单片机系列   合泰单片机系列自己一个个匹配,电路板在你手里  原理图没有  丝印没有怎么 ...

我在网上了解到开芯片能知道什么型号,能做到吗请问

楼主:
这个是遥控器图片

网友B:
遥控器就在旁边,就没有拆开看一下?要是我,早就忍不住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就在旁边,就没有拆开看一下?要是我,早就忍不住拆开了。。。

哈哈哈 我不太懂这个,拆开遥控器就能了解芯片型号了吗,这个芯片里面是有程序的吧,怎么知道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就在旁边,就没有拆开看一下?要是我,早就忍不住拆开了。。。

遥控器拆开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佬有什么方法确定吗,应该是通用芯片吗,就是一个投影仪电动机的控制板

板凳的看法基本正确,你只要把遥控器拆开看看芯片是不是TX2B/RX2B这个问题就基本坐实了。TX2B/RX2B是一对CMOS集成芯片,有14脚封装和16脚封装,16脚的8、9脚也只是空脚。专门设计用于遥控玩具小车应用方面。TX2B/RX2B有5个控制键用于控制遥控车的动作(如前进、后退、右转、左转和旋转功能)。这类芯片的控制指令已经固化在芯片里,不需要另外写程序。板凳给的链接有官方典型应用电路图,对比一下即可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凳的看法基本正确,你只要把遥控器拆开看看芯片是不是TX2B/RX2B这个问题就基本坐实了。TX2B/RX2B是一对 ...

遥控器里没有14/16腿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凳的看法基本正确,你只要把遥控器拆开看看芯片是不是TX2B/RX2B这个问题就基本坐实了。TX2B/RX2B是一对 ...

那大佬您看一下拆开的图片,怎么确定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凳的看法基本正确,你只要把遥控器拆开看看芯片是不是TX2B/RX2B这个问题就基本坐实了。TX2B/RX2B是一对 ...

这个产品是24V的 我看这个芯片最大好像不能超过5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怎麼一個功能線路全寫在臉上的模塊,居然把mark磨掉,更難能可貴的是居然還真有人企圖逆向,
看來真是那 ...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电路都要磨掉了吧

楼主: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是和这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电路都要磨掉了吧

好像是配正反转电机用的,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是24V的 我看这个芯片最大好像不能超过5V

你真是纯小白,且洁白无瑕。输入一次电源24V,通过LM317后的二次电源供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纯小白,且洁白无瑕。输入一次电源24V,通过LM317后的二次电源供芯片!!!

哦哦,我对这块一点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发不了图片,我在τ 宝上问了类似的好像是配正反转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纯小白,且洁白无瑕。输入一次电源24V,通过LM317后的二次电源供芯片!!!

好像是投影仪电动幕布升降遥控板

网友G:
可能是RX2B类

网友H:
老手做的用国产的单片机价格低,几毛钱(原点的、麦肯的,PIC的核),新手做的一般STC的(51核,用着习惯)

网友I:
看电源VCC和GND是哪个引脚,再看看电路逻辑,一般都能判断出来

网友J:
随便找一个单片机就能用,不要在意原来是什么芯片

网友K:
能否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L:
电路板是做什么用的,也好有个方向。

网友M:
自己查一下电源正负是那两个脚,与RX2B一对照应该明白了

网友N:
这么明白了LZ应知道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么明白了LZ应知道了的。

然而我并不知道,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