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设计电流检测程序

楼主(2020-12-15):
怎么用stm32做到检测电路电流 当电路电流过大时电路会自动断开电源

网友A:
INA210看一下 软件都是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 然后用MCU的ADC来采集处理

网友B:
需要设计电路或者采用电流采集芯片

网友C:
一种简单的测量电流的方法是使用精密电阻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然后发送给ADC进行处理。

网友D:
采用电压比较器加上继电器实现是最方便的,在输出电路的地端加一个电流采样电阻(零点几欧),当外界有电流流过时,采样电阻上产生压降,判断压降大小就能够判断流过电流的大小,将此电压接到电压比较器(如LM311)的“+”端,再在电压比较器的“-”端接上一个基准电压(可以采用可调电阻分压,这样可以使输出限制电流可调),在比较器的输出端接一个由三极管组成的电流放大电路,将得到的信号去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切断电源了。 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当输出电流大于7A时,继电器会切断,这时会导致输出电流降低,而导致继电器再次释放,这样反复就会造成继电器不断的吸和释放,所以在电压比较器后面接一个小的延时电路是必要的!这样就能够消除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