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保护电机的自动抽水系统原理图与程序设计

楼主(2020-12-15):
分享一个小项目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因为个人工作等原此还是为初稿,未做进一步的升级完善优化。如后期有时间增加一些功能往智能型,显示,水位等。

设计初终:发现市面卖的一些产品,要么价格高,要么保护电机方案采用硬件,硬件探头容易引起失效,还在电极被污化后没有很好起到保护,所以造成一些如电机线路损坏,水漫金山。这些现象都在设备后期使用久后的根问题。为此下面采用软件逻辑及检测判断的思路来有效的设计一个保护,把保护级别为最高,这样就算有故障也保护财产的安全,降成不必要损失。

设计核心:
1.采用新唐N76e003单片机方案:性价比高,芯片功能强大,足够满足些系统的设计;
2.水位检测方案:采用电极检测(ps:初稿只做适用性开发,未做水位显示);
3.供电方案:采用5V系统 及电极检测,安全性及利用(ps:好多闲置的手机充电器);
4.控制方案:采用小功率继电器+接触器方案;
5.程序方案:带保护电机方案,电极故障判断;

设计思路原理:
1.电路板电源部份:只需更换对应参数的转换LDO芯片等相关器参数,电源可以改9V、12V。
2.继电器部分:没有选择用大功率30A的设计,而选用小功能率的原因是电机一般都启动电流大,理论上30A继电器也是够的,但大功率的继电触点还是不及于小型接触来得稳定可靠(ps:这个用久你就知道)所以选择小功率继电器,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3.电极检测部份:采用三极管利用极管原理,做为电极检测(ps:这个部份可以加处光耦效会更好)。
4.指示部份:采用LED指示,状态:运行,停止,故障,模式。
5.按键部分:手动/自动模式,电极故障时可启用手动模式,手动模式状态下,开启后在预定或电极检测一定后自动停止运行。

附件:
设计的原理图
设计程序源码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                            水塔自动抽水控制器
* @项目: shuita
* @描述:  1.通过检测高低水位信号
                                         2.实现继电器的开关,控制电机的开启关闭
* @版本:V2.0
* @备注:开机默认为内部高速HIRC(16M)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waterlevel.h"
#include "watchdog.h"

/******************************************************************************
*@  状态/标记/变量定义
*@
******************************************************************************/

////高水位时间必须大于低水位时间 20200625  增加高低水故障判断时间分开
#define H_OVERTIME 60 //单位:分  max=255/60=4h15分
#define L_OVERTIME 30 //单位:分  max=255/60=4h15分

//debug
//#define H_OVERTIME   3        //单位:分  max=255/60=4h15分
//#define L_OVERTIME   1                //单位:分  max=255/60=4h15分

//全局变量
uint8_t timerCountBuff; //高/低水位定时器计数
bit openWorkFlag = 0;
bit stopWorkFlag = 0;
bit autoModeLock = 1; //1为自动

uint8_t workStep = 0;

/*****************************************************************************
*@  函数声明
*@
******************************************************************************/
void allGPIOConfig(void);
void motorAutoWork(void);
void motorManualWork(void);

/*****************************************************************************
*@  main 函数
*@
******************************************************************************/
void main(void)
{
        openWorkFlag = 0;
        timerCountBuff = 0;

        allGPIOConfig();
        allTimerInit();
        keyInit();
        watchdogInit();

        while (1)
        {

                keyProceWork();
                if (autoModeLock)
                {
                        feedDog();
                        ioLedAutoON;
                        motorAutoWork();
                }
                else //if(autoModeLock == 0)
                {
                        feedDog();
                        ioLedAutoOFF;
                        motorManualWork();
                }
                feedDog();
        }
}

/*******************************************************************************************************************
*@  名称:void allGPIOConfig(void)
*@        功能:实现所需io初始化
*@        描述:
*@        输入:none
*@        输出:none
******************************************************************************************************************/
void allGPIOConfig(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relayInit(); //继电器初始化
        ledInit();         //指示灯初始化
        waterLevelInit();
}

/************************************************************************************
  @函数:void motorAutoWork(void)
  @输入:times  高水位计时时间
        @返回:none
        @描述:
                                 1.缺水: 低水位电极检测到无水,后启运抽水
                                 2.有水:低水位电极检测到有水,则不进行抽水
                                 3.上水:过程中在设定时同检测,高低电极如果异常则停止自动抽水显示故障
                                 4.上水-停水:正常过程中判断高水位电极是否电平,如有则停止抽水

        @设计:byJin
        @日期:2020/04/10
**********************************************************************************/
void motorAutoWork(void)
{
        bit waterLevelFlag = 0;

        switch (workStep)
        {
        case 0:
        {
                //缺水判断
                waterLevelFlag = lowLevelCheck();
                if (waterLevelFlag == 0)
                {
                        workStep = 1;
                }
                else if (waterLevelFlag == 1)
                {
                        workStep = 0;
                }
                break;
        }
        case 1: //水满 -停水
        {
                waterLevelFlag = highLevelCheck();
                if (waterLevelFlag == 0) //未到高水位继续运行
                {
                        TR0 = 1;
                        relayWork(1);
                        runWorkLedFlash();
                        workStep = 1;

                        //低水位电极异常,指定时间检测无效则停机保护
                        if (timerCountBuff == L_OVERTIME && lowLevelCheck() == 0)
                        {
                                TR0 = 0;
                                timerCountBuff = 0;
                                workStep = 2;
                        }

                        //高水位电极异常,指定时间检测无效则停机保护
                        if (timerCountBuff == H_OVERTIME && highLevelCheck() == 0)
                        {
                                TR0 = 0;
                                timerCountBuff = 0;
                                workStep = 2;
                        }
                }
                //电极探到高水位
                else if (waterLevelFlag == 1)
                {
                        TR0 = 0;
                        relayWork(0);
                        ioLedStopON;
                        ioLedRunOFF;
                        workStep = 0;
                }
                break;
        }
        case 2:
        { //电极探头异常,存在故障 自动模式无法使用
                TR0 = 0;
                relayWork(0);
                ioLedStopON;
                ioLedRunOFF;
                ioLedHitchON; //故障灯亮
                workStep = 2; //切换回自动后故障未解除也不能工作,此值未改变
        }
        break;
        default:
                relayWork(0);
                break;
        }
}

/************************************************************************************
        @函数:void motorManualWork(void)
  @输入:times  高水位计时时间
        @返回:none
        @描述:
                                 1.手启自停 -->停采用高电极或延时判断
                                 2.高水位电极有效,则按开无效不进行启动
        @设计:byJin
        @日期:2020/04/10
**********************************************************************************/
void motorManualWork(void)
{
        if (openWorkFlag && highLevelCheck() == 0 && timerCountBuff < H_OVERTIME && stopWorkFlag == 0) //高水位电极未检测到满且手动开启,则启动

        { //启动进中,按开无效,只能按关才有效
                TR0 = 1;
                relayWork(1);
                runWorkLedFlash();
        }

        else

        {
                //                 if(timerCountBuff == H_OVERTIME || highLevelCheck() == 1 ||stopWorkFlag == 1) //高水位电极检测满则-- 停止
                //                        {                                                                                                    //采用3种方法停止:定时停止、高水位电极检测停止和手动按关停止
                TR0 = 0;
                relayWork(0);
                ioLedStopON;
                ioLedRunOFF;
                ioLedHitchOFF;
                timerCountBuff = 0;
                openWorkFlag = 0;
                stopWorkFlag = 0;
                retur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