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C+NE555光敏电阻的声光控电路Multisim仿真原理图

楼主:
声光控电路

1、介绍和设计系统实现的功能;
介绍:由声音和光强弱控制的灯。
功能:白天光线较强时,光敏电阻高组织状态,有声音也不通电开灯;晚上光线变暗后,遇到拍手,跺脚等声音时,会立即亮灯通电。延长灯泡寿命,达到节能作用。
2、系统原理;原理:本电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NE555 单稳态电路和声光双控电路。光敏电阻受感光的不同,阻值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在光环境下,光敏电阻的阻值极小(相对于导线),输入信号会通过光敏电阻直接接地,无法使 LED 被点亮;在暗环境下,光敏电阻的阻值极大,声控原件MIC(拾音器)接收到外界的音频信号后,将音频模拟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给三极管进行两级放大后传入 555 单稳态触发器电路中后点亮LED 灯。
3、采用的主要芯片(或元器件)简介;
(1)MIC拾音器:用来采集现场声音的一个配件,一种靠接收声音震动,将声音放大的电声学仪器。拾音器一般分为数字拾音器和模拟拾音器,数字拾音器就是通过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将模拟的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进行相应的数字信号处理的声音传感设备。本项目将音频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2)RG光敏电阻: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光敏电阻器一般用于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光敏电阻器对光的敏感性与人眼对可见光(0.4~0.76)μm 的响应很接近,只要人眼可感受的光,都会引起它的阻值变化。
(3NE555(单稳态触发器):555   定时器成本低,性能可靠,只需要外接几个电阻、电容,就可以实现多谐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及施密特触发器等脉冲产生与变换电路。它也常作为定时器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电子测量及自动控制等方面。功能主要由两个比较器决定,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控制 RS 触发器和放电管的状态。
4、设计的完整电路以及仿真结果;(mic和光敏电阻分别由交流电压+开关与滑动变阻器代替)

仿真原理图如下(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网友A(2022-12-14):
这个仿真声控电路图好厉害

网友B:
使用555时基电路的声光控电路控制2脚比较方便。延时由6,7脚的RC电路确定。声控信号直接控制2,6脚虽然也可以实现控制,但延时时间不确定,而且对声控时间有一定的要求,Q2导通的时间和程度会影响延时电容C3的放电程度。

网友C(2023-09-18):
还没有下载不知道好不好用有没有可以回复一下

网友D(2023-12-23):
你好,请问你的贴子“基于MIC+NE555光敏电阻的声光控电路Multisim仿真原理图  ”怎么调节LED灯亮的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