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call not to function错误 比如284行 421行等等 求解

楼主(2020-12-1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S1302_CLK = P1^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1^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1^5;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wireless_1 = P3^0;
sbit  wireless_2 = P3^1;
sbit  wireless_3 = P3^2;
sbit  wireless_4 = P3^3;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 = P2^0;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2^1;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2^2;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2^3;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sbit DQ = P1^0;        //温度传送数据IO口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uchar temp_value;      //温度值
uchar TempBuffer[5],week_value[2];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1602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

//Port Definitions**********************************************************
sbit LcdRs  = P2^5;
sbit LcdRw  = P2^6;
sbit LcdEn   = P2^7;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1];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里DateString[]
{   if(hide_year<2)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7/07/22
    {
   Time->DateString[0] = '2';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0] = ' ';
       Time->DateString[1] = ' ';
       Time->DateString[2] = ' ';
       Time->DateString[3] = ' ';
  }
Time->DateString[4] = '/';
if(hide_month<2)
{
   Time->DateString[5]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6] = Time->Month%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5] = ' ';
     Time->DateString[6] = ' ';
   }
Time->DateString[7] = '/';
if(hide_day<2)
{
   Time->DateString[8]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9] = Time->Day%10 + '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 ' ';
     Time->DateString[9] = ' ';
   }
if(hide_week<2)
{
   week_value[0] = Time->Week%10 + '0';  //星期的数据另外放到 week_value[]数组里,跟年,月,日的分开存放,因为等一下要在最后显示
}
   else
   {
     week_value[0] = ' ';
   }
   week_value[1] = '\0';
Time->DateString[10] = '\0'; //字符串末尾加 '\0' ,判断结束字符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分,秒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放到数组 TimeString[];
{   if(hide_hour<2)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0] = ' ';
       Time->TimeString[1] = ' ';
  }
Time->TimeString[2] = ':';
    if(hide_min<2)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3] = ' ';
       Time->TimeString[4] = ' ';
        }
Time->TimeString[5] = ':';
    if(hide_sec<2)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
      else
       {
         Time->TimeString[6] = ' ';
      Time->TimeString[7] = ' ';
       }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时钟芯片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0x07); //以下写入初始化时间 日期:07/07/25.星期: 3. 时间: 23:59:55
Write1302(0x88,0x07);
Write1302(0x86,0x25);
Write1302(0x8a,0x07);
Write1302(0x84,0x23);
Write1302(0x82,0x59);
Write1302(0x80,0x55);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
}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TempBuffer[0]=temp_value/10+'0';  //十位
  TempBuffer[1]=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2]=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3]='C';
  TempBuffer[4]='\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延时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62;i++) //1ms延时.
         {;}
     }
}

void outkey()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uchar Second;
  if(out==0||wireless_1==1)
  { mdelay(8);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while(out==0);
while(wireless_1==1);
  }
}
////////////////////////////////////////////////////////////////////////////////////////////////////////////
void Upkey()//升序按键
{
  Up=1;
  if(Up==0||wireless_2==1)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0x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7)
          temp="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31)
          temp="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12)
          temp="1";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85)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while(wireless_2==1);
      }
}
////////////////////////////////////////////////////////////////////////////////////////////////////////////
void Downkey()//降序按键
{
  Down=1;
     if(Down==0||wireless_3==1)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0x59";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59";      //小于0秒,返回59秒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23";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0x7";;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3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12";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85";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while(wireless_3==1);
      }
}
void Setkey()//模式选择按键
{
  Set=1;
  if(Set==0||wireless_4==1)
     {
           mdelay(8);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while(wireless_4==1);
   }
}
void keydone()//按键功能执行
{        u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case 1:do             //count=1,调整秒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temp|0x80); //写入新的秒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3,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4,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a,temp); //写入新的星期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6,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do             //count=7,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8);break;
    case 8: count="0";hide_year=0;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break; //count=7,开启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TimeTo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R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GotoXY(12,1);                  //液晶字符显示位置
  Print(TempBuffer);             //显示温度
  GotoXY(0,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显示时间
  GotoXY(0,0);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显示日期
  GotoXY(15,0);
  Print(week_value);             //显示星期
  GotoXY(11,0);
  Print("Week"); //在液晶上显示 字母 week
  Delay1ms(400);                 //扫描延时
}

main()
{
    flag="1";           //时钟停止标志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Init_DS18B20( ) ;      //DS18B20初始化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           //进入默认液晶显示
wireless_1=0;
wireless_2=0;
wireless_3=0;
wireless_4=0;
while(1)
{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done==0)
      {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flag="0";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
}
}

网友A:
该说不说,284行在哪啊,一行一行数我可来不了,建议你把帖子再整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