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 求指导

楼主(2020-12-15):
我真的是要哭了,为啥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代码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P2^7  ;                                                        //液晶显示引脚定义
sbit RW=  P2^6  ;
sbit EN=  P2^5  ;

uint  t=0,dian=0;
uchar LCD_LINE_ONE[16]={"TP1:    "};                //定义显示屏幕
uchar LCD_LINE_TWO[16]={"TP2:    "};

int Tm;
int  fushu=0 ;
sbit DQ= P1^4;
static unsigned char get_serial[]={                  //获取的八个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
   1, 0,0,12,  135,  85, 127, 40,
   149, 0,0,12,  134,  218, 150, 40
};
void delay( ms )                                          //用于液晶显示的延时函数
{
          int i ;
          while(ms--)
          {
               for(i=0 ;i<5 ;i++ )  ;

          }
}

uchar Read_LCD_State()                                  //读取液晶显示的状态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1);
        state=P0;
        EN = 0;delay(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如果忙则等待函数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5);
}

void Write_LCD_Zhilin(uchar zl)                          //液晶显示写指令函数
{
        LCD_Busy_Wait();
        RS=0;RW=0;
        EN=0;
        P0=zl;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LCD_shuju(uchar date)             //液晶显示写数据函数
{
         LCD_Busy_Wait();
        RS=1;RW=0;
        EN=0;
        P0=date;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
{
    Write_LCD_Zhilin(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1);          // 显示清屏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6);          // 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c);          // 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液晶显示写入函数
{
         uchar i;
        Write_LCD_Zhilin(p|0x80)        ;    //写地址高位为一
        //Write_LCD_Zhilin(0x40|0x80)        ;
        for(i=0;i<16;i++)
        {
                Write_LCD_shuju(s[i]);
                delay(1);
        }
}
/***************************************************************************************/
void delays(int us)                                           //用于DS18B20的延时函数
{ int s;
for ( s=0; s<us; s++);
}
void rst(void)                                                //DS18B20初始化
{
DQ = 1;
delays(20);
DQ = 0;
delays(300); //精确延时 480~960us
DQ = 1;
delays(80);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ku)                //DS18B20写函数
{
int i=0;
     for (i=0;i<8;i++)
    {
                DQ=0;
                DQ =ku&0x01;
                delays(30);
                DQ=1;
                ku>>=1;
    }
}
void match_rom(unsigned char *rom)          //DS18B20匹配ROM函数
{
unsigned char i;
rst();                                                          //初始化
write(0x55);                                          //匹配ROM
for(i=8;i>0;i--)
{
          write(*(rom+i-1));
}

}
unsigned int read(void)                          //DS18B20读函数,每次读16位
{
        int i=0;
        unsigned int u=0;
    for (i=0;i<16;i++)
    {
                DQ=0;
                u>>=1;
                DQ=1;
                if(DQ) u|=0x8000;
                delays(40);
     }
    return (u);
}
int  read0(unsigned char *seria)        //读取对应温度值并转换函数
{
     int temperature ;
    unsigned int tp;
    unsigned int lsb;
    rst();                                  //初始化
    write(0xCC);                  //跳过RAM
        write(0x44);                  //温度转换
        rst();                                  //再次初始化
        write(0xCC);
        match_rom(seria);    //匹配ROM函数调用
                 write(0xBE);         //读取存储器指令
        tp=read();                         //读取温度值
        if((tp&0xf800)==0xf800)                //判断正负数
            {
                     fushu=1 ;
                      tp=~tp+1 ;
                    lsb=(unsigned int)(tp*6.25);
                        dian=lsb%100;                  //取小数部分

                     temperature=lsb/100;

                }
     else
            {
                    fushu=0;
                    lsb=(unsigned int)(tp*6.25);
                        dian=lsb%100;

                     temperature=lsb/100;

             }
     return(temperature);
}
/*****************************************************************************************/
void main()
{
      uint i ;
          LCD_INIT();
          EA=0 ;                 //使用DS18B20禁止任何中断
          while(1)
         {
              for(i=0;i<2;i++)
                  {
                      Tm=read0(get_serial+i*8);
                                if(i==0)                                   //判断是第几个的数据
                                {
                                           if(fushu==0)                                           //判断是否加负号
                                                sprintf(LCD_LINE_ONE+5," %d", Tm);
                                           if(fushu==1)
                                                    sprintf(LCD_LINE_ONE+5,"-%d", Tm);
                                       sprintf(LCD_LINE_ONE+10,".%d",dian);                //加入小数部分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LINE_ONE);
                                 }
                                if(i==1)
                                {
                                       if(fushu==0)
                                                 sprintf(LCD_LINE_TWO+5," %d", Tm);
                                           if(fushu==1)
                                                     sprintf(LCD_LINE_TWO+5,"-%d", Tm);
                                       sprintf(LCD_LINE_TWO+10,".%d",dian);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LINE_TWO);
                                }

                  }

         }
}

网友A:
能显示说明lcd部分没有大问题。显示不全应该是读取温度数据有问题。

网友B:
这程序根本就没有将温度值送去显示,当然就不断显示那固定的内容

网友C:
要读取的温度值没送到1602里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时序和延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