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代码问题 代码封装成函数再调用失败但是在main中成功运行

楼主(2020-12-15):
for(i=0;i<4;i++)
{
    if((SCH_tasks_G[i].RunMe ==1)&&(SCH_tasks_G[i].Co_op==0))
        {
                SCH_tasks_G[i].Ptask();
                SCH_tasks_G[i].RunMe=0;
        }
        if(SCH_tasks_G[i].Period == 0) //如果是单次任务,则删除
        {
                SCH_tasks_G[i].Ptask =0;
        }
}

以上代码封装成函数再调用,系统不执行。
放在main里就正常了,请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变量的问题,i在函数中定义了吗?SCH_tasks_G[i].RunM是全局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变量的问题,i在函数中定义了吗?SCH_tasks_G.RunM是全局变量吗?

i定义了,要不然编译也不通过 啊,SCH_tasks_G.RunMe是全局变量
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变量的问题,i在函数中定义了吗?SCH_tasks_G.RunM是全局变量吗?

SCH_tasks_G[ i].RunMe函数调用标志位,因为我的函数是周期性调用,所以标志位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内                                                       被置1的,函数是以函数指针的方式被调用。在main/while里循环检测各个函数的标志位,等于1就执行,否则就跳过。

网友B:
也可能执行了你没察觉,不妨在函数里加一句点亮led的语句,是否执行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执行了你没察觉,不妨在函数里加一句点亮led的语句,是否执行就一目了然了。

st=SCH_Task_Add(LED1,50,50,0,1);
st=SCH_Task_Add(Display_Update,30,30,0,1);
st=SCH_Task_Add(MAX31855_ReadTemper,25,25,0,1);
st=SCH_Task_Add(ADC_ReadVoltage2,30,30,0,1);
代码里有LED的,用示波器看了,就是没执行。
还有就是keil代码优化等级设置为0,它就正常 了。
keil优化等级默认为8.

楼主:
这是工程文件
void main()
{
        u8 xdata st=0,i;
        P_SW2|=0x80; //可以访问扩展的RAM

        LED_Init();
        Timer1_Init();
        SPI_Init();
        TM1638_Init();
        PWM_Init();
        UART1_Init();
        ADC_Init();
        SCH_Task_Init();

        st=SCH_Task_Add(LED1,50,50,0,1);
        UART1_SendByte(st);
        st=SCH_Task_Add(Display_Update,30,30,0,1);
        UART1_SendByte(st);
        st=SCH_Task_Add(MAX31855_ReadTemper,25,25,0,1);
        UART1_SendByte(st);
        st=SCH_Task_Add(ADC_ReadVoltage2,30,30,0,1);
        UART1_SendByte(st);

        UART1_SendByte((u8)SCH_tasks_G[0].Ptask);
        UART1_SendByte((u8)SCH_tasks_G[1].Ptask);
        UART1_SendByte((u8)SCH_tasks_G[2].Ptask);
        UART1_SendByte((u8)SCH_tasks_G[3].Ptask);

        Timer1_Cmd(ENABLE);

        while(1)
        {
                //SCH_Task_Dispatch();
                for(i=0;i<4;i++)
                {
                        if((SCH_tasks_G[i].RunMe ==1)&&(SCH_tasks_G[i].Co_op==0))
                        {
                         SCH_tasks_G[i].Ptask();
                         SCH_tasks_G[i].RunMe=0;
                        }
                        if(SCH_tasks_G[i].Period == 0) //如果是单次任务,则删除
                        {
                                SCH_tasks_G[i].Ptask =0;
                        }
                }
        }
}

封装成函数SCH_Task_Dispatch(),再调用运行失败,
直接写在main/while里面就能运行了!搞不懂

网友C:
将XDATA改为DATA试下吧,只要DATA没溢出,就尽量用DATA,溢出的部分才用XDATA

网友D:
是否存储空间在临界值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XDATA改为DATA试下吧,只要DATA没溢出,就尽量用DATA,溢出的部分才用XDATA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存储空间在临界值所致?

Program Size: data=34.0 xdata=112 const=17 code=3036

应该不会 ,昨天我打电话给STC的技术员,他让我把所有的变量设成xdata型,还是不行。

网友C:
volatile u8 xdata SCH_tasks_Count=0;  //添加成功的任务个数

取消最前面的volatile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latile u8 xdata SCH_tasks_Count=0;  //添加成功的任务个数

取消最前面的volatile试下

还是不行,晚上换个版本的keil软件试试,现在用的是keil4

网友E:
全局变量没有放在这个函数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局变量没有放在这个函数里造成的。

放了的

楼主:
volatile u8 xdata n;
//任务调度(放在大循环里)
void SCH_Task_Dispatch()
{
        for(n = 0;n <SCH_tasks_Count;n++)
        {
                //只调度合作式任务
                if((SCH_tasks_G[n].RunMe ==1)&&(SCH_tasks_G[n].Co_op==0))
                {
                        SCH_tasks_G[n].Ptask();//执行任务
                        SCH_tasks_G[n].RunMe = 0;//清除任务需要执行的标志
                        if(SCH_tasks_G[n].Period == 0) //如果是单次任务,则删除
                        {
                                SCH_tasks_G[n].Ptask =0;
                        }
                }
        }
}
我把函数里的n由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暂时正常了。
但是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里应该用局部变量啊。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用的。编程经验不足。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