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烧录脚是哪几个

楼主(2020-12-15):
请问合泰单片机烧录脚是哪几个呀,跟烧录器的哪些定义脚对应的

网友A:
这个是OTP型单片机,也就是学说的只能烧录一次的
烧录引脚在数据手册中有介绍
烧录器也是有一个数据手册的,上面介绍了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对应的烧录引脚
合泰单片机还要选择封装的,不同的封装有不同的选项,这些在烧录器的数据手册上都有说到的
你现在要做的是去查看这个单片机的引脚定义和你手头上的烧录器的数据手册
你不能烧录这个IC,要烧录专用的仿真IC,那玩意好像是几百块钱,烧录器是四百多的,加一起差不多上千块了
合泰不是一般人玩的,没有批量的,合泰OTP单片机就不要玩了

网友B:
这种单片机一般是应用户需求,由厂家定制开发批量烧录的,不适合个人用。

网友C:
这款芯片是停产了把,官网都找不到数据手册,就这款应该是OSC1和OSC2.至于烧录器你是指哪种烧录器,如果是USB转TTL的,那应该是不匹配的,专门的e-Linkτ 宝上也要好几百的

网友D:
常用的两个厂家的单片机。 Atmel的单片机:几乎所有脚都要用。 电气连接是电脑-->MAX232-->控制芯片(也是单片机)-->被烧录单片机 STC的单片机:电源正负脚,晶振脚(要用上晶振),复位脚(要用上复位),然后就是p3.0 和 p3.1 两只脚。 共计7只脚. 电气连接是电脑-->MAX232-->被烧录单片机 STC单片机开发板给单片机烧写程序是不行的。 1、首先我们都是通过电脑的串口(232电平)通过232芯片转换为TTL后再给单片机,实现下载功能。 2、第1步用到stc的串口软件,这个软件下载时要和单片机进行握手,STC内部协议。 3、你的单片机开发板没有这个握手,怎么能下载程序呢? 如果想试一试,可以这么干: 1、把stc的握手码,及过程码(如何将hex文件烧进去的)截出来。 2、通过单片机程序把这个握手码及过程码发给另一个单片机。 3、如何将hex文件传给另一块单片机呢,可以把hex文件放到sd卡里。开发板上的单片机不断的读取sd卡的文件传给另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