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ZET6和LCD12864怎么连接

楼主(2020-12-15):
求助:我要做一个温度检测系统,要求LCD上显示日期,和温度,我想问问LCD12864怎么和STM32F103zet6连接(刚学,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买的板已经有lcd接口,但是不知道怎么对应。(lcd是5V的)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板上的例程

网友B:
是不是FPC线,是的话你要看fpc接口里面的电源线和地线NC线是不是可以匹配你的LCD,其实对于STM32而言驱动LCD只要将电源线、地线接好,每个控制脚都连接到一个IO上就好了,因为STM32的IO口可以模拟IIC  SPI 通讯 并口通讯也可以做到。
另外一般开发板带LCD的FPC接口的话会有推荐的LCD买的,最好照着买,或者自己做电路板的人才会买用fpc端口连接的LCD,如果只是学习的话应该买插针式的LCD自己用杜邦线将LCD和开发板连接。

网友C:
看LCD12684的Datasheet,接的方法不唯一 或者在网上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FPC线,是的话你要看fpc接口里面的电源线和地线NC线是不是可以匹配你的LCD,其实对于STM32而言驱动LC ...

是插针的,自己用杜邦线连,但是我不知道lcd上的w/r口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LCD12684的Datasheet,接的方法不唯一 或者在网上搜教程

我上网搜了一下,我买的板把w/e分开了,分为了RD和WE,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插针的,自己用杜邦线连,但是我不知道lcd上的w/r口接什么?

读写使能,低电平读,高电平写,或者反过来。你的LCD应该可以选串口通讯吧,选串口通讯这些东西就用不上了

网友D:
LCD12864,标准模块的接口是统一的,如要是COG裸屏的话另说,W/R是读写控制。楼上说了

网友E:
用I2c驱动

网友F:
看pcb,将地和电源接好,然后接io口

网友G:
    1、LCD12864屏是5V,规范的做法是使用5V的单片机去控制(GPIO电平才一致)。STM32是3.3V单片机,3.3V单片机去驱动5V屏存在电平兼容问题,直接驱动个人并不建议啊。
    2、下面给出一款STC15单片机控制LCD屏做的一个小项目:万年历。里面有驱动LCD12864屏的代码,STM32单片机也是可以参考的。

    3、板子是那一个宝上弄的。温度传感器是用的DS18B20,STM32有RTC时钟,所以不需要再配时钟模块的。附件是源码。

万年历 - LCD12864显示.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