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F15单片机关于一个延迟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0-12-16):
下面的程序使用了一个5ms的定时器,对变量sys_tick进行了+1的操作.
程序的功能是使LED灯亮一秒,熄一秒.

目前程序运行后,通过逻辑分析仪分析 P2_3的电平输出,高低电平持续的时候大部分是准时的,但是有时会少于1000ms,会出现800多ms,500多ms的情况.

如果每次延迟的时候去掉下面红字部分的注释则能正常.请问程序出现的问题在哪?

#include <stdint.h>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typedef uint32_t size_tick;

volatile size_tick sys_tick = 0;

void Timer0Int() __interrupt TF0_VECTOR
{
    ++sys_tick;
}

void Delay(uint16_t ms)
{
    size_tick tick_num = ms / 5;
    // sys_tick = 0; // 如果这行注释去掉的话定时是正确的
    size_tick cur_tick = sys_tick;
    while (sys_tick - cur_tick < tick_num)
    {;}
}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Timer0Init();
    while (1)
    {

        P2_3 = 0;
        Delay(1000);

        P2_3 = 1;
        Delay(1000);

    }
}

另外,我在每次延迟后通过串口输出 sys_tick的值. 理论上 sys_tick每次输出的值应该是相隔200左右 ( 1000ms/5ms = 200 ).
但是总是在固定时候输出是啊小于200的.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1
1402
1536
1737
1938
2048
2249
2450
2560
2761
2962
3072
3273
3474

网友A:
按你的思路给你改写了,但通常不会有人这么写延时函数,浪费资源。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P2_3 = P2^3;
bit flag=0;
unsigned int num;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Int()interrupt 1
{
        if(flag==1 && num>0)
                num--;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flag=1;
        num=ms;
        while(num);
        flag=0;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P2_3 = 0;
                Delay(1000);
                P2_3 = 1;
                Delay(1000);
        }
}

网友B:
你这程序里定时器启动后就一直在运行,sys_tick是自动变的,在不调用延时程序时都会变化,当调用延时程序时如果不预先清0则sys_tick可能已经被定时器程序增加到某一数值,当然延时时间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里定时器启动后就一直在运行,sys_tick是自动变的,在不调用延时程序时都会变化,当调用延时程序时 ...

size_tick cur_tick = sys_tick;
while (sys_tick - cur_tick < tick_num)
{;}

这里的做延迟前是先取sys_tick sys_tick,在后再while循环里面中断会不断改sys_tick的前和之前的取值对比.

网友A:
STF15单片机,有这个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F15单片机,有这个型号的单片机?

STC15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思路给你改写了,但通常不会有人这么写延时函数,浪费资源。

一直占用定时器确实不好.你的写法是可行的.只是我想知道的是我贴出的程序问题出现在哪.因为目的不是实现功能,而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楼主:
想了很久,知道问题在哪了,是原子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