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爱心桃流水灯编译无法通过

楼主:
请问大佬 我哪里出错了

网友A(2020-12-16):
延时函数参数没用啊,传到哪里去,不要了,直接括号不要叁数了,

网友B:
延时函数错误

网友C:
你延时函数写的有问题,还有你没有建立成功目标文件,把这两个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延时函数有问题,需要改一下,这个之前我师兄做过。

网友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前面一定要有这句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i,j;
for (i=n;i>0;i--);
      for(j=110;j>0;j--);
}

网友F:
首先延时程序括号里的形参好像就有点问题,再看看前面有没有宏定义uin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前面一定要有这句

void delay_ms(uint n)

大佬这句for (i=n;i>0;i--);多打了个;
去掉就是标准答案了

网友G:
延时函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