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芯片,请问一下,丝印AC,封装sot23-5的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2-16):
请问一下,丝印AC,封装sot23-5的ic是什么型号,这边看电路推测是比较器或者运放的ic,但是比较器的话,输出口没上拉电阻,这就很奇怪了,也有可能是反相器,有人用过类似的吗,1、2脚输入,3脚接地、4脚输出、5脚VCC

网友A:
最好是贴出图片来,看芯片上的标志,或者贴电原理图

网友B:
拍个IC的照片出来,大家可以帮你看下是什么IC,就算没用过,去百度也有信息呀。就给出丝印AC,封装sot23-5的ic是什么型号,这个信息太笼统,好多IC都可以是这个封装。

网友C(2024-08-31):
74AHC1G04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