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屏d0和d7接在了不同的端口上,不知道怎么解决此问题!

楼主(2020-12-16):
1602液晶显示屏一直无法进行初始化,经过查看原理图发现:液晶屏的D0-D7引脚我有的接在了P0口,有的接在了P2口,在网上找的程序发现:在写入时,都是接在了一个口,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解决,希望大佬们帮忙看看,十分感谢!

网友A:
1602的接口可以重新定义的。从你的图来看,p1有8个口适合对应1602的数据接口,然后修改程序与之对应即可。1602的其它几个接口类似。没看到你的程序,不好说得太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的接口可以重新定义的。从你的图来看,p1有8个口适合对应1602的数据接口,然后修改程序与之对应即可。1 ...

P1的8个口 需要进行AD转换  不过P2的8个口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的接口可以重新定义的。从你的图来看,p1有8个口适合对应1602的数据接口,然后修改程序与之对应即可。1 ...

我在网上找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改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1^2;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0;

#define RS_CLR RS=0            //选择命令
#define RS_SET RS=1                   //选择数据

#define RW_CLR RW=0            //写
#define RW_SET RW=1            //读

#define EN_CLR EN=0                   //使能位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延时一个指令周期,一个指令周期为12MHZ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返回值强制转换成位的形式,dataport与0x80得出的结果1ture,0false
}                                                           //读LCD数据口,只要最高位bit7,为1忙,为0不忙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忙返回1,那么while(1)一直循环下去
RS_CLR;
RW_CLR;
EN_SET;
//P03= com&0x80;
//P02= com&0x40;
//P01= com&0x20;
//P00= com&0x10;
//P27= com&0x08;
//P26= com&0x04;
//P25= com&0x02;
//P24= com&0x01;
DataPort=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判忙)
RS_SET;
RW_CLR;
EN_SET;
//P03= Data&0x80;
//P02= Data&0x40;
//P01= Data&0x20;
//P00= Data&0x10;
//P27= Data&0x08;
//P26= Data&0x04;
//P25= Data&0x02;
//P24= Data&0x01;
  DataPort=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通过指针形式,依次写入字符串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设置坐标,若y!=0则第一行写满
        {
        LCD_Write_Com(0x80 + x); //第一排以0x80起始,以写命令的方式写入,写之前判忙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第二排以0xc0起始,以写命令的方式写入,写之前判忙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对光标设置,以及屏幕清屏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7,0,'o');
  LCD_Write_Char(8,0,'k');
  LCD_Write_String(1,1,"hello world");
  while(1);
}
}

网友A:
你的另一个问题里用了这样一句:#define LCD_Data P0。这里有的是另一句:#define DataPort P0。不知道2者是不是一回事!看图说话:可以将P0改为P1,然后,sbit RS = P0^2;          //定义端口
sbit RW = P0^1;
sbit EN = P0^0;

网友B:
可以分2次进行送入数据的,但你的接线高低位反转,建议P2.7接DB7,P0.0接DB0这样高低对应的接法,省去程序上调整线序,例如送数0xa5:P2 = P2 & 0xaf, P0 = P0 & 0xf5

网友C:
    1、最彻底的办法,从硬件上解决,重新布一版PCB,一劳永逸。(现在PCB打样便宜到没朋友)
    2、软件上面肯定可以处理,你找的资源就很有参考意义。但需要注意:
    1)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尽可能快一些,主频配置的高一些,这样刷屏应该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的。
    2)51单片机Pn口正好8位,可以将1字节数据同时发送或接收,这样的效率显然高于不是同一个Pn口的处理,但如果单片机处理速度够快(比如比较新的1T单片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从网上找,有4线驱动的程序,拿来修改一下,或者TB干脆买一片IIC的1602驱动板,才两三块钱,只需要接VCC、GND、SCK、SDI四根线就行。

网友E:
1、调硬件接线,重新调回就可以看书按顺序就可以;
2、调软件写法,一个口一个口地写数据楼上有程例接线可随意。

网友F:
我记得1602是可以改用串行方式通讯的吧 你改成串口通讯 不要用并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又重新买了一个带转接板的1602液晶屏,我看这个需要iic接口,但是我单片机上没有iic接口,是不是需要编写程序把普通接口转为iic接口

网友D:
买回来的转接板,找卖家要驱动程序,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又重新买了一个带转接板的1602液晶屏,我看这个需要iic接口,但是我单片机上没有iic接口 ...

iic只有2个数据口,单片机随便找2个端口就行了。需要找卖家要驱动和范例程序。

网友G(2022-04-30):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2次进行送入数据的,但你的接线高低位反转,建议P2.7接DB7,P0.0接DB0这样高低对应的接法,省去程序 ...

哥 能帮忙写个底层程序吗 没接在一个p口 写不出来
DB0 p3.2
DB1 p3.3
DB2 p3.4
DB3 p3.5
DB4 p3.6
DB5 p3.7
DB6 p1.0
DB7 p1.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哥 能帮忙写个底层程序吗 没接在一个p口 写不出来
DB0 p3.2
DB1 p3.3

给你写一个异组端口驱动LCD示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EN=P2^7;

sbit code0=P3^2;                       //定义LCD数据端口
sbit code1=P3^3;
sbit code2=P3^4;
sbit code3=P3^5;
sbit code4=P3^6;
sbit code5=P3^7;
sbit code6=P1^0;
sbit code7=P1^1;

uchar table1[]="0123456789ABCDEFG";        //第一行
uchar table2[]="HIJKLMNOPQRSTUVWX";        //第二行

void PX(uchar i)                           //写入8位数据
{
        code0=i&0x01;i>>=1;
        code1=i&0x01;i>>=1;
        code2=i&0x01;i>>=1;
        code3=i&0x01;i>>=1;
        code4=i&0x01;i>>=1;
        code5=i&0x01;i>>=1;
        code6=i&0x01;i>>=1;
        code7=i&0x01;
}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W=0;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X(com);                //传递指令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W=0;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X(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定义循环变量
        init();                                         //初始化程序
        /******用for循环按字节逐个写********/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
        for(i=0;i<16;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1[i]);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com(0xc0);                  //数据指针第二行起始位置0x80+0x40=0xc0
        for(i=0;i<16;i++)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2[i]);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