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单片机控制大电机转动

楼主(2020-12-16):
想法是这样的,通过单片机控制大电机转动; 光电传感器监测到漏失信号后进行声光报警,报警同时进行补偿,并记录信号总数和补偿数。                          自己编写了一个程序,有点问题,请大佬们慧眼指导下,前些天还本是虚心请教学习,还被xx,学生党请指导学习下

网友A:
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功率有多大?大于100KW?

网友B:
大电机有多大?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又分单相和三相,要说具体一些不然想帮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功率有多大?大于100KW?

无级变速直流电机0.75KW  大佬看到回复下,我可以加您。穷学生前段时间杯片子片了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机有多大?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又分单相和三相,要说具体一些不然想帮都没办法

无级变速交流电机  0.75KW  单相   一般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无级变速直流电机0.75KW  大佬看到回复下,我可以加您。穷学生前段时间杯片子片了前。

无级变速交流电机  0.75KW  单相   一般用的电机。

网友B:
这个很好解决啊,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楼主有更新吗? 电路是否制作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