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温度传感器介绍

楼主(2020-12-16):
    1、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transducer sensor)是利用物质各种物理性质随温度变化的规律把温度转换为电量的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是温度测量仪表的核心部分,品种繁多。按测量方式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按照传感器材料及电子元件特性分为热电阻和热电偶两类。
    2、测试中最常用的温度传感器有:热电偶传感器、热敏电阻传感器、铂电阻传感器(RTD)、集成(IC)温度传感器。下图给出代表性的实物照片。

    3、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材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电动势——热电动势,由该原理可知热电偶的一个优势是其无需外部供电。另外,热电偶还有测温范围宽、价格便宜、适应各种大气环境等优点,但其缺点是测量精度不高,故在高精度的测量和应用中不宜使用热电偶。热电偶两种不同成份的材料连接是标准的,根据采用材料不同可分为K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N型热电偶、J型热电偶等等。
    4、热敏电阻是敏感元件的一类,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元器件中。热敏电阻通常在有限的温度范围内可实现较高的精度,通常是-90℃〜130℃。
    5、铂电阻,又称为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并且铂电阻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匀速有规律的变大。铂电阻可分为PT100和 PT1000等系列产品,PT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PT10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0欧姆。铂电阻具有抗振动、稳定性好、准确度高、耐高压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医疗、电机、工业、温度计算、卫星、气象、阻值计算等高精温度设备中。
    6、集成(IC)温度传感器是将温度传感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可完成温度测量及信号输出功能的专用IC。集成(IC)温度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是功能单一(仅测量温度)、测温误差小、价格低、响应速度快、传输距离远、体积小、微功耗等,适合远距离测温、控测,不需要进行非线性校准,外围电路简单。集成(IC)温度传感器按输出信号类型可分为模拟集成温度传感器(LM35) 和数字集成温度传感器(DS18b20)两种。

网友A:
HK1020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品种太少 没有几种介绍

网友C:
感觉写的挺好的

网友D(2021-01-21):
DS18B20属于那种啊

网友E:
哪种精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种精度高稳定性好?

105度以下NTC、300度以下PT100、800度以下K热电偶,1300度以下S或者B热电偶,以上就只有非接触式测温了。

网友G(2021-02-25):
热敏电阻用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S18B20属于那种啊

温度传感器

网友I:
连最常用的DS18B20都没有,还常用呢

网友J:
感谢科普,刚好在对比温度模块间的参数,谢谢!

网友K(2021-04-03):
不是有一种像三极管一样的吗?怎么没有介绍

网友L:
HK1020数字温度传感器,现在依旧有用

网友M:
可以做个初步的了解,感谢

网友N:
感觉不错,确实很可以

网友O(2021-05-14):
做DIY小玩意时帮大忙了。,。

网友P:
应该都用下,才能做电子常用的小器件

网友Q:
a1321电烙铁发热芯用的是哪种

网友R:
知识常见的几个吧  我算是系统开始学习 了 感谢分享

网友S:
感觉不错,确实很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T(2021-06-14):
写得很认真,很棒!

网友U:
Nic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helps a lot...
thank you

网友V:
引用 网友K:
不是有一种像三极管一样的吗?怎么没有介绍

LM35和18B20

网友W:
分析到位

网友X:
936发热芯 属于哪种?好像是温度升高,阻值变大。

网友Y:
一个10K或100K热敏电阻就解决的事,整这些实际上没有一点做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E:
哪种精度高稳定性好?

铂电阻

网友AA(2021-07-17):
DS18B20 DHT11

网友AB:
温度传感器按输出信号类型可分为模拟集成温度传感器(LM35) 和数字集成温度传感器(DS18b20)两种。

网友AC:
建议楼主增加工程,示例!

网友AD:
要是能举例某个芯片,就更好了。辛苦作者 谢谢

网友AE(2021-09-14):
A1321烙铁芯里的热电偶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的?有人知道不?

网友AF(2021-11-09):
只用过18B20的路过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哪种精度高稳定性好?

PT100

网友AH(2021-12-13):
引用 网友D:
DS18B20属于那种啊

集成温度传感器

网友AI:
学习了,这个能讲解下怎么驱动就好了

网友AJ:
与NTC相反的还有一种PTC

网友AJ:
非常好的科普贴

网友AK(2022-01-24):
ds18b20最常见吧应该,对于初学者来说

网友AL(2022-06-04):
只用过18B20点进来看一下

网友AM(2023-03-12):
引用 网友X:
936发热芯 属于哪种?好像是温度升高,阻值变大。

936发热芯有两线和四线的,都有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