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四路按键循环开关程序

楼主(2020-12-16):
用一个按键控制四个继电器循环导通,程序由51单片机的程序改到STC15F104W上,第一次按键,第一个继电器吸合,第二次按键,第二个继电器吸合,第一个继电器释放,以此类推。最初的想法就是实现电风扇,三档开关,程序里面可以修改端口。
#include<reg52.h>

sbit key = P3^4; //定义按键

void delayms(void);                         //延时
void led_refresh(unsigned char i);   //led显示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按键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init();
   while(1)
        {
          m = keyscan();
          led_refresh(m);
        }

}

void delayms(void)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i = 10000;
  while(i--);
}

void led_refresh(unsigned char j)        //led显示
{
      switch(j)
           {
                  case 0 :  P3=0xFF; break;            // 全部熄灭
                  case 1 :  P3=0xFE; break;                // led1 点亮
                  case 2 :  P3=0XFD; break;                // led2 点亮
                  case 3 :  P3=0XFB; break;                // led3
                                  case 4 :  P3=0XF7; break;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z = 0;
    static bit keyflag = 1;
    static bit backup = 1;

       keyflag = key;
              if(keyflag != backup )
           {
                 delayms();
                     if(keyflag == key)
                       {
                             if(backup == 0)
                            {
                                     count++;
                                   if(count >= 5)
                                             {
                                       count = 0;
                            }         }
                          }
                }

                 完整程序请下载文件

网友A:
楼主您好 ,程序不完整啊

楼主:
想上传文件,手机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上传文件,手机怎么上传不了

手机点击底部的电脑版可以传文件,好像手机版只能发图片

楼主:
程序由51单片机修改而来的,只要修改一下输出端口,51和STC15F104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程序不完整啊

附件已上传

网友B:
非常感谢  有空也照着做一个

网友C(2021-04-21):
非常好  反向很好  刚好需要一个这种好的程序  谢谢贴主

楼主(2021-07-12):
这只是模拟电风扇的循环开关,谁可以在这基础上再加一个定时程序,就是电风扇的定时程序,一个按键控制,按一次加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一个按键循环使用

网友D(2023-09-28):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用业余时间学习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