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74HC系列模型如何显示电源和地管脚?

楼主(2020-12-16):
软件里面74hc系列器件的电源是默认的,现在想外供,但电源引脚是隐藏的,有什么办法显示出来不

网友A:
放置接地和VCC就能提示相互连接,显示不显示都一样.

网友B:
好奇你为啥要外供呢?供个大电压炸机玩?(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你为啥要外供呢?供个大电压炸机玩?(笑哭)

有个设计里面把反相器的电源接到地了,把反相器的地接到负电源了,现在想仿一下,不知道咋建模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置接地和VCC就能提示相互连接,显示不显示都一样.

谢谢  我也去试一试

网友D:
74HC的你只要放上去就会自动接电源和地了,如果想要可以外接的你可以搜索相同型号的74HC,会有好多种一样的,区别是会有电源和地端的管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