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芯片型号

楼主:
应该是控制投影仪幕布的,配正反转电机用的

网友A(2020-12-16):
就是图里那个14脚芯片,能看出来这是通用的还是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B:
单片机总类很多,这个14pin的芯片应该时单片机,里面有程序。具体哪颗芯片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判断。而且有的单片机会有定制版的,不好判断。

网友C:
有可能是PT2262和PT2272这种编解码器IC,就能实现简单的遥控功能

网友D:
楼主应该先找下电源脚,看起来4是电源,11脚是地,这类MCU台系的很多

网友A:
那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能得知吗,比如找公司开盖?然后芯片解密

网友A:
是不是TX2B/RX2B呢,看遥控器里面能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