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MPU6050+OLED(IIC)源程序

楼主:
上电之后需按一下复位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oled_iic.h"
/*******************
OLED接线定义:
                                        VCC--3.3V/5V
                                        GND--GND
                                        SCL--PB8
                                        SDA--PB9
MPU6050接线定义:
                                        VCC--5V
                                        GND--GND
                                        SCL--PB6
                                        SDA--PB7

                                        2020/12/16 15:10
*************************/

////串口1发送1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void usart1_send_char(u8 c)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1,c);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匿名上位机协议
{
        u8 send_buf[32];
        u8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4]=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AA;        //帧头
        send_buf[1]=0XAA;        //帧头
        send_buf[2]=fun;        //功能字
        send_buf[3]=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4+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4;i++)send_buf[len+4]+=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5;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8 tbuf[12];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02,tbuf,12);//飞机传感器数据,0X02
}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8 tbuf[28];
        u8 i;
        for(i=0;i<28;i++)tbuf[i]=0;//清0
        tbuf[0]=(roll>>8)&0XFF;
        tbuf[1]=roll&0XFF;
        tbuf[2]=(pitch>>8)&0XFF;
        tbuf[3]=pitch&0XFF;
        tbuf[4]=(yaw>>8)&0XFF;
        tbuf[5]=yaw&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01,tbuf,28);//飞机姿态等基本信息,0X01
}

int main(void)
{
//        u8 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u8 t,m;
                 short temp;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500000);                 //串口初始化为50000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mpu_dmp_init();
          OLED_Init();                         //OLED屏幕初始化
                OLED_Clear();

         //显示pitch和小数点
         OLED_ShowCH(1,0,"pitch");
         OLED_ShowCH(60+27,0,".");
         //显示roll和小数点
                OLED_ShowCH(1,2,"roll");
                OLED_ShowCH(60+27,2,".");
         //显示yaw和小数点
                OLED_ShowCH(1,4,"yaw");
                OLED_ShowCH(60+27,4,".");

                  t = mpu_dmp_init() ;
                                 while(        mpu_dmp_init() )//mpu6050自检
                {

                OLED_ShowCH(0,0," error");
                OLED_ShowNum(0,3,t,2,1);
                }
         while(1)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LED0=0;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                  if(report)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                        if(report)usart1_report_imu((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0));//左右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if((m%10)==0)
         {
                        temp = pitch * 10;
                        if(temp<0)
                        {
                                OLED_ShowCH(60-7,0,"-");//显示负号
                                temp = -temp;//将temp改为正数
                        }
                        else OLED_ShowCH(60-7,0," ");//不显示负号

                                OLED_ShowNum(60+35,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
                                OLED_ShowNum(60,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temp = roll * 10;
                        if(temp<0)
                        {
                                OLED_ShowCH(60-7,2,"-");//显示负号
                                temp = -temp;//将temp改为正数
                        }
                        else OLED_ShowCH(60-7,2," ");//不显示负号

                                OLED_ShowNum(60+35,2,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
                                OLED_ShowNum(60,2,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temp = yaw * 10;
                        if(temp<0)
                        {
                                OLED_ShowCH(60-7,4,"-");//显示负号
                                temp = -temp;//将temp改为正数
                        }
                        else OLED_ShowCH(60-7,4," ");//不显示负号

                                OLED_ShowNum(60+35,4,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
                                OLED_ShowNum(60,4,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
        }
                m++;
        }
}

网友A(2021-01-12):
有计步功能的吗

网友B(2021-02-15):
为什么是显示error,错误数是08怎么解决啊?

网友C:
是HAI库还是基本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显示error,错误数是08怎么解决啊?

上电需要按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HAI库还是基本库?

基本库

网友E:
博主太赞了,顶

网友F(2021-05-18):
复位后一直在mpu自检里循环,也就是一直显示error,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G(2021-07-29):
亲身测试好用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显示error,错误数是08怎么解决啊?

上电需要复位。

网友I(2022-05-19):
我这也是复位后一直在mpu自检里循环,也就是一直显示error, 已经上电复位了 返回的是10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J(2022-10-25):
引用 网友I:
我这也是复位后一直在mpu自检里循环,也就是一直显示error, 已经上电复位了 返回的是10 这是为什么啊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K(2023-10-14):
复位后一直在mpu自检里循环,一直显示
error     .
--11      .
10        .
yaw      .

网友L(2024-12-11):
引用 网友K:
复位后一直在mpu自检里循环,一直显示
error     .
--11      .

解决了吗

网友M(2025-02-27):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