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把初值就变成想要的数字?

楼主(2020-12-16):
请问我在这要咋弄才能把初值就变成想要的数字呢,各位大神感谢!

网友A:
这个就是数码管的显示,数码管分8个部分组成, 你先用二进制表达一下你想要显示的数字让他亮,然后改成十六进制的就ok了。

网友B:
在main函数第一句加一行   keynum= 你想显示的数字;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ain函数第一句加一行   keynum= 你想显示的数字;  就可以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数码管的显示,数码管分8个部分组成, 你先用二进制表达一下你想要显示的数字让他亮,然后改成十六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