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数字交流调压设计 求思路

楼主:
想自己制作,求大佬指导如何学习 如何下手

1)按图制作电路,设定交流电源输入 u1=~24V/50Hz,实现 30°触发角度输出,示波器测试 A、B 点波形。 2)按图制作电路,设定交流电源输入 u1=~24V/50Hz,实现任意触发角度输出,按键设置,并界面显示,示波器测试 A、B 点波形。
3)按图制作电路,设定交流电源输入 u1=~24V/50Hz,实现任意触发角度输出,串口助手或者其他上位机软件设置,示波器测试 A、B 点波形。
4)设定交流电源输入 u1=~24V/50Hz 输入,输出电压~15V/ 1A。调节交流电源输入在~20/50HZ—~30V/50Hz 变化,输出保持电压有效值~15V 不变。万用表测量A、B 点电压值。

网友A(2020-12-17):
光耦隔离过零检测,延迟后通过光耦触发可控硅调导通角,AB两点需要adc取样检测控制pid算法控制导通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隔离过零检测,延迟后通过光耦触发可控硅调导通角,AB两点需要adc取样检测控制pid算法控制导通角。

这个电路我用了32,有针对于32更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