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八音盒程序不能播放歌曲

楼主:
这个跑马灯音乐盒为啥不能播放歌曲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定义按key1可切换花样
sbit key2=P3^3;//定义按key2可切换歌曲
sbit fm=P3^5;//蜂鸣器连续的IO口,接蜂鸣器的管脚
//sbit fm=P3^6;
uchar code huayang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
                         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e7,0xdb,0xbd,0x7e};                                //花样1
uchar code huayang2[]={0x7f,0xfe,0xbf,0xfd,0xdf,0xfb,0xef,0xf7,0xef,0xfb,0xdf,0xfd,0xbf,0xfe};              //花样2
uchar code huayang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0x00};//花样3
uchar code huayang4[]={ 0x3f,0xcf,0xf3,0xfc,0xfc,0xf3,0xcf,0x3f,0x3f,0xf3,0xcf,0xfc,0x3f,0xf3,0xcf,0xfc};    //花样4
uchar code huayang5[]={ 0xff,0x00,0xff,0x00,0xf0,0x0f,0xf0,0x0f,0xf0,0x0f,0xf0,0x0f};                        //花样5

uchar count1;//花样标志
uchar count2;//歌曲标志
uchar timeh,timel,i;
//---------------------------简谱---------------------------------------
//编程规则:字节高位是简谱,低位是持续时间,代表多少个十六分音符。
//1-7代表中央C调,8-E代表高八度,0代表停顿
//最后的0是结束标志
uchar code qnzl[]={         //        歌曲1
0xA1,0xA1,0xA1,0xA1,0x32,0x31,0x21,0x32,0x62,
0xA1,0xA1,0xA1,0xA1,0xA1,0xA1,0xA1,0xA1,0x32,0x22,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0x32,0x31,0x21,0x32,0x83,0x82,0x71,0x72,0x02,
0x63,0xA1,0xA2,0x62,0x92,0x82,0x52,
0x31,0x51,0x63,0x51,0x63,0x51,0x63,0x51,0x62,0x82,0x7C,0x02,
0x61,0x71,0x82,0x71,0x62,0xA2,0x71,0x76,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0x42,0x63,0x83,0x83,0x91,0x91,
0x61,0x71,0x82,0x71,0x62,0x0A2,0x71,0x76,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0x42,0x82,0x88,0x02,0x74,0x93,0x89,
0x61,0x71,0x82,0x71,0x62,0xA2,0x71,0x76,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0x42,0x63,0x83,0x83,0x91,0x91,
0x61,0x71,0x82,0x71,0x62,0x0A2,0x71,0x76,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0x42,0x82,0x88,0x02,0x74,0x93,0x89,
0xff};//结束标志
uchar code jmszl[]={ // 歌曲二
0x12,0x12,0x22,0x32,0x31,0x22,0x21,0x22,
0x21,0x31,0x51,0x52,0x31,0x52,0x61,0x15,0x14,
0x51,0x52,0x31,0x52,0x62,0x13,0x11,0x13,0x32,0x28,
0x31,0x32,0x31,0x32,0x11,0x21,0x51,0x52,0x51,0x52,
...
0x31,0x81,0x81,0x81,0x61,0x91,0x82,
0x51,0x51,0x51,0x51,0x31,0x61,0x53,
0x21,0x11,0x21,0x11,0x22,0x11,0x21,0x26,
0x32,0x61,0x51,0x51,0x31,0x31,0x21,0x31,0x51,0x61,0x51,0x31,0x51,0x52,
0x31,0x31,0x81,0x81,0x81,0x61,0x91,0x81,0x61,0x31,0x56,
0x32,0x32,0x81,0x81,0x81,0x81,0x91,0x81,0x61,0x81,0x61,0x51,0x31,0x51,0x34,
...
0xff};
uchar code song1 []=   //歌曲三
{
0x34,0x32,0x32,0x34,0x42,0x51,
0x62,0x52,0x42,0x32,0x34,0x04,
0x74,0x74,0x62,0x62,0x64,
0x3c,0x04,
0x64,0x62,0x52,0x42,0x32,0x34,
0x33,0x31,0x32,0x72,0x76,0x72,
0x83,0x81,0x82,0x82,0x82,0x74,0x72,
0x7c,0x04,
0x63,0x61,0x62,0x62,0x64,0x72,0x82,
0x72,0x74,0x72,0x62,0x52,0x42,0x32,
0x42,0x44,0x42,0x42,0x52,0x62,0x52,
0x5c,0x04,
0x64,0x62,0x62,0x64,0x72,0x82,
0x72,0x74,0x72,0x62,0x52,0x42,0x32,
0x42,0x46,0x53,0x41,0x42,0x32,
0x3c,0x04,
0xFF};
uchar code song2[]={0x12,0x52,0x52,0x52,0x56,0x42,        // 歌曲四
0x32,0x42,0x32,0x22,0x18,
0x82,0x82,0x82,0x82,0x86,0x72,
0xB2,0x72,0x72,0x62,0x58,
0x52,0x82,0x82,0x72,0x56,0x42,
0x32,0x42,0x32,0x22,0x16,0xB2,
0xB2,0x32,0x32,0x22,0x16,0x52,
0x42,0x32,0x22,0xC2,0x88,
0xFF};
uchar code song3 []={         //        歌曲五
0x12,0x22,0x34,0x84,0x74,0x54,0x38,0x42,0x32,0x22,0x42,0x34,0x84,0x72,0x82,0x94,0xA6,
0x12,0x22,0x34,0x84,0x74,0x54,0x38,0x42,0x32,0x22,0x42,0x34,0x84,0x72,0x82,0x94,0xA6,
0x12,0x22,0x34,0x84,0x74,0x54,0x38,0x42,0x32,0x22,0x42,0x34,0x84,0x72,0x82,0x94,0xA8,0x08,
0xff };
//----------------------------简谱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值---------------------------
//适合11.0592M的晶振,对定时器置入的初值
uchar code cuzhi[]={
         0xff,0xff,//占位用的,没有实际的意义
         0xFC,0x8E,//中央C调1-7
         0xFC,0xED,
         0xFD,0x43,
         0xFD,0x6A,
         0xFD,0xB3,
         0xFD,0xF3,
         0xFE,0x2D,
         0xFE,0x47,        //高八度1-7
         0xFE,0x76,
         0xFE,0xA1,
         0xFE,0xC7,
         0xFE,0xD9,
         0xFE,0xF9,
         0xFF,0x16
         };
uchar yinyue[]={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0,0x0};
//将音调转化为对应的LED样式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65MS,即十六分音符
void song();
void beep();//蜂鸣器叫一声
main()
{        uchar x;
        count1=1;//流水灯花样
        count2=0;//不唱歌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方式
        EX1=1;//开外部中断1
        IT1=1;//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方式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0=0;
        TL0=0;
        ET0=1;

        while(1)
        {
                if(count1!=0)
                {
                        switch(count1)
                        {
                                case 1:
                                        for(x=0;x<25;x++)
                                        {
                                                P1=huayang1[x]; //花样流水灯1
                                                beep();
                                                delay1(150);
                                                if(count1!=1)
                                                        break;
                                        }
                                break;
                                case 2:
                                        for(x=0;x<14;x++)
                                        {
                                                P1=huayang2[x];//花样流水灯2
                                                beep();
                                                delay1(300);
                                                if(count1!=2)
                                                        break;
                                        }
                                break;
                                case 3:
                                        for(x=0;x<17;x++)
                                        {
                                                P1=huayang3[x];//花样流水灯3
                                                beep();
                                                delay1(150);
                                                if(count1!=3)
                                                        break;
                                        }
                                break;
                                case 4:
                                        for(x=0;x<16;x++)
                                        {
                                                P1=huayang4[x];//花样流水灯4
                                                beep();
                                                delay1(300);
                                                if(count1!=4)
                                                        break;
                                        }
                                break;
                                case 5:
                                        for(x=0;x<12;x++)
                                        {
                                                P1=huayang5[x];//花样流水灯5
                                                beep();
                                                delay1(300);
                                                if(count1!=5)
                                                        break;
                                        }
                                break;
                        }
                }
                else
                {
                        song();
                        delay1(100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A=0;//关总中断
        delay1(1);//去抖
        if(key1==0)
        {
                count2=0;//不让蜂鸣器唱歌
                TR0=0;
                count1++;
                if(count1==6)
                         count1=1;

        }
        EA=1;//开总中断
}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EA=0;//关总中断
        delay1(1);//去抖
        if(key2==0)
        {
                count1=0;//流水灯无花样
                TR0=1;
                i=0;//从头开始唱
                count2++;
                if(count2==6)
                         count2=1;
        }
        EA=1;//开总中断
}

//---------------.按照51单片机的中断向量顺序编的号,也是缺省状态下的优先级------------
//外部中断0 interrupt 0
//定时器0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1 interrupt 2
//定时器1     interrupt 3
//串口中断   interrupt 4
//定时器2     interrupt 5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用于产生各种音调 定时器0
{
        TH0=timeh;
        TL0=timel;
        fm=~fm;
}
void song()
{
        uint temp;
        uchar jp; //简谱
        i=0;
        while(1)
        {        if(count2==0)
                {
                        break;
                }
                if(count2==1)          //选曲1
                        { temp=qnzl [i];}
                if(count2==2)    //选曲2
                        temp=jmszl[i];
                if(count2==3)     //选曲3
                        temp=song1 [i];
                if(count2==4)    //选曲4
                        temp=song2 [i];
                if(count2==5)   //选曲5
                        temp=song3 [i];
                if(temp==0xff)
                        break;

                jp=temp/16; //取数的高4位
                P1=yinyue[jp];
                if(jp!=0)
                {
                timeh=cuzhi[jp*2];
                timel=cuzhi[jp*2+1];
                }
                else
                {
                TR0=0;
                fm=1;//关蜂鸣器
                }
                delay(temp%16); //取数的低4位
                TR0=0;         //唱完一个音停10MS
                fm=1;
                delay1(10);
                TR0=1;
                i++;
        }
        TR0=0;
        fm=1;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65MS,即十六分音符
{        uint x,y;
        for(x=z;x>0;x--)
                 for(y=19000;y>0;y--);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
void beep()        //蜂鸣器叫一声
{        uchar i;
        for(i=0;i<50;i++)
        {        fm=~fm;
                delay1(1);
        }
        fm=1;
}

网友A(2020-12-17):
程序没有问题,可能是你的线路有问题。下图是仿真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