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外部中断控制,求大佬解答

楼主:
我想知道一个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的IO口可以接两个需要中断的模块么?
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2020-12-17):
可以并联接N个,但触发后就也不能分清是那个模块触发的!

网友B:
两个模块中断信号可以分别接INT0和INT1,如果非得接到一起也要至少给芯片另接一个识别信号。否则中断程序如何区别响应?

网友C:
进入中断程序里,先检测哪个口线是低电平,则是那个模块产生的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接N个,但触发后就也不能分清是那个模块触发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入中断程序里,先检测哪个口线是低电平,则是那个模块产生的中断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模块中断信号可以分别接INT0和INT1,如果非得接到一起也要至少给芯片另接一个识别信号。否则中断程序如 ...

谢谢,受教了。

网友E:
思路都是人想出来的,有时间多看看论坛确实受益匪浅

网友F:
可以接两个,但是你的程序中必须要有方法能够区分这两个中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