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简单流水灯的疑问;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会出现error C193?有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12-16):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1;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tar();
void finish();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void star();
                for(i=0;i<=7;i++)
                {
                        led<<1;
                        delay(250);
                }
                        led=~led;
                for(i=0;i<=7;i++)
                {
                        led>>1;
                        delay(250);
                }
                led=0xff;
                delay(250);
                led=0;
        }
}

void star()
{
  led=0xff;
        delay(250);
}

/*void finish()
{
        led=0xff;
        delay(250);
        led=0;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网友A:
楼主这是在考我们呢,错误信息都不给完整,错误信息有提示行数的,一般来说很好找出错误所在。
5楼的说的只是编程上的问题,KEIL编译时并不一定会报错,甚至警告都不会;如果是单个LED,应该sbit=P0^0;,但看后面的程序有移位,应该是字节型的。
第12行的void star(); ,我从未见过这样用过,为了证实是不是这个报错,我将一个正常的程序主函数调用的子函数前面加上void (说明:被调用的子函数也是void没有返回值的),结果是报error C141错误,提示void附近语法错误,也就是说,就我这个KEIL,对于第12行是肯定会报错的,只是错误类型不一样。

网友B:
<<或>>是对数据作位运算,你的led是端口不是数据

网友C:
<<和>>是错误的,应该为<<=和>>=

网友D:
符号用错了哦

网友E:
窃以为第二行就好象不对sbit=P0;一边是位,一边是字节char.肯请斧正。

网友F:
十五行和二十行符号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