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ab调试工具之组态画布的使用

楼主:
MicroLab调试工具配置有组态画布功能,其功能就是在调试工具的平台上生成一个由组态画布功能构建的工作界面,其操作界面如图1所示。
1 组态画布操作界面
至于构建工作界面的组件,有3种即控制组件、显示组件及图表组件,参见图2~3所示。

2 控制组件

3 显示组件

4 图表组件
其中的控制组件属于输出类组件,其主要作用就是依托界面的控件来发出操作指令,并借由串行通讯等方式将指令传送给下位机。
而显示组件和图表组件则属于输入类组件,是将串行通讯等方式接收的数据以指定的组件形式来显示。
其中以显示组件的表现形式最为丰富,有数码显示型的、有指针显示型的及容器状态指示型的。
以简单的开关组件为例,其使用方式如下:
1.将一个开关组件拖拽到组态画布中,见图5所示。
2.右击开关组件,在快捷菜单中选取RUN,即可观察到图6所示的运行效果。

5 开关组件的使用

6 开关组件的操控状态
另外,在界面制作过程中还运行对组件进行复制和删除的处理。此外,对组件的属性还可从编辑窗口的右侧列表来编辑。

7 复制开关组件
对界面中的控制组件,还能设置相应的控制指令,其设置方式如图8所示。
该设置的作用就是在开关组件被开启时,便发出指令“0X55”。

8 设置控制指令
以串行通讯模式的超声波测距模块为例,在开关组件被开启后,会发送出“0x55”的采集指令,此时若使用串口监听功能,则可以在串口接收窗口见到测距模块反馈的检测信息“FF 00 00 FF”,见图9所示。

9 接收检测信息

网友A(2020-12-17):
这个软件超级实用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超级实用 ,谢谢

这款软件正在测评期,符合要求的可得到永久使用授权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