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8F单片机串口通讯发不出去啊?

楼主(2020-12-16):
/*UART.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l unsigned long
#define iuc idata unsigned char
#define iui idata unsigned int
#define iul idata unsigned long
#define bt bit
#define swch switch
#define cs case
#define whl while
#define rtn return
#define brk break
#define itrpt interrupt

uart_init(ul baud,ui prty,bt xos)
{
if(xos==1)
  {
  P_SW2|=0x80; /*启动内部扩展区寄存器访问功能*/
  XOSCCR|=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XOSCCR & 1)); /*待晶振频率稳定*/
  CLKDIV=0x00; /*晶振不分频*/
  CKSEL=0x01; /*选用外部晶振*/
  }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7f;  /*波特率不倍速*/
TMOD|=0x20;  /*设置T0T1寄存器*/
AUXR=0xfc;  /*配置辅助寄存器*/
swch(baud)
  {
  cs 4800:   TH1=TL1=0x70;
  cs 9600:   TH1=TL1=0xb8;
  cs 19200:  TH1=TL1=0xdc;
  cs 28800:  TH1=TL1=0xe8;
  cs 38400:  TH1=TL1=0xee;
  cs 57600:  TH1=TL1=0xf4;
  cs 86400:  TH1=TL1=0xf8;
  cs 115200: TH1=TL1=0xfa;
  cs 230400: TH1=TL1=0xfd;
  cs 460800: TH1=TL1=0xfe;
  cs 691200: TH1=TL1=0xff;
  }
TR1=1; /*启动定时器1*/
swch(prty)
  {
  cs 0: {
        PS=0;
        IPH=0x00;
        }
  cs 1: {
        PS=1;
        IPH=0x00;
        }
  cs 2: {
        PS=0;
        IPH=0x10;
        }
  cs 3: {
        PS=1;  /*将串口1中断设置为高优先*/
        IPH=0x10; /*将串口1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
        }
  }
REN=1; /*允许接收串口数据*/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P3M1=0x01; /*00000001*/
P3M0=0x02; /*00000010,将串口接收口设为高阻输入模式,发送口设置为强推挽模式*/
}

uart_txd(uc udat[])
{
ui i;
ui j=sizeof(udat);
TI=RI=0;
for(i=0;i<j;i++)
  {
  SBUF=udat[i];
  while(TI==0)
    {
    ;
    }
  TI=0;
  }
}

/*下面是主程序*/
#include <STC8x.H>
#include <UART.H>

iui k,j;
iui txdbuf[13]={'H','E','L','L','O','\x20','W','O','R','L','D','!','\0'};

main()
{
uart_init(9600,3,1);
while(1)
  {
  uart_txd(txdbuf);
  }
}

网友A:
你这个串口配置也搞得太麻烦了吧,先改用一个最简单的试试,试可以发送后再去搞这种比较复杂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串口配置也搞得太麻烦了吧,先改用一个最简单的试试,试可以发送后再去搞这种比较复杂配置的

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比这简单的都搞过了,就TM是发布出去啊!

网友B:
那是因为P_SW2没有在设置外部时钟后,没有P_SW2=0,恢复操作传统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P_SW2没有在设置外部时钟后,没有P_SW2=0,恢复操作传统寄存器。

谢谢啊,不过设置了也不行啊

网友C:
试着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看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
我简化了一下。
/*UART.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l unsigned long
#define iuc idata unsigned char
#define iui idata unsigned int
#define iul idata unsigned long
#define bt bit
#define swch switch
#define cs case
#define whl while
#define rtn return
#define brk break
#define itrpt interrupt

uart_init()
{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7f;  /*波特率不倍速*/
TMOD|=0x20;  /*设置T0T1寄存器*/
AUXR=0xfc;  /*配置辅助寄存器*/
TL1=TH1=0xb8;
REN=1; /*允许接收串口数据*/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P_SW1=0x00;
}

uart_txd(uc udat[])
{
ui i;
ui j=sizeof(udat);
TI=RI=0;
for(i=0;i<j;i++)
  {
  SBUF=udat[i];
  while(TI==0)
    {
    ;
    }
  TI=0;
  }
}
/*主程序*/
#include <STC8x.H>
#include <UART.H>

iui txdbuf[13]={'H','E','L','L','O','\x20','W','O','R','L','D','!','\0'};

main()
{
uart_init();
P_SW2=0x00;
while(1)
  {
  uart_txd(txdbuf);
  }
}

网友B:
你是没理解P_SW2=0的作用吧。乱放位置。
  P_SW2 = 0x80; /*启动内部扩展区寄存器访问功能*/
  XOSCCR|=0xc0; /*启动外部晶振*/
  while(!(XOSCCR & 1)); /*待晶振频率稳定*/
  CLKDIV=0x00; /*晶振不分频*/
  CKSEL=0x01; /*选用外部晶振*/
P_SW2 =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理解P_SW2=0的作用吧。乱放位置。
  P_SW2 = 0x80; /*启动内部扩展区寄存器访问功能*/
  XOSCCR| ...

我已经不用外部晶振了,P_SW2 = 0;我也写了

网友D:
试试吧,不行的话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D: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Buf_Max 50

volatile uint8 Flag=FALSE;

uint8 xdata Rec_Buf[Buf_Max];
uint8 i = 0;
uint8 uart1temp;

void delay_ms(uint16 x)
{
        uint16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void Uart1_Init(void)
{
        PCON &= 0x3f;
        SCON = 0x50;
        AUXR |= 0x40;
        AUXR &= 0xfe;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0xDC;
        TH1 = 0xDC;
        ET1 = 0;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SendDataByUart1(uint8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void USART1_Tx_Puts(void)
{
          if(Flag)
        {
                ES = 0;
            SendDataByUart1(uart1temp);
            SendDataByUart1(0x0D);
            SendDataByUart1(0x0A);
                ES = 1;
                Flag=FALSE;
          }
}

int main()
{
          P3M1 &= 0xFE;        P3M0 &= 0xFE;
        P3M1 &= 0xFD;        P3M0 |= 0x02;

        Uart1_Init();

        while(1)
        {
                USART1_Tx_Puts();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using 1
{
        ES = 0;
        Flag=TRUE;
        if (RI)
          {
              RI = 0;
                uart1temp = SBUF;
           }
           if (TI)
           {
              TI = 0;
           }
        ES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吧,不行的话检查一下电路

要是电路问题,根本烧不进去!

网友E:
不知道你使用的晶振频率时多少,和波特率是不是相符,重新都定义一下

网友F:
试试不同的单片机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不同的单片机时钟频率

我用11.0592 12 22.1184 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不同的单片机时钟频率

再说波特率不符的话,会收到乱码,而我的电脑上根本检测不到单片机发来的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不同的单片机时钟频率

而且我用示波器看了,一直是高电平,检测不到起始位的下降沿

网友G:
可以看看串口接口是不是松掉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