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2单片机实现8路AD检测程序

楼主(2020-12-16):
目前程序能够实现8路AD检测数据但是显示有问题,并且使用按键进行切换时总会不知道跳到什么地方去。
         /* 功能:使用12C5A60S2内部AD读取外部8 路电压,显示在1602上 */ /*     最多可同时输入8路电压,设置P1ASF            */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按key1几次后就直接从4.88跳到1.3

按key1几次后就直接从4.88跳到1.3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0^7;   //定义1602使用的端口
sbit RW = P0^6;
sbit EN = P0^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2   //连接1602数据口 P2

//uchar b,i,ge,shi,bai;
uchar da1=0,da2=0,da3=0,da4=0,da5=0,da6=0,da7=0,da8=0;
double Data,c;
char a[6]="";

uchar ADC_Chanul_Turn=0;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int tongdao=0;
int sum=0;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while(TH0<9);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y为行数,x为横坐标,最后一个是字符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hile(TH0<9);
   LCD_Write_Com(0x38);
   while(TH0<9);
   LCD_Write_Com(0x38);
   while(TH0<9);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hile(TH0<9);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ADC函数
------------------------------------------------*/

void InitADC()//初始AD寄存器
{
        P1ASF=0Xff;     //0xff设置P1口全部为ADC通道,0x07=0000,0111  即使用P10,P11,P12作为输入
        ADC_RES=0X00;    //清除高8位缓冲数据
        if(ADC_Chanul_Turn%8==0)//外部基准电压
        {
            ADC_CONTR=0xF0; //AD转换控制寄存器,1111,0000  P10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8;    //1110,1000(清零Flag,置位Start)
         }
        if(ADC_Chanul_Turn%8==1)
        {
            ADC_CONTR=0xF1; // 1111,0001  P11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9;    //1110,1001
         }
         if(ADC_Chanul_Turn%8==2)
        {
            ADC_CONTR=0xF2; //1111,0010  P12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A;    //1110,1010
         }
                 if(ADC_Chanul_Turn%8==3)
        {
            ADC_CONTR=0xF3; //1111,0011  P13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B;    //1110,1011
         }
                  if(ADC_Chanul_Turn%8==4)
        {
            ADC_CONTR=0xF4; //1111,0100  P14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C;    //1110,1100
         }
           if(ADC_Chanul_Turn%8==5)
        {
            ADC_CONTR=0xF5; //1111,0101  P15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D;    //1110,1101
         }
                   if(ADC_Chanul_Turn%8==6)
        {
            ADC_CONTR=0xF6; //1111,0110  P16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E;    //1110,1110
         }
                  if(ADC_Chanul_Turn%8==7)
        {
            ADC_CONTR=0xF7; //1111,0111  P17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F;    //1110,111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interrupt 1: 定时器0,interrupt3:定时器3
{
    TH0=-9;       //高八位,(需要表示Xms的定时,计数器由65536-X数到65536,由于16位,只能分高低位)

    EA = 1;
    ET0 = 1;
    TR0 = 1;
        InitADC();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FLAG标志位置位触发中断,没有设优先级,但是同优先级下定时器0更高
{

   //V_5REF=V_1REF*256/da_ref;
   if(ADC_Chanul_Turn%8==0)                     //外部基准电压
   {
       da1=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1/256)*5;     //取八位计算基准电压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1)
   {
       da2=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2/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2)
   {
       da3=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3/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3)
   {
       da4=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4/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4)
   {
       da5=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5/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5)
   {
       da6=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6/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6)
   {
       da7=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7/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if(ADC_Chanul_Turn%8==7)
   {
       da8=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8/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
   a[0]=((int)c%10+0x30);//个位(电压<5,仅有个)     //0x30: ASCAI码里代表“0”,必须转换成字符存在字符型数组里才可以在1602液晶屏上显示
   a[1]=0x2e;                    //小数点
   a[2]=((int)(c*10)%10+0x30); // 十分位
   a[3]=((int)(c*100)%10+0x30);// 百分位
   a[4]=((int)(c*1000)%10+0x30);// 千分位
//   a[5]=((int)(c*10000)%10+0x30);// 万分位
//   a[6]=((int)(c*100000)%10+0x30);// 十万分位
   a[5]='\0';                  //  加了串尾符才成了字符串哦

                   if(key1==0)
                     {
                        while(TH0<9);
                        if(key1==0)
                        {
                        tongdao++;
                        }
                        if(tongdao==8)
                        {
                        tongdao=0;
                        }
                   }
                     if(key2==0)
                     {
                        while(TH0<9);
                        if(key2==0)
                        {
                        tongdao--;
                        }
                        if(tongdao==-1)
                        {
                        tongdao=7;
                        }
                   }
                   switch(tongdao)
                   {
                   case 0: if(ADC_Chanul_Turn%8==0)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0);
                                   }
                                           break;
                   case 1: if(ADC_Chanul_Turn%8==1)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1);
                                      }
                                        break;
                   case 2: if(ADC_Chanul_Turn%8==2)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2);
                                      }
                                   break;
                   case 3: if(ADC_Chanul_Turn%8==3)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3);
                                        }
                                        break;
                   case 4: if(ADC_Chanul_Turn%8==4)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4);
                                        }
                                        break;
                   case 5: if(ADC_Chanul_Turn%8==5)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5);
                                        }
                                        break;
                   case 6: if(ADC_Chanul_Turn%8==6)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6);
                                        }
                                        break;
                   case 7: if(ADC_Chanul_Turn%8==7)
                                           {
                                        LCD_Write_String(0,0,a);
                                           LCD_Write_String(5,1,0x37);
                                        }
                                        break;
                   }

   ADC_CONTR&=0xEF;               //标志位清零

   ADC_Chanul_Turn++;
   if(ADC_Chanul_Turn==252)
      ADC_Chanul_Turn=0;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1,"P");
        LCD_Write_String(1,1,"A");
        LCD_Write_String(2,1,"S");
        LCD_Write_String(3,1,"S");
        LCD_Write_String(4,1,":");

        TMOD=0x11;
    TH0=0;
        TL0=;           //开定时器0        TR0=1;
    EA=1;                             //开全局中断
    ET0=1;
        EX0 = 1;                             //允许定时器零中断
    EADC=1;                          //允许ADC中断

    while(1);
}

楼主:
显示无法显示小数,一直是LCD一直是闪烁的,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感谢楼主 受益匪浅

网友B:
楼主这程序写得也太啰嗦,而且还有不少错误。不如把STC官方示例稍改一下,串口显示改LCD显示即可。
/***************************************************************/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2C5Axx Series MCU A/D Conversion 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void InitUar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ADC();

BYTE ch = 0;                        //ADC channel NO.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 UART, use to show ADC result
    InitADC();                      //Init ADC sfr
    IE = 0xa0;                      //Enable ADC interrupt and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tart A/D conversion
    while (1);
}

/*----------------------------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SendData(ch);                   //Show Channel NO.
    SendData(ADC_RES);              //Get ADC high 8-bit result and Send to UART

//if you want show 10-bit result, uncomment next line
//    SendData(ADC_LOW2);             //Show ADC low 2-bit result

    if (++ch > 7) ch = 0;           //switch to next channel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Set all P1 as analog input port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Delay(2);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
Initial UART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8 bit data ,no parity bit
    TMOD = 0x20;                    //T1 as 8-bit auto reload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Uart baudrate
    TR1 = 1;                        //T1 start running
}

/*----------------------------
Send one byte data to PC
Input: dat (UART data)
Output:-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TI = 0;                         //Clear TI flag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

/*----------------------------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无法显示小数,一直是LCD一直是闪烁的,望大神指点

给你改写成了ADC查询方式,如果硬件没有错误应该可以直接用于你的实验板。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LCD端口定义***/
//#define DataPort P2                           //连接1602数据口 P2
sbit LCD_RS=P0^7;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RW=P0^6;                                        //液晶屏RW口  写数据低,读数据高 如果不查忙RW可以直接接地,去掉LCD_RW=0;
sbit LCD_EN=P0^5;                                        //液晶屏EN口  高电平使能,低跳变执行
/********本地全局变量声明**************/
uchar table1[]="Voltmeter No.1";        //LCD第一行字符
uchar table2[]="CH0: 0.000 V";        //LCD第二行字符
uint  dis_buf[8]; //ADC转换数据缓存
uint  Cnt2ms;                //计时变量
uchar Channel;                //通道变量
uchar num=0;                //轮流显示变量
uint  ADC_V;                //ADC电压值变量
/********本地函数声明**************/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函数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ADC转换函数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init();                                        //初始化LCD函数
void Filter();                                                //采样滤波函数

void main()
{
        uchar a;
        P1M0=0x00;                        //P1口全部为高阻输入
        P1M1=0xff;                        //P1口全部为高阻输入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ADC();                   //初始化ADC
        LCD_init();                        //初始化LCD
        write_com(0x80+1);//初始化LCD第一行字符
        for(a=0;a<14;a++)
                write_date(table1[a]);
        write_com(0xc0+2);//初始化LCD第二行字符
        for(a=0;a<12;a++)
                write_date(table2[a]);
        while(1)
        {
                if(TF0)                        //查询2msT0中断请求标志
                {
                        TF0=0;                //清除T0中断请求标志
                        Filter();        //读取ADC转换数据
                        Cnt2ms++;
                        if(Cnt2ms>=500)//1秒刷新LCD显示数据
                        {
                                Cnt2ms=0;
                                //轮流取缓存中数据强制转换数据类型(32位)运算,得到(4舍5入)mV,显示在LCD
                                ADC_V=(5*(long)dis_buf[num]*10000/1024+5)/10;//
                                table2[5]=ADC_V/1000%10+'0';
                                table2[7]=ADC_V/100%10+'0';
                                table2[8]=ADC_V/10%10+'0';
                                table2[9]=ADC_V%10+'0';
                                write_com(0xc0+4);                        //显示通道数
                                        write_date(num+1+'0');
                                write_com(0xc0+7);                        //显示电压值
                                for(a=0;a<5;a++)
                                        write_date(table2[a+5]);
                                num++;
                                if(num>=8)
                                        num=0;
                        }
                }
        }
}
/*******1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1T/11.0592MHz
{
        uint a,b;
        for(a=x;a>0;a--)
                for(b=829;b>0;b--);
}
/*******1602液晶屏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2=com;                //传递指令
        delay(1);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2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void LCD_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LCD_RW=0;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
        Init Timer0
----------------------------*/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Get ADC result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返回10位ADC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延时2ms            //ADC power-on and delay
}
//采样滤波
void Filter()
{
        static uchar count=0;
        static uint V_ADC;
        V_ADC+=GetADCResult(Channel);
        count++;
        if(count>=10)                                //如果计数十次采样
        {
                count=0;                                        //计数器清0
                dis_buf[Channel]=(V_ADC+5)/10;//四舍五入获取平均值保存在缓存中
                V_ADC=0;                                        //采样变量清0
                Channel++;
                if(Channel==8)
                        Channel=0;
        }
}

网友C(2024-03-10):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写成了ADC查询方式,如果硬件没有错误应该可以直接用于你的实验板。

老师你好,我将LCD屏的接口改成以下三个,屏幕上不显示数据。
我系统板的LCD的数据接口在P0,还要改哪个地方,才能显示数据,谢谢。
sbit LCD_RS=P2^5;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RW=P2^6;                                        //液晶屏RW口  写数据低,读数据高 如果不查忙RW可以直接接地,去掉LCD_RW=0;
sbit LCD_EN=P2^7;                                        //液晶屏EN口  高电平使能,低跳变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我将LCD屏的接口改成以下三个,屏幕上不显示数据。
我系统板的LCD的数据接口在P0,还要改哪个 ...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同一品牌的MCU不同型号的某功能也不见得相同,不可以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