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F单片机的太阳能版追光系统程序与原理图PCB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以下为主函数内容:
#include "GP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define Mz P24 //左转电机端口
#define Mf P25 //右转电机端口
#define LED1  P20 //左转LED灯控制端口
#define LED2  P21 //右转LED灯控制端口
#define P1n_pure_input(bitn)                P1M1 |=  (bitn),        P1M0 &= ~(bitn)

u16 ADC1=0,ADC2=0;

void GPIO_Init_init()                  //GPIO初始化设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GPIO_Init.Mode = GPIO_OUT_PP;
         GPIO_Init.Pin = P30|P31;
         GPIO_Inilize(GPIO_P3, &GPIO_Init);

         GPIO_Init.Mode = GPIO_OUT_PP;
         GPIO_Init.Pin = P20|P21;
         GPIO_Inilize(GPIO_P2, &GPIO_Init);
}

void COM1_Init()                                        //串口1初始化设置
{
        COMx_InitDefine COM1_InitDefine;
        COM1_InitDefine.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UART_ShiftRight,UART_8bit_BRTx,UART_9bit,UART_9bit_BRTx
        COM1_InitDefine.UART_BRT_Use = BRT_Timer2;                //使用波特率,   BRT_Timer1,BRT_Timer2
        COM1_InitDefine.UART_BaudRate = 115200ul;                //波特率,       ENABLE,DISABLE
        COM1_InitDefine.Morecommunicate = DISABLE;        //多机通讯允许, ENABLE,DISABLE
        COM1_InitDefine.UART_RxEnable = ENABLE;                //允许接收,   ENABLE,DISABLE
        COM1_InitDefine.BaudRateDouble = ENABLE;                //波特率加倍, ENABLE,DISABLE
        COM1_InitDefine.UART_Interrupt = ENABLE;                //中断控制,   ENABLE,DISABLE
        COM1_InitDefine.UART_Polity = PolityHigh;                //优先级,     PolityLow,PolityHigh
        COM1_InitDefine.UART_P_SW = UART1_SW_P30_P31;                        //切换端口,   UART1_SW_P30_P31,UART1_SW_P36_P37,UART1_SW_P16_P17(必须使用内部时钟)
        COM1_InitDefine.UART_RXD_TXD_Short = DISABLE;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ENABLE,DISABLE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1, &COM1_InitDefine);
        //PrintString1("STC15F2K60S2 UART1 Test Prgramme!\r\n");        //S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ADC_Init()                                           //ADC10-11初始化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Type;
        ADC_InitType.ADC_Px = ADC_P10|ADC_P11;                        //设置要做ADC的IO,        ADC_P10 ~ ADC_P17,ADC_P1_All
        ADC_InitType.ADC_Speed = ADC_180T;                //ADC速度                        ADC_90T,ADC_180T,ADC_360T,ADC_540T
        ADC_InitType.ADC_Power = ENABLE;                //ADC功率允许/关闭        ENABLE,DISABLE
        ADC_InitType.ADC_AdjResult = ADC_RES_H8L2;        //ADC结果调整,        ADC_RES_H2L8,ADC_RES_H8L2
        ADC_InitType.ADC_Polity = PolityHigh;                //优先级设置        PolityHigh,PolityLow
        ADC_InitType.ADC_Interrupt = DISABLE;        //中断允许                ENABLE,DISABLE
        ADC_Inilize(&ADC_InitType);
        P1n_pure_input(0x03);
}

void main()
{
        u8 i = 0;
        Mz = Mf = 1;
        GPIO_Init_init(); //GPIO初始化
        COM1_Init(); //串口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ADC_PowerControl(ENABLE); //使能内部工作电源ADC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delay_ms(10);
                ADC1 = Get_ADC10bitResult(ADC_CH0)/10;         //读ADC0值;除以误差系数10
                ADC2 = Get_ADC10bitResult(ADC_CH1)/10;         //读ADC1值;除以误差系数10
//                TX1_write2buff(ADC1);
                if(ADC1 == 1024 || ADC2 == 1024)
                {
                        PrintString1("1024\r\n");
                        continue;
                }
                if(ADC1 > ADC2)
                {
                        if(i == 2)
                        {
                                Mz = 1;
                                Mf = 1;
                                delay_ms(200);
                                i = 1;
                        }
                        Mz = 0;
                        Mf = 1;
                        LED1 = 0;
                        LED2 = 1;
                        PrintString1("左侧\r\n");
                }
                else if(ADC1 < ADC2)
                {
                        if(i == 1)
                        {
                                Mz = 1;
                                Mf = 1;
                                delay_ms(200);
                                i = 2;
                        }
                        PrintString1("右侧\r\n");
                        Mz = 1;
                        Mf = 0;
                        LED1 = 1;
                        LED2 = 0;

                }
                else
                {
                        if(i != 0)
                        {
                                Mz = 1;
                                Mf = 1;
                                delay_ms(200);
                                i = 0;
                        }
                        Mz = 1;
                        Mf = 1;
                        LED1 = 1;
                        LED2 = 1;
                        PrintString1(".");
                }

        }
}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程序+PCB+原理图):

网友A(2021-06-18):
这个有一百个元器件吗

网友B(2022-03-01):
芯片用的是啥

网友C(2022-05-15):
PCB 只画了单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