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74)---DRV8833双路电机驱动模块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多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编程+仿真编程)
实验一百七十四:DRV8833 电机驱动板模块 小体积高性能 2路直流电机驱动板 自平衡小车 代替TB6612FNG

网友A(2020-12-17):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B:
DRV8833
为玩具、打印机和其它电机一体化应用提供一种双通道电机驱动方案。8833有两路H桥驱动,可以驱动两路刷式直流电机,或者一个双极步进电机,或者螺线管或者其它感性负载。每一个桥的功率输出模块由N通道功率MOSFET组成,叫作H桥驱动器。每个桥包含整流电路和限流电路。内部关断功能包含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保护和过温保护,并提供一个错误输出管脚。8833提供一种带有裸露焊盘的TSSOP-16封装,能有效改善散热性能,另一种是SOP16,无铅产品,引脚框采用100%无锡电镀。

网友B:
DRV8833功能框图

网友B:
DRV8833特性
双路H桥电流控制电机驱动器
可以驱动两部直流电机或一部步进电机
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应晶体管(MOSFET)导通电阻:高侧(HS)+低侧(LS)360mΩ
输出电流(V M = 5V,25°C时)
采用PWP /RTY封装:每条H桥的RMS电流为1.5A,峰值电流为2A
采用PW封装:每条H桥的RMS电流为500mA,峰值电流为2A
可以将输出并联,以实现
3A RMS电流, 4A峰值电流(PWP和RTY封装)
1A RMS电流,4A峰值电流(PW封装)
宽电源电压范围:
2.7V至10.8V
PWM绕组电流调节/电流限制
耐热增强型表面贴装封装

DRV8833应用
电池供电式玩具
服务点(POS)打印机
视频安保摄像机
办公自动化设备
游戏
机器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谢谢师傅的鼓励

网友B:
DRV8833电机驱动模块
1.尺寸:18.5 * 16mm
2.输入电压:2.7 V – 10.8 V
3.单H桥输出电流:1.5A
4.过流保护:是的
5.短路保护:是的
6.欠压锁定:是
7.过热保护:是的
8.具有低功耗睡眠模式
9.可驱动1.5A以下的二只直流电机或4线步进电机

网友B:
DRV8833电机驱动模块特征:
•ULT PIN:模式设置,低级别是睡眠模式
•OUT1,OUT2:由IN1 / IN2控制的1通道H桥
•OUT3,OUT4:由IN3 / IN4控制的2通道H桥
•EEP PIN:输出保护,默认无需连接
•VCC:3-10V
•双H桥电机驱动器:可驱动双路直流电机或单路双极步进电机
•工作电压:2.7 V至10.8 V
•输出电流:每个电机1.2 A连续(2 A峰值)
•电机输出可并联以向单个电机提供2.4 A连续(4 A峰值)
•输入为3V兼容和5V兼容
•欠压锁定和过流和过温保护
•反向电压保护电路
•可通过添加检测电阻(不包括)来限制电流。

网友B:
DRV8833电机驱动模块管脚说明:
ANI1:AO1的逻辑输入控制端口,电平0-5V。
AIN2:AO2的逻辑输入控制端口,电平0-5V。
BNI1:BO1的逻辑输入控制端口,电平0-5V。
BIN2:BO2的逻辑输入控制端口,电平0-5V。
AO1、AO2为1路H桥输出端口,接一个直流电机的两个脚。
BO1、BO2为2路H桥输出端口,接另一个外直接电机的两个脚。
GND:接地。
VM:芯片和电机供电脚,电压范围2.7 V – 10.8 V。
STBY:接地或悬空芯片不工作,无输出,接5V工作;电平0-5V。
NC:空脚

网友B:
DRV8833电机驱动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B:
DRV8833电机驱动模块的几个应用场景

网友B:
Arduino DRV8833电机控制器库
https://codeload.github.com/TheArduinist/DRV8833/zip/master

https://cfhcable.dl.sourceforge. ... ler_library-0.2.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