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器只有三根线,能用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驱动吗?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可以只使用电机-电源那五根线吗?

网友A(2020-12-17):
无刷直流电动机  只有三根线

网友B:
三相无霍尔驱动!

网友C:
马云家,搜“硬盘电机驱动板”

网友D:
直流无刷驱动器BLDH-750与无刷电机接线,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高压750适配于≤750W的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总共八根线(三根相线和五根霍尔线)电机相线要过大电流所以要比霍尔线粗很容易区分电机相线和霍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