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4=0为什么这里 .4是错的

楼主(2020-12-17):
(无正文)

网友A:
P1^4=0

网友B:
P1.4程序里应该写P1^4。至于为什么单片机上标的是P1.4口,为什么写是P1^4,是因为库文件定义时用的是P1^4

网友C:
因为硬件语言不识别

网友D:
建议查看一下单片机自带的库函数,对比一下库函数中的定义,根据库函数再对自己的程序进行编辑。

网友E:
打开头文件reg51.h或 reg52.h查看所定义的格式进行应用,不同的头文件可能表示方式不同,有P1_4或P14形式等

网友F:
是P1^4=0

网友G:
不同的库函数对就的写法不一样。
reg52.h就要求写成P1^4

网友H:
C语言 变量命名规则

- 变量名称只能包含字母(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 变量的第一个字母应该是字母或下划线。
- 对于变量名称(标识符)可以使用多长时间没有规定。但是,如果变量名超过31个字符,则在某些编译器中可能会遇到问题。

不能是小数点

网友I:
因为单片机自带 的底层库函数定义的是P1^4,所以只能调用P1^4

网友J:
顶,可能“.”在keil中有其他的作用,所以不能直接P1.4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顶,可能“.”在keil中有其他的作用,所以不能直接P1.4

顶!小数点在结构体中常用的,而且小数点之后第一个字符少用数字

网友L:
单片机的I/O口有对应的定义,不能想当然的以为。P1^4代表P1口的第五位(P1有0到7共八位)。如果要写成P1.4,则前面需要加个位(P1第五位)定义,sbit P1.4=P1^4;

网友M:
通常单片机里用小数比如1.4以1^4表示,^符号在键盘6上面,按shift可以按出来。可以看看.h头文件里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