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智能控制 汇编程序 含e4a APP源码

楼主(2020-12-17):
程序和APP程序都是网上找的  经过修改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手机不经过路由和8266直连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把程序和APP改成带反馈的(压缩包内带e4a文件)
比如在手机上按了某个按键  单片机收到后再反馈一个信号  APP收到后改变按键图标
现在的不带反馈 多个按键快速按下不看接收端就不知道按下的按键有没有生效

e4a APP源码

源程序如下:
  1. ;AT+CWMODE=1  设置模式,模式说明:AT+CWMODE = :1-Station模式,2-AP模式,3-AP兼Station模式。重启后生效

  2. ;AT+CIPMUX=0   ;单路连接时发送指令为AT+CIPSEND=x , x为发送的字节数  注意只有在单连接的时候才可以设置为透传模式--就是串口的数据直接发送到网络,网络的数据直接发送到串口

  3. ;AT+CIPSTART="TCP","183.230.40.39",876

  4. ;AT+CIPSEND=50  向主机发送50个字节

  5. ;三、汇编程序如下:

  6.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ORG 0000H
                  ;    AJMP MAIN;转入主程序
                   ;   ORG 0003H ;外部中断P3.2脚INT0入口地址
                    ;  RETI
                    ;  ORG 000BH;中断陷阱
                 ;     LJMP CT
                  ;    RETI
                  ;    ORG 0013H;中断陷阱
                  ;    RETI
                  ;    ORG 0023H
                  ;    RETI

                      DD1 EQU P1.0;运行状态指示
                                          DD2 EQU P1.1;
                                          SETB DD1;
                                          SETB DD2;

                      FLAG_0  EQU     20H.0           ;接收到上行串口发来数据标志 p3.0

MAIN:                                   MOV SCon,#50h; 方式1,REN=1.SM0,SM1,SM2,REN,TB8,RB8,TI,RI
                       MOV TMOD,#21H;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上
                       MOV TH1,#0FDH
                       MOV TL1,TH1
                       MOV PCON,#0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T1
                       MOV   TH0, #0DCH   ;
                        MOV   TL0, #00H
                        MOV DPTR,#5000;延时5秒          ;
                        LCALL DelayXmS

;发送AT检测8266
                        LCALL ATEOK     ;发送AT指令! 返回ok指令 检测8266是否正常
                        MOV DPTR,#5000;延时5秒
                        LCALL DelayXmS

;模式设置
                    ;    LCALL CWMODE;模式说明:AT+CWMODE =3 :1-Station模式,2-AP模式,3-AP兼Station模式。重启后生效     灭
                                        ;        MOV DPTR,#5000;延时5秒                 #5000;延时5秒
                    ;    LCALL DelayXmS
///////////////////////////////////////////////////////////////
;设置模块
                                            LCALL SSID;
                                                MOV DPTR,#5000;延时5秒
                        LCALL DelayXmS

;单链接、多连接
                        LCALL CIPMUX    ;  CIPMUX=0   单路连接时(+CIPMUX=0)                多路连接时(+CIPMUX=1)
                                                MOV DPTR,#5000;延时5秒          ;
                                                LCALL DelayXmS

////////////////////////////////////////////////////////////////////////
;启动TCP IP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LCALL CIPSERVER;
                                                MOV DPTR,#5000;延时5秒          ;
                                                LCALL DelayXmS

;永不超时
                                                LCALL CIPSTO;
                                                MOV DPTR,#5000;延时5秒          ;
                                                LCALL DelayXmS

A1:                      MOV DPTR,#1000;延时5秒
                         LCALL DelayXmS
                         CLR  FLAG_0
                         ORL 0A8H, #82H;允许定时器0中断
A2:                      SETB TR0
                         JB FLAG_0,A3  ;不为1等待,定时器0工作1分钟时会使FLAG_0=1,接收到数据使FLAG_0=1
                         JB RI,UARTI
                         AJMP A2
;**********************************************
A3:                      CLR TR0
                         AJMP A1
;**********************************************

UARTI:                  CLR TR0
                        LCALL PDDA;调用串口接收0D/0A数据子程序
UARTI1:                 CLR RI;清楚串口中断标志
                        LCALL PDRI
/////////////////////////////////////////////////////////////////////////
;+IPD,
                        MOV A,SBUF
                        XRL A,#2BH; +    #2BH ;+
                        JNZ A2;判断串口数据是不是“+号” ;

UARTI2:                 CLR RI;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记
                        LCALL PDRI;等待下一个串口数据

                                                MOV A,SBUF;将串口寄存器中接收到de数据给A
                        CJNE A,#49H,EXITT;判断串口数据;"I"
                        CLR RI;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记          8个
                        LCALL PDRI;等待下一个串口数据

                                                MOV A,SBUF;将串口寄存器中接收到de数据给A
                        CJNE A,#50H,EXITT;判断串口数据;"P"
                                            CLR RI;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记          8个
                        LCALL PDRI;等待下一个串口数据

                                                MOV A,SBUF;将串口寄存器中接收到de数据给A
                        CJNE A,#44H,EXITT;判断串口数据;"D"
                                            CLR RI;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记          8个
                        LCALL PDRI;等待下一个串口数据

                                                MOV A,SBUF;将串口寄存器中接收到de数据给A
                        CJNE A,#2CH,EXITT;判断串口数据;","
                                            CLR RI;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记          8个
                        LCALL PDRI;等待下一个串口数据
                                                CLR DD2;

                        MOV R3,#10;定义接收数据总长度         5
                        LCALL TGSJ;调用接收串口数据子程序
/////////////////////////////////////////////////////////////////////////
;解码
                        MOV A,SBUF;将串口寄存器中接收到de数据给A
                                                CJNE A,#30H,OUT1;
                                                CPL P2.0;
                                                LJMP EXITT;

                        OUT1:       CJNE A,#31H,OUT2;
                                    CPL P2.1;
                                                LJMP EXITT;

                        OUT2:       CJNE A,#32H,OUT3;
                                    CPL P2.2;
                                                LJMP EXITT;

                        OUT3:       CJNE A,#33H,OUT4;
                                    CPL P2.3;
                                                LJMP EXITT;

                        OUT4:       CJNE A,#34H,OUT5;
                                    CPL P2.4;
                                                LJMP EXITT;

                        OUT5:       CJNE A,#35H,OUT6;
                                    CPL P2.5;
                                                LJMP EXITT;

                        OUT6:       CJNE A,#36H,OUT7;
                                    CPL P2.6;
                                                LJMP EXITT;

                        OUT7:       CJNE A,#37H,EXITT;
                                    CPL P2.7;
                                                LJMP EXITT;
////////////////////////////////////////////////////////////////////////////////
EXITT:                  MOV DPTR,#2000;延时5秒
                        LCALL DelayXmS
                        CLR RI;软件清除串口中断标记,退出串口中断
                                                SETB DD2;
                        AJMP A1

;***************************************************
;入口参数:DPTR=MS(毫秒1-65535mS)
DELAYXMS:
               ; MOV WDT_CONTR ,#37H;喂狗
                MOV A,DPH
                MOV R7,#01
                JZ DF1
                MOV R7,DPH
DF1:            MOV A,DPl
                MOV R6,#1
                JZ DEL1
                MOV R6,DPl
DEL1:           MOV B,#0
                DJNZ B,$
                DJNZ B,$
                DJNZ R6,DEL1
                DJNZ R7,DF1
                RET
////////////////////////////////////////////////////
;********************************************** 0891683108403505F011000D91683131868651F8 0008000854084E0A75356E90
//AT+CWSAP="wifi","123456789",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SSID:
;AT+CWSAP=
                MOV  DPTR,#SSIDTAB0
                            MOV  R4,#9
                            LCALL TABS;      查表

                            MOV A,#22H   ;                "
                            LCALL FS
;用户名
                            MOV  DPTR,#SSIDTAB1
                            MOV  R4,#8                                         ;修改用户名后用户名几位就改几
                            LCALL TABS;      查表

                            MOV A,#22H   ;                "
                                LCALL FS
                                MOV A,#2CH   ;                ,
                                LCALL FS
                                MOV A,#22H   ;                "
                                LCALL FS
;密码
                            MOV  DPTR,#SSIDTAB2
                            MOV  R4,#8                                          ;修改密码后密码几位就改几
                            LCALL TABS;      查表

                                   MOV A,#22H   ;                "
                                LCALL FS
;信道  模式
                            MOV  DPTR,#SSIDTAB3
                            MOV  R4,#5                                           ;信道1位改4  信道2位改5
                            LCALL TABS;      查表

                            LCALL HCOK;
                                RET;
////////////////////////////////////////////////////////////////////////////////////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CIPSERVER:
                            MOV DPTR,#CIPSERVERTAB;
                            MOV  R4,#19
                            LCALL TABS;      查表
                            LCALL HCOK;
                                RET;
////////////////////////////////////////////////////////////////////////////////////////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CIPMUX:                    MOV DPTR,#CIPMUXTAB;
                            MOV  R4,#11
                            LCALL TABS;      查表
                LCALL HCOK;
                                RET;
////////////////////////////////////////////////////////////////////////////////////
//发送 AT+CWMODE=1 设置路由器模式1 station,模式2 AP,模式3 station+AP混合模式
CWMODE:             MOV DPTR,#CWMODETAB;
                            MOV  R4,#11
                            LCALL TABS;      查表
                            LCALL HCOK;
                                RET;
/////////////////////////////////////////////////////////////////////////////////
//永远不超时  发送AT+CIPSTO=0
CIPSTO:                        MOV DPTR,#CIPSTOTAB;
                            MOV  R4,#11
                            LCALL TABS
//////////////////////////////////////////////////////
HCOK:
                                LCALL HC;回车!
                MOV R2,#15
HCOK0:          LCALL PDOK;判断手机shi否回答OK?
                XRL A,#0FFH
                JZ HCOK1;如果没有检测到OK,重复发
                DJNZ R2,HCOK0
HCOK1:          RET
/////////////////////////////////////////////////////////////////////////////////////
TABS:
DDD: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LCALL FS
                DJNZ R4,DDD
                RET
/////////////////////////////////////////////////////////////////////////////////
SSIDTAB0:      DB "AT+CWSAP="                                 // AT+CWSAP="wifi","123456789",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SSIDTAB1:      DB "WIFI_LED"                                 // 用户名
SSIDTAB2:      DB "12345678"                                 //        密码
SSIDTAB3:      DB ",11,4"                                         //        信道和加密模式
CIPSERVERTAB:  DB "AT+CIPSERVER=1,5000"             //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CIPMUXTAB:     DB "AT+CIPMUX=1"                             //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CWMODETAB:     DB "AT+CWMODE=3"                                 // 发送 AT+CWMODE=1 设置路由器模式1 station,模式2 AP,模式3 station+AP混合模式
CIPSTOTAB:     DB "AT+CIPSTO=0"                                 // 永远不超时  发送AT+CIPSTO=0

$INCLUDE (ATEOK.ASM)

WiFi智能控制 - 汇编.rar

网友A(2021-02-11):
我有带反馈的一套资料,是我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