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建立工程选择芯片时为什么没有芯片选择(已导入芯片包)

楼主(2020-12-17):
(图片)

网友A:
要不重装吧

网友B:
无法选择芯片,很大可能是对应芯片的库没有安装。百度下 如何安装keil库,(我是怀疑导入芯片包不成功),就算没破解也不这样的,

网友C:
具体点,比如你要装STC的芯片包,只要在STC下载软件里面点添加头文件和Keil仿真设置即可

网友D: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否则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