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制作多种频率方波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0-12-17):
硬件:AT89s52开发板(含4x4数字键盘)
功能: 用按键选择不同频率方波,由P1.0输出方波音频信号
作者:Kxuan163
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
           ORG   0000H
                 AJMP   MAIN
;;--------------------------------------------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处理入口地址
                 AJMP   T1_INT
;;--------------------------------------------
           ORG   0030H            ;主程序入口地址
MAIN:      MOV   SP,#60H
           MOV   30H,#16   ;开机/复位显示“-”,16是段码表"-"偏移址
LOOP1:     CALL  KEY_SCAN         ;扫描键盘
           CALL  KEYPLAER         ;显示按键数字
           ;;CLR   P1.0             ;令输出的初始状态为低电平
           MOV   A, 30H           ;按键顺序号送至A
           CJNE  A, #16, OnKeyJmp ;若有按键,依键号跳转某程序段
           JMP  LOOP1             ;若无按键,继续扫描键盘
OnKeyJmp:  RL    A                ;每条AJMP指令占2字节,按键顺序号x2
           MOV   DPTR, #JmpTab    ;散转表首址送DPTR
           JMP   @A +DPTR         ;依按键散转
JmpTab:    AJMP  LOOP1            ;按0键,
           AJMP  OUT100           ;按1键,输出100Hz方波
           AJMP  OUT200           ;按2键,输出200Hz方波
           AJMP  OUT300           ;按3键,输出300Hz方波
           AJMP  OUT400           ;按4键,输出400Hz方波
           AJMP  OUT500           ;按5键, 输出500Hz方波
           AJMP  OUT600           ;按6键, 输出600Hz方波
           AJMP  LOOP1            ;按7键,
           AJMP  LOOP1            ;按8键,
           AJMP  LOOP1            ;按9键,
           AJMP  LOOP1            ;按A键,
           AJMP  LOOP1            ;按b键,
           AJMP  LOOP1            ;按C键,
           AJMP  LOOP1            ;按D键,
           AJMP  LOOP1            ;按E键,
           AJMP  LOOP1            ;按F键,
;;---------------------------------------------
KEY_SCAN:  MOV  P1,#0F0H          ;置列线为0,行线为1
           MOV  A,P1
           ANL  A,#0F0H
           MOV  B,A
           MOV  P1,#0FH           ;置列线为1,行线为0
           MOV  A,P1
           ANL  A,#0FH
           ORL  A,B               ;高四位与低四位重新组合
           CJNE  A,#0FFH,KEY_IN1  ;0FFH为末按键
           RET
KEY_IN1:   MOV  B,A
           MOV  DPTR,#KEYTABLE
           MOV  R3,#0FFH           ;
KEY_IN2:   INC  R3                 ;顺序码加1
           MOV  A,R3
           MOVC  A,@A+DPTR
           CJNE  A,B,KEY_IN3
           MOV  A,R3               ;找到,取顺序码
           MOV  30H,A              ;送显示
           RET
KEY_IN3:   CJNE  A,#00H,KEY_IN2    ;末完,继续查
           RET                     ;00H为结束码
;;-------------------------------------------
KEYPLAER:  MOV  R3, 30H
           MOV  A,  30H
           MOV  DPTR,#TABLE    ;取段码表地址
           MOVC A,@A+DPTR      ;查显示数据对应段码
           MOV  P0,A           ;段码放入P0口
           CLR  P2.7           ;最右数码管亮
           RET
;;--------------------------------------------
;定时器T1预装计数初值的计算:
;机器周期 =12/Fosc =12/(11.0592MHz) =1.08506944μs ≈1μs
;100Hz的半周期=(1/100)/2=5ms,    计数初值=65536-5000=60536=EC78h
;200Hz的半周期=(1/200)/2=2.5ms,  计数初值=65536-2500=63036=F63Ch
;300Hz的半周期=(1/250)/2=1.667ms,计数初值=65536-1667=63869=F97Dh
;400Hz的半周期=(1/400)/2=1.25ms, 计数初值=65536-1250=64286=FB1Eh
;500Hz的半周期=(1/500)/2=1ms,    计数初值=65536-1000=64536=FC18h
;600Hz的半周期=(1/600)/2=0.833ms,计数初值=65536-0833=64703=FCBFh
;;--------------------------------------------
OUT100:    MOV  R3,#0ECh         ;;T1初值高8位
           MOV  R4,#78h          ;;T1初值低8位
           AJMP SET_T1           ;;T1初始化
;;--------------------------------------------
OUT200:    MOV  R3,#0F6h
           MOV  R4,#3Ch
           AJMP SET_T1
;;--------------------------------------------
OUT300:    MOV  R3,#0F9h
           MOV  R4,#7Dh
           AJMP SET_T1
;;--------------------------------------------
OUT400:    MOV  R3,#0FBh
           MOV  R4,#1Eh
           AJMP SET_T1
;;--------------------------------------------
OUT500:    ;;P1.0输出500Hz方波
           MOV  R3,#0FCh
           MOV  R4,#18h
           AJMP SET_T1
;;--------------------------------------------
OUT600:    ;;P1.0输出600Hz方波
           MOV  R3,#0FCh
           MOV  R4,#0BFh
           AJMP SET_T1
;;--------------------------------------------
SET_T1:     ;; T1初始化:
            MOV   TMOD, #00010000b  ;; T1,定时模式,方式1,16位计数器
            MOV   TH1,  R3          ;; 装入计数初值高字节
            MOV   TL1,  R4          ;; 装入计数初值低字节
            SETB  TR1               ;; 启动T1
            SETB  ET1               ;; 允许T1中断
            SETB  EA                ;; CPU开中断
            SJMP  $                 ;; 等待T1中断
;;--------------------------------------------
T1_INT:      ;; 定时器T1中断处理程序
            CPL   P1.0         ;; 电平反转,进入方波另半周期
            MOV   TH1, R3      ;; 重装初值高8位
            MOV   TL1, R4      ;; 重装初值低8位
            RETI
;;--------------------------------------------
DLY1ms:     MOV  R6,#5            ;视觉暂留延时1ms
            MOV  R7,#100
DLY1msB:    DJNZ R7,$
            DJNZ R6,DLY1msB
            RET
;; 5x100x2(1μs) =1000μs =1ms
;;--------------------------------------------
DLY2s:      ;延时2000ms =2s
            MOV  R7,#16
DLY2sA:     MOV  R6,#250
DLY2sB: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LY2sB
            DJNZ R7,DLY2sA
            RET
;; 16x250*250*2(1μs) =2000 0000μs =2s
;;--------------------------------------------
KEYTABLE:  DB  0EEH,0EDH,0EBH,0E7H,0DEH  ;0,1,2,3,4,  顺序码
           DB  0DDH,0DBH,0D7H,0BEH,0BDH  ;5,6,7,8,9,
           DB  0BBH,0B7H,07EH,07DH,07BH  ;A,B,C,D,E,
           DB  077H,00H                  ;F, 00为结束码
;;---------------------------------------------
;;共阳极数码段码表:
;;字符        0    1    2    3   4   5   6   7
TABLE: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
;;------------------------------------------
;;字符   8   9   A   b   C    d   E    F  中横 上横  下横
    DB  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0BFH,0FEH,0F7H
;;--------------------------------------------
;;字符   .   P    U   Γ    Y   8. "灭"  Π   L    J
    DB  7FH,82H,0C1H,0CEH,91H,00H,0FFH,0C8H,0C7H,0F1H
;;--------------------------------------------
           END                 ;主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