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单片机跑步机程序和图里面加直流电动机?求指导方法

楼主:
在程序里添加直流电机程序,电路图也加一个,求大神教我怎么弄,想自己搞定

屏幕截图 2020-12-17

网友A(2020-12-18):
看电机选择哪种再决定电路和程序。

网友B:
加入一个直流电机。控制可以用继电器或3极管

网友C:
问就是继电器,一个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开关就能控制电机启停,速度靠控制电压步进变化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