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音乐盒,外加LED做数码管显示数字,附程序视频

楼主(2020-12-17):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附件内附视频):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peaker=P1^4;//喇叭接30脚
sbit key1=P1^0;//流水灯按键(暂时)
sbit key2=P1^1;//播放音乐按键(暂定)
uchar a,b,num1,s1num,n1,n2;
uchar qushu=0;
char num;//定义num为可以负数
uchar code yinfu[]={0xfb,0xe9,      //Do
                   0xfc,0x5c,      //Re
                   0xfc,0xc1,      //Mi
                   0xfc,0xef,      //Fa
                   0xfd,0x45,      //So
                   0xfd,0x92,      //La
                   0xfd,0xd0,      //Si
                   0xfd,0xee,      //Do#
                                   0x00,0x00,           //间隔
};
uchar code shengri_tone[]={   1,0,1,2,1,4,3,0, //生日快乐音调
                                   1,0,1,2,1,5,4,0,
                                   1,0,1,8,6,4,3,2,0,
                                   7,0,7,6,4,5,4,0       //0代表不发声,即停顿;数字即为音调
};
uchar code laohu_tone[]={1,2,3,1,0,1,2,        //两只老虎乐谱 40个音符
                                        3,1,0,3,4,5,0,3,
                                        4,5,0,5,6,5,4,3,
                                        1,0,5,6,5,4,3,1,
                                        0,3,2,1,0,3,2,1,0

};
uchar code yishan_tone[]={1,1,5,5,6,6,5,        //星星乐谱  54个音符
                                                0,4,4,3,3,2,2,
                                                1,0,5,5,4,4,3,
                                                3,2,0,5,5,4,4,
                                                3,3,2,0,1,1,5,5,
                                                6,6,5,0,4,4,3,
                                                3,2,2,1,0
};
uchar code shengri_beat[]={   24,1,24,48,48,48,72,5,//节拍
                                   24,1,24,48,48,48,72,5,
                                   24,1,24,48,48,48,48,72,5,
                                   24,1,24,48,48,48,72,5    //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
};
uchar code laohu_beat[]={   24,24,24,48,5,24,24,//节拍
                                   24,48,5,24,24,48,5,24,
                                    24,72,5,24,24,24,24,//节拍
                                   24,48,5,24,24,24,24,24,72,
                                                                     5,24,24,48,5,24,24,//节拍
                                   72,5//节拍  //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
};
uchar code yishan_beat[]={   24,24,24,24,24,24,48,//节拍
                                   5,24,24,24,24,24,24,72,
                                    5,24,24,24,24,24,24,//节拍
                                   48,5,24,24,24,24,24,24,72,
                                                                     5,24,24,24,24,24,24,//节拍
                                   48,5,24,24,24,24,24,24,72,5//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
};
uchar code ledtable[]={0x7f,0xbf,0xdf,0xef, //取反
0xf7,0xfb,0xfd,0xfe};//P0组口的发光二极管代码(焊接过程可能会相反,具体更改)
uchar code ledtable2[]={0x7f,0xbf,0xdf,0xef, //取反
0xf7,0xfb,0xfd,0xfe};//P2组口发光二极管代码,相反!
void check_key();//改为P3组为按键
void keyscan();
void turn();//顺时针流动
void back();
void qianhou();
void dangshuang();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1(void);//声明第二个延时函数
void play1(void);//播放生日快乐

void main()
{
        s1num=0;//流水灯种类标志
        key1=1;
        key2=1;
        TMOD=0x01;
        TH0=a;
        TL0=b;
        ET0=1;//打开定时器,但是未允许中断
        TR0=1;
        while(1)
        {
        check_key();
        keyscan();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a;
        TL0=b;
        speaker=~speaker;
}
void check_key()
{
        P3=0xff;//先赋给P2组口高电平
        switch(P3)//按下一个键相应4个灯亮
        {
                case 0xfd:P0=0xff;P2=0x92;a=0xfb;b=0xe9;EA=1;break;//P0,P2组为发光二极管组
                case 0xfb:P0=0xe2;P2=0x20;a=0xfc;b=0x5c;EA=1;break;//注意:EA不能改为TR0
                case 0xef:P0=0xea;P2=0x00;a=0xfc;b=0xc1;EA=1;break;
                case 0x7f:P0=0xf8;P2=0x82;a=0xfc;b=0xef;EA=1;break;
                case 0xfe:P0=0xe8;P2=0x4;a=0xfd;b=0x45;EA=1;break;
                case 0xf7:P0=0xe0;P2=0x4;a=0xfd;b=0x92;EA=1;break;
                case 0xdf:P0=0xfe;P2=0x90;a=0xfd;b=0xd0;EA=1;break;
                case 0xbf:P0=0xe0;P2=0x00;a=0xfd;b=0xee;EA=1;break;
                default:EA=0;speaker=0;//P0=0xff;P2=0xff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s1num++;
                        while(!key1);
                        if(s1num==1)
                        {
                                turn();
                        }
                }
                if(s1num==2)
                {
                        back();
                }
                if(s1num==3)
                {
                        qianhou();
                }
                if(s1num==4)
                {
                        dangshuang();
                }
                if(s1num==5)
                        s1num=1;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qushu++;
                                 if(qushu==4)
                                {
                                         qushu=1;
                            }
                                 while(~key2);
                                 play1();
                        }

                }
}

void delay1(void)//第二个延时函数
{
       uchar n=15;
       while(n--)
       {
              uchar i;
              for(i=0;i<125;i++);
       }
}
void play1(void)//播放生日快乐
{

       uchar m=0;
       uchar s;
       uchar c=1;
           P0=0xaa;
           P2=0x55;
           if(qushu==1)
           {
               while(1)
               {
                      EA=0;
                      c=shengri_tone[m];                            //取音符
                      s=shengri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P0=~P0;
                                                 P2=~P2;
                      }
                      m++;
                      if(m>=33) return;                      //数值是shengri相关表中的元素数量
               }
          }
          else if(qushu==2)
          {
                   while(1)
               {
                      EA=0;
                      c=laohu_tone[m];                            //取音符
                      s=laohu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P0=~P0;
                                                 P2=~P2;
                      }
                      m++;
                      if(m>=40) return;                      //数值是shengri相关表中的元素数量
               }
          }
                    else if(qushu==3)
          {
                   while(1)
               {
                      EA=0;
                      c=yishan_tone[m];                            //取音符
                      s=yishan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P0=~P0;
                                                 P2=~P2;
                      }
                      m++;
                      if(m>=48) return;                      //数值是shengri相关表中的元素数量
               }
          }
}

/*以下为N种流水灯流动花式*/
void turn()//流水灯顺时针走动(5次)
{

         for(num1=0;num1<8;num1++)
         {
         for(num=0;num<8;num++)
         {
                   P0=ledtable[num];
                  delay(30);//时间暂定
         }
         P0=0xff;//之后关闭P1组
         for(num=7;num>-1;num--)
         {
                 P2=ledtable2[num];
                delay(30);
         }
         P2=0xff;//之后关闭P2组
         }
}
void back()//逆时针流动
{
        for(num1=0;num1<8;num1++)
        {
        for(num=0;num<8;num++)
        {
                P2=ledtable[num];
                delay(30);
        }
        P2=0xff;
        for(num=7;num>-1;num--)
        {
                P0=ledtable2[num];
                delay(30);
        }
        P0=0xff;
        }
……………………

内含视频

网友A:
手工能焊那么漂亮吗?太牛了

网友B:
求问用的什么焊锡丝这么亮

网友B:
大佬焊的相当漂亮啊,锡里面拉了铜丝吗

网友C:
电子厂维修工程师的焊接工艺

网友D:
虽然现在PCB打样很便宜,甚至免费。但看到这样的杰作,必须要赞!这是一种工匠精神!

网友E:
锡里面拉了铜丝吗,怎么这么板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能焊那么漂亮吗?太牛了

自己手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用的什么焊锡丝这么亮

用的高亮度63A 0.5mm 或0.8mm 看自己夏欢用粗的还是细的选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焊的相当漂亮啊,锡里面拉了铜丝吗

没有拉铜丝,用的就是高亮度63A 0.5的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厂维修工程师的焊接工艺

过奖过奖,我只是一个刚学了2个月的小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锡里面拉了铜丝吗,怎么这么板正?

没有,完全是一个点一个点焊完再自己连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现在PCB打样很便宜,甚至免费。但看到这样的杰作,必须要赞!这是一种工匠精神!

谢谢赞美,你可以以后关注一下我别的帖子,目前我的所有做的东西都是自己焊,不是PCB板虽然还没有发布出来(主要是还没有做完),弄完的话我会发出来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能焊那么漂亮吗?太牛了

我就是手工焊的,这个只要练习练习就可以实现,我也焊的一般,嘿嘿。

网友F:
N种流水灯流动花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N种流水灯流动花式

您说的是哪方面?可以描述的详细点么?是我的代码?还是什么?我没有搞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