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计是不常用还是难做

楼主(2020-12-17):
单片机频率计是不常用还是难做,还是制作成本高,我是用STC89C52+2片8154+
LCD1602做的等精度频率计成本不到30元,
       发现论坛很少发表频率计文章,我做电子钟必须要用频率计,尤其是要用
等进度频率计,测试DS3231或Rx8025的32.768KHz输出频率算出误差,把误差
值输入到单片机误差修正里,使电子钟年误差最小

网友A:
有示波器用频率计的少了。

网友B:
作为学习可行,实用不足,谁买频率计都求高性能,高性价比。

网友C:
作为测试工具,频率计通常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作为通用仪表,30元成本太高。减去包装、宣传、销售、物流等费用已不具市场竞争力。

网友D:
大佬都买示波器了

网友E:
刚搜索了一下,坛子里涉及频率计的帖子并不少,有7页之多,其中一篇就是关于等精度频率计的

网友F:
频率计测频率补偿时钟没用。晶振频率随着温度是会变化的

网友G:
你做了频率计那还是要先校正才能用的
校正那得有示波器或者其它频率仪器吧
有了那校正频率用的东西,还要频率计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做了频率计那还是要先校正才能用的
校正那得有示波器或者其它频率仪器吧
有了那校正频率用的东西,还要 ...

业余条件用GPS秒信号校正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业余条件用GPS秒信号校正

DS3231或Rx8025只要电路正确合理,一年下来误差不会超过两分钟,这个精度已经算是很高精度的了,正常的话一两要调节一次
DS3231或Rx8025本身就已经有温度补偿了,就算你能测出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
如果你用频率计去测试秒信号,那是不行的,时钟IC内部的时钟是32.768KHZ,秒信号是这个时钟信号累加输出的,输出秒信号的误差已经平均化了
DS3231或Rx8025不需要调节什么就可以正常使用的
如果你是要永远都准确的,那我推荐你用GPS或者电波钟点,每天或者一个月自动校正一次
用DS3231或Rx8025这一类时钟IC是一定要外部调整,一年一次,运气好的用到它老化

网友H:
可以不用8154,一个普通的51+1602就可以做等精度频率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做了频率计那还是要先校正才能用的
校正那得有示波器或者其它频率仪器吧
有了那校正频率用的东西,还要 ...

示波器能校正频率计?示波器与频率计比精度连小孩子都不够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能校正频率计?示波器与频率计比精度连小孩子都不够格。

楼主是要设计一个单片机频率计,目前单片机一般的时钟是在40MHZ以下
对于示波器来说,这并不是很高的频率,都是可以精确测量的
而且,如果是12T或者4T时钟的单片机机器周期就更长了
那么,对于60MHZ的示波器来说,单片机的测量精度是要差很多的
对于专业频率计,我没有使用过,就不发表看法了

网友J:
没有母机校验的仪器结果都靠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要设计一个单片机频率计,目前单片机一般的时钟是在40MHZ以下
对于示波器来说,这并不是很高的频率, ...

频率计的精度不是看能测多少MHz,是看测量的精度多少位,就是看能分辨的是多少微秒、纳秒...
即便是能测量频率GHz的频率计,基准时钟频率一般都是10MHz,即校准时要用精准的10MHz频率源或铷钟、GPS驯服钟来校对。
最廉价的频率计一般也有8位数的显示位,多着有十几位的显示分辨率。示波器是看波形用的,本身频率稳定性和分辨率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I:
32768如果差1Hz,32767或32769,一天就会误差2.6秒左右,一个月就有约1分钟的误差。

楼主:
8154是可以到百兆以上的32位计数器

网友K:
频率计是常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频率计的精度不是看能测多少MHz,是看测量的精度多少位,就是看能分辨的是多少微秒、纳秒...
即便是能测 ...

我一开始以为楼主要是要用单片机来计数的,看了一下8154才知道这是个计数器
但这好像也不能说明示波器性能像你说的那么垃圾
我们这有一频率计,它也有函数波型输出功能,一般我们是用来输出波形用的,频率这一块确实用处不大
但我测量这个频率计的输出频率,示波器显示的都是和输出的参数是一样的呀,我没有发现示波器有什么地方不行呀
至少在50MHZ以下的频率都是对的,示波器不只是用来看波形的,一般微秒级别的都是准确,根本不需要再高精度的东西了
而楼主要做的是工作是用于测量时钟IC的,时钟IC的频率都是32.768,而且是内置的,它只有秒信号输出,用频率计是测量不出"时间"精度的误差的
一般测量时钟IC的,用的是石英精度测试仪,它有专门测量每日误差和每月误差的
我讨论的东西都是围绕楼主想要知道的东西,你没有必要搬一堆与之无关的东西

网友I:
楼主是要测时钟晶振的频率,去搜搜用什么测频率,就便查一下频率计与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区别。
祝贺你使用示波器测量频率微秒级的精度。不说你测出的频率误差多少纳秒,可知你的示波器频率稳定性达到什么级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要测时钟晶振的频率,去搜搜用什么测频率,就便查一下频率计与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区别。
祝贺你使用示 ...

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示波器和频率计的东西了
频率计已经是一个并不常用的东西,现在要么用示波器或者频谱仪,很少有人用这个东西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认识函数发生器的,我们这用的是一个老式的日本的,它有测试频率的功能和输出波形的功能,但它就一个LCD显示,并不能自己输出频率自己测量,所以没法验证
DS3231或Rx8025
这两个实时时钟IC的频率都是32.768KHZ的,石英是内置的,它只有一个秒信号(时钟数据),我们这习惯叫秒信号
用频率计很难计算它的误差,当然,示波器也一样的,
没有正规的公司会用频率计去校正这两个IC的,更何况,这两个IC已经有了温度补偿和出厂校正了,已经是不用校正就可以使用的,一般用的是晶振测试仪,这个东西跟频率计是不一样的,它不需要接触,你只要把产品放在上面上电运行就可以测试了,误差会有"秒/日","秒/月"和"PPM",PPM误差基本不用,只要看秒误差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是专门测试32.768KHZ,不是频率计

网友L(2022-03-14):
干嘛不用单片机自身的频率来校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干嘛不用单片机自身的频率来校准

单片机,要么本来就是靠的外部晶振,要么就是内部电容晶振,频率本来就存在误差,本来就是不准的东西,再去校正另外一个,有实际意义么?

网友N:
你查查DS3231的温漂是多少,你再查查你说的30元频率计的温漂是多少?更不用说初使精度了。楼主这个问题简直跟用三位半万用表标定LTZ1000电压一样荒谬。

楼主(2022-06-19):
好久没交流了,现在一个二手10MHz恒温才多少钱,它的稳定度在0.01ppm吧,GPS秒信号输出连续误差又是多大呢,所以只要单片机的计算没有误差,测量的频率是非常准的,不要纠结DS3231或Rx8025准不准,稳定不稳定。

网友O:
不常用,用学校的就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要设计一个单片机频率计,目前单片机一般的时钟是在40MHZ以下
对于示波器来说,这并不是很高的频率, ...

100Mhz以上可以用FPGA试试

网友Q(2022-07-20):
功能单一

网友R:
示波器包含频率计的功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P:
100Mhz以上可以用FPGA试试

频率高不需要FPGA,市面上100多块钱8位(十进制,下同)频率计可以测到2.4GHz,前面加一片MB506预分频器就解决了,非常简单。

FPGA比单片机快,也就是解决分辨率与门时间的矛盾问题,比如单片机做出来的频率计分辨率8位门时间1s才能显示出8位数据,如果扩展到10位,那么就需要100s才能显示一次数据。换成FPGA就能做到1s刷新10位数据了。

网友S(2022-08-25):
不怎准确

网友P(2023-06-20):
引用 网友N:
频率高不需要FPGA,市面上100多块钱8位(十进制,下同)频率计可以测到2.4GHz,前面加一片MB506预分频器 ...

频率测量算法有很多种,频谱峰值(各种不规则波形),脉冲上升沿计数。

网友N:
引用 楼主:
好久没交流了,现在一个二手10MHz恒温才多少钱,它的稳定度在0.01ppm吧,GPS秒信号输出连续误差又是多大呢 ...

别做梦了,OCXO精度根本没有那么高,1年后能误差3ppm已经是精品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P:
频率测量算法有很多种,频谱峰值(各种不规则波形),脉冲上升沿计数。

看不懂我的发言就不要乱回复。

网友T:
我常用频率计。
我做的频率计基准是10MHz恒温晶振,经过北斗模块校准驯服,精度0.01ppm。
单片机直接测频50MHz,分辨率1Hz,精度0.01ppm+1Hz。测周期(1000Hz以下)分辨率0.1us,精度0.01ppm+0.1us字。
分频器输入,则10MHz~2.4GHz,分辨率100Hz,精度0.01ppm+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常用频率计。
我做的频率计基准是10MHz恒温晶振,经过北斗模块校准驯服,精度0.01ppm。
单片机直接测频 ...

我也改成了驯服,只是改成了单片机控制256级10k电子电位器

网友U:
完全没必要,你说的时钟芯片不需要补偿,人家内部有温度补偿,你再补换个地方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