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制作平衡小车【连载】13---平衡小车代码讲解(附源码)

楼主(2020-12-17):
前言

今天聊一聊代码,只有直立功能的代码。

代码总体思路

给定一个目标值,单片机通过IIC和mpu6050通信,得知数据后,根据角度环计算出一个PWM值给电机驱动器,从而控制单机转动。电机转动,编码器就会输出脉冲,单片机通过编码器模式检测脉冲值,并把该值代入速度环计算出一个角度值送给角度环,角度环在输出PWM给电机,以此循环。其实就是上节的框图,再贴一遍。

程序

程序部分为了减少篇幅,之前讲解的编码器模式及pwm等代码都不在讲解,原理都一样,只是引脚不同,我只把重点代码说一下。如果想看这部分代码的同学,后面我整理之后会放在公众号。

    时序

通过外部中断检测mpu6050INT引脚,检测到信号之后就进行一次pid运算。以此来严格控制PID计算周期。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为什么不放到while中循环检测?因为放在while循环的话,这个循环是可以被中断打断的。小车平衡对实时性要求高,如果在while循环里,姿态矫正时,程序被其他模块中断,小车就立不起来了。因此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要配置成最高。

代码如下:

/************************外部中断,通过mpu6050的INT引脚,严格控制PID计算周期    PB5引脚**************************/void MPU6050_EXTI_Init(void){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5;        //PB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5);//配置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EXTI_Line5;//EXTI中断/事件线选择,可选 EXTI0 至 EXTI19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ENABLE;//使能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EXTI 模式选择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EXTI 边沿触发事件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初始化中断}//优先级配置void NVIC_Config(void){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4级抢占,4级响应。                //外部中断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直立环

原理上节都讲过了,必要的地方我在程序中已经注释了。

/**************************************************************************函数功能:直立PD控制入口参数:角度、角速度返回  值:直立控制PWM作    者:平衡小车之家**************************************************************************/int balance(float Angle,float Gyro){          float Bias;        int balance;        Bias=Angle-ZHONGZHI;                       //===求出平衡的角度中值 和机械相关        balance=Balance_Kp*Bias+Gyro*Balance_Kd;   //===计算平衡控制的电机PWM  PD控制   kp是P系数 kd是D系数         return balance;}

上面角度环的公式是不是和上节中推导的一样。

Angle - Med_Angle:

Angle 为真实角度Med_Angle为机械中值角度,也就是当小车直立时mpu6050所检测到的角度,该角度并不一定为0Angle - Med_Angle为真实角度和机械中值角度的偏差

测量机械中值的方法(手动):

将oled和mpu6050都连接好并调试通过之后,将采样的Pitch值显示在oled上。之后让小车轮子固定不动,用手沿电机旋转方向先逆时针(顺时针)慢慢推动小车上方,让小车直立,当小车从直立状态向逆时针方向倾斜时,看看屏幕上显示的角度是多少,之后同样的方法测顺时针,看看角度是多少,之后两值相加/2,得出的值就是机械中值。

    速度环

/**************************************************************************函数功能:速度PI控制 修改前进后退速度,请修Target_Velocity,比如,改成60就比较慢了入口参数:左轮编码器、右轮编码器返回  值:速度控制PWM作    者:平衡小车之家**************************************************************************/int velocity(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       static float Velocity,Encoder_Least,Encoder,Movement;          static float Encoder_Integral,Target_Velocity;   //=============速度PI控制器=======================//                        Encoder_Leas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0;                    //===获取最新速度偏差==测量速度(左右编码器之和)-目标速度(此处为零)                 Encoder *= 0.7;                                                                //===一阶低通滤波器                       Encoder += Encoder_Least*0.3;                                            //===一阶低通滤波器                    Encoder_Integral +=Encoder;                                       //===积分出位移 积分时间:10ms                //Encoder_Integral=Encoder_Integral-Movement;                       //===接收遥控器数据,控制前进后退                if(Encoder_Integral>10000)          Encoder_Integral=10000;             //===积分限幅                if(Encoder_Integral<-10000)        Encoder_Integral=-10000;              //===积分限幅                        Velocity=Encoder*Velocity_Kp+Encoder_Integral*Velocity_Ki;        //===速度控制                  return Velocity;}

速度环加入低通滤波,目的为了减少速度环的作用,毕竟直立才是最重要的。而且速度环相对于直立环来说是个干扰,因此不能让速度环作用太大。

    转向环

/**************************************************************************函数功能:转向控制  修改转向速度,请修改Turn_Amplitude即可入口参数:左轮编码器、右轮编码器、Z轴陀螺仪返回  值:转向控制PWM作    者:平衡小车之家**************************************************************************/int turn(int encoder_left,int encoder_right,float gyro)//转向控制{        static float Turn_Target,Turn,Encoder_temp,Turn_Convert=0.9,Turn_Count;        float Kd=1.3;             //=============转向PD控制器=======================//        Turn=-gyro*Kd;                 //===结合Z轴陀螺仪进行PD控制        return Turn;}

转向环目的为了保持直线行走。假设小车发生偏移,gyro就不为0,转向环就会有输出。

    最终控制代码

int EXTI9_5_IRQHandler(void){        int PWM_out;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0)//一级判定        {                if(PBin(5)==0)//二级判定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清除中断标志位                                                //进入中断首先读取数据----编码器数据和角度数据                        Encoder_Left=-Read_Encoder(2);               //===读取编码器的值                        Encoder_Right=Read_Encoder(4);              //===读取编码器的值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角度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加速度                                                Balance_Pwm =balance(Pitch,gyroy);          //===角度环                        Velocity_Pwm=velocity(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速度环PID控制         记住,速度反馈是正反馈,就是小车快的时候要慢下来就需要再跑快一点                        Turn_Pwm =turn(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gyroz);                    //===转向环PID控制                                                     PWM_out=Balance_Pwm - Balance_Kp*Velocity_Pwm;//最终输出                                                Moto1=PWM_out+Turn_Pwm;                            //===计算左轮电机最终PWM                        Moto2=PWM_out-Turn_Pwm;                            //===计算右轮电机最终PWM                        Xianfu_Pwm();                                                       //===PWM限幅                        Set_Pwm(Moto1,Moto2);                                               //===赋值给PWM寄存器                  }        }        return 0;        }

注意

PWM_out=Balance_Pwm - Balance_Kp*Velocity_Pwm;//最终输出

由于是串行PID,因此速度环的输出就是直立环的输入,如上面的框图一样。因此将速度环代入到直立环当中,就可以求出最终输出。也就是将Velocity_Pwm代入到角度环形参Angle中即可得出最终输出公式。

    mpu6050、oled代码移植
    这两个硬件相关的原理就不讲了,网上有很多视频讲解,这里简单说下移植步骤吧。
    第一步:找到相关的.c 和 .h文件

    将这几个文件复制到你的HAREWARE文件夹中,可以分别单独建个文件夹,方便查找。如下图:

    之后再keil中添加C文件及设置头文件查找路径:

之后进行编译,就能调用函数了。主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ear();        MPU_Init();        mpu_dmp_init();

while中一直刷新平衡角:

        while(1)                {                OLED_Float(0,10,Pitch,3);        }

读取角度的函数放在外部中断中: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角度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加速度
总结

原理明白之后,在看代码是不是很简单,先在天上飘一会。。。

一路过来,其实平衡小车也不难嘛。再飘一会。。。

。。。。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