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警灯旋转与警灯旋转警笛声音的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18):
警灯警笛设计:通过独立按键启动警灯警笛,控制报警灯旋转(旋转灯用8个LED灯实现如下图所示,旋转时低3位亮,然后每次左移一位形成旋转显示),并让蜂鸣器发出警报声(即通过定时产生两种不同频率的输入脉冲给蜂鸣器)
#include <reg51.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beep引脚

sbit p=P2^4;

u8 fre,a;

void delay(u16 k);

void System_nuit()

{

                 TMOD=0x01;//使用T0定时器

        TH0=0xfe;

        TL0=0x00;

        EA=1;          //总开关打开中断控制

        IT0 = 1;   //下降沿有效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T0=1;        //定时器允许中断

        TR0=0;        //        关定时器

void main()

{

        u16 i;

        u8 data1[16]=

        {0x1f,0xff,0x8f,0xff,

        0xc7,0xff,0xe3,0xff,

        0xf1,0xff,0xf8,0xff,

        0x7c,0xff,0x3e,0xff

        };

        P0=0x00;

        p=0;

          System_nuit();

        while(1)

        {

                if(p==1)

                {

                        for(i=0;i<16;i++)

                        {

                                P0=~data1[i];

                                delay(10);

                        }if(a%2==0)

                        {

                        fre=600;

                        }

                        else

                        {

                        fre=100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段

{

        TH0=0xfe;

        TL0=fre;

        a++;

        beep=~beep;

         if(a==20)

         {

          a=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p=~p;

        TR0=~TR0; //定时器

}

void delay(u16 k)  //延时函数

{        u16 a,b;

        for(a=0;a<k;a++)

        for(b=0;b<114;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