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始终有错,请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12-18):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define number  8
#define lum     10
uchar gewei1=0;
uchar gewei2=0;
uchar shiwei1=0;
uchar shiwei2=0;

uchar shuju[4]={0,0,0,0} ;

uchar kong[16][8];
uchar geweixia[16][8];
uchar  geweishang[16][8];
uchar shiweixia[16][8];
uchar shiweishang[16][8];
uchar  geweixia0[][8]=
{
{0x0C,0x0C,0x0C,0x18,0x10,0xE0,0x00,0x00},//"0",0//youxia
{0x30,0x30,0x30,0x38,0x1C,0x07,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1[][8]={
{0x80,0x80,0x80,0x80,0x80,0xF8,0x00,0x00},//youxia/*"1",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2[][8]={
{0x60,0x80,0x00,0x04,0x0C,0xF8,0x00,0x00},/*"2",2*///youxia
{0x00,0x01,0x06,0x08,0x30,0x3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3[][8]={
{0xF0,0x18,0x0C,0x0C,0x18,0xE0,0x00,0x00},/*"3",3*///youxia
{0x01,0x00,0x00,0x38,0x30,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4[][8]={
{0x70,0x70,0xFE,0x70,0x70,0xFE,0x00,0x00},/*"4",4*///youxia
{0x10,0x20,0x7F,0x00,0x00,0x03,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5[][8]={
{0x18,0x0C,0x0C,0x0C,0x18,0xE0,0x00,0x00},//"5",5///youxia
{0x18,0x00,0x00,0x38,0x30,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6[][8]={
{0x0C,0x0C,0x0C,0x0C,0x18,0xE0,0x00,0x00},/*"6",6*///youxia
{0x38,0x30,0x30,0x30,0x18,0x07,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7[][8]={
{0x80,0x8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7",7*///youxia
{0x00,0x01,0x03,0x03,0x03,0x03,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8[][8]={
{0xE0,0x38,0x0C,0x0C,0x08,0xF0,0x00,0x00},/*"8",8*///youxia
{0x0D,0x30,0x60,0x60,0x30,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xia9[][8]={
{0x2C,0xCC,0x1C,0x18,0x30,0xC0,0x00,0x00},/*"9",9*///youxia
{0x38,0x0F,0x00,0x00,0x38,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shiweixia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C,0x0C,0x18,0x10,0xE0,0x00,0x00},//"0",0//youxia
{0x30,0x30,0x30,0x38,0x1C,0x07,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1[][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80,0x80,0x80,0xF8,0x00,0x00},//youxia/*"1",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60,0x80,0x00,0x04,0x0C,0xF8,0x00,0x00},/*"2",2*///youxia
{0x00,0x01,0x06,0x08,0x30,0x3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3[][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0,0x18,0x0C,0x0C,0x18,0xE0,0x00,0x00},/*"3",3*///youxia
{0x01,0x00,0x00,0x38,0x30,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4[][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70,0x70,0xFE,0x70,0x70,0xFE,0x00,0x00},/*"4",4*///youxia
{0x10,0x20,0x7F,0x00,0x00,0x03,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5[][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8,0x0C,0x0C,0x0C,0x18,0xE0,0x00,0x00},//"5",5///youxia
{0x18,0x00,0x00,0x38,0x30,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C,0x0C,0x0C,0x18,0xE0,0x00,0x00},/*"6",6*///youxia
{0x38,0x30,0x30,0x30,0x18,0x07,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7[][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7",7*///youxia
{0x00,0x01,0x03,0x03,0x03,0x03,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8[][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E0,0x38,0x0C,0x0C,0x08,0xF0,0x00,0x00},/*"8",8*///youxia
{0x0D,0x30,0x60,0x60,0x30,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shiweixia9[][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2C,0xCC,0x1C,0x18,0x30,0xC0,0x00,0x00},/*"9",9*///youxia
{0x38,0x0F,0x00,0x00,0x38,0x0F,0x00,0x00},//zuoxi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geweishang0[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0,0x18,0x1C,0x0C,0x0C},//youshang/*"0",0*/
{0x00,0x00,0x00,0x07,0x18,0x38,0x30,0x30},//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1[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youshang/*"1",1*/
{0x00,0x00,0x00,0x00,0x07,0x01,0x01,0x01},//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2[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18,0x0C,0x18,0x18},//youshang/*"2",2*/
{0x00,0x00,0x00,0x0F,0x30,0x38,0x10,0x00},//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3[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0,0x18,0x18,0x18,0x60},//youshang/*"3",3*/
{0x00,0x00,0x00,0x0F,0x30,0x38,0x00,0x00},//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4[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0,0xF0,0x70,0x70,0x70},//youshang/*"4",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C},//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5[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F0},//youshang/*"5",5*/
{0x00,0x00,0x00,0x1F,0x10,0x10,0x10,0x17},//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6[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18,0x00,0x00,0xF0},//youshang/*"6",6*/
{0x00,0x00,0x00,0x07,0x08,0x10,0x30,0x37},//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7[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C,0x08,0x10,0x20,0x40},//youshang,/*"7",7*/
{0x00,0x00,0x00,0x1F,0x30,0x20,0x00,0x00},//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8[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08,0x0C,0x08,0x30},//youshang/*"8",8*/
{0x00,0x00,0x00,0x0F,0x30,0x30,0x38,0x0F},//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geweishang9[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0,0x18,0x0C,0x0C,0x1C},//youshang/*"9",9*
{0x00,0x00,0x00,0x0F,0x30,0x30,0x70,0x30},//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shiweishang0[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0,0x18,0x1C,0x0C,0x0C},//youshang/*"0",0*/
{0x00,0x00,0x00,0x07,0x18,0x38,0x30,0x30},//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1[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youshang/*"1",1*/
{0x00,0x00,0x00,0x00,0x07,0x01,0x01,0x01},//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2[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18,0x0C,0x18,0x18},//youshang/*"2",2*/
{0x00,0x00,0x00,0x0F,0x30,0x38,0x10,0x00},//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3[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0,0x18,0x18,0x18,0x60},//youshang/*"3",3*/
{0x00,0x00,0x00,0x0F,0x30,0x38,0x00,0x00},//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4[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0,0xF0,0x70,0x70,0x70},//youshang/*"4",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C},//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5[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F0},//youshang/*"5",5*/
{0x00,0x00,0x00,0x1F,0x10,0x10,0x10,0x17},//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6[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18,0x00,0x00,0xF0},//youshang/*"6",6*/
{0x00,0x00,0x00,0x07,0x08,0x10,0x30,0x37},//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7[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C,0x08,0x10,0x20,0x40},//youshang,/*"7",7*/
{0x00,0x00,0x00,0x1F,0x30,0x20,0x00,0x00},//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8[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0,0x08,0x0C,0x08,0x30},//youshang/*"8",8*/
{0x00,0x00,0x00,0x0F,0x30,0x30,0x38,0x0F},//zuoshang
};
uchar shiweishang9[16][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E0,0x18,0x0C,0x0C,0x1C},//youshang/*"9",9*
{0x00,0x00,0x00,0x0F,0x30,0x30,0x70,0x30},//zuoshang

};
uchar  aini[][8]={
{0x28,0x24,0x24,0x22,0x22,0x20,0xA0,0x40},//youxia/*"Äã",4*/
{0x91,0x11,0x12,0x12,0x14,0x10,0x10,0x10},//zuoxia
{0xF8,0x00,0xF0,0x10,0x20,0xC0,0x30,0x0E},//youxia/*"°®",3*/
{0x7F,0x04,0x07,0x0A,0x11,0x20,0x43,0x1C},//zuoxia

{0x80,0x80,0x80,0xFE,0x02,0x04,0x20,0x20},//youshang /*"Äã",4*/
{0x08,0x08,0x08,0x11,0x11,0x32,0x34,0x50},//zuoshang
{0x08,0xFC,0x10,0x10,0x20,0xFE,0x02,0x04},//youshang /*"°®",3*/
{0x00,0x01,0x7E,0x22,0x11,0x7F,0x42,0x82},//zuoshang
};

uchar  shengri[][8]={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F0,0x10},//youxia/*"èÕ",1*/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10},//zuoxia
{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FE,0x00},//youxia/*"éú",0*/
{0x01,0x3F,0x01,0x01,0x01,0x01,0xFF,0x00},//zuoxia

{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F0},//youshang/*"èÕ",1*/
{0x00,0x1F,0x10,0x10,0x10,0x10,0x10,0x1F},//zuoshang
{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0x00},//youshang/*"éú",0*/
{0x01,0x11,0x11,0x11,0x3F,0x21,0x41,0x81},//zuoshang

};

uchar  kuaile[][8]={
{0x00,0x20,0x10,0x08,0x04,0x04,0x00,0x00},//youxia/*"àÖ",3*/
{0x01,0x09,0x09,0x11,0x21,0x41,0x05,0x02},//zuoxia
{0xFE,0x40,0xA0,0xA0,0x10,0x10,0x08,0x06},//youxia/*"¿ì",2*/
{0x97,0x10,0x10,0x10,0x11,0x11,0x12,0x14},//zuoxia

{0x2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youshang/*"àÖ",3*/
{0x00,0x00,0x1F,0x10,0x11,0x21,0x21,0x3F},//zuoshang
{0x40,0x40,0x40,0xF8,0x48,0x48,0x48,0x48},//youshang/*"¿ì",2*/
{0x10,0x10,0x10,0x13,0x18,0x54,0x50,0x50},//zuoshang

};
////////////////////////////////////////////
uchar  juli[16][8]={
{0x00,0xFC,0x04,0x44,0xE4,0x24,0x14,0x08},//youxia/*"?",1*/
{0x01,0x7F,0x42,0x44,0x4F,0x44,0x40,0x40},//zuoxia
{0x04,0x04,0xFC,0x00,0x00,0x00,0xFE,0x00},//youxia/*"?",0*/
{0x5D,0x51,0x51,0x51,0x5D,0xE1,0x01,0x00},//zuoxia

{0x00,0x00,0xFE,0x00,0x50,0x90,0x50,0xF0},//youshang/*"àë",1*/
{0x02,0x01,0xFF,0x00,0x14,0x13,0x14,0x1F},//zuoshang
{0x00,0xFE,0x00,0x00,0x00,0xFC,0x04,0x04},//youshang/*"¾à",0*/
{0x00,0x7D,0x45,0x45,0x45,0x7D,0x11,0x11},//zuoshang
};
uchar  jiesu[16][8]={
{0x24,0x44,0x7F,0x04,0x04,0x1F,0x00,0x00},//youxia/*"4",3*/
{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zuoxia/*"1",2*/
{0x18,0x04,0x02,0x42,0x42,0x3C,0x00,0x00},//youxia/*"3",1*/
{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zuoxia/*"1",0*/

{0x00,0x00,0x00,0x04,0x0C,0x0C,0x14,0x24},//youshang/*"4",3*/
{0x00,0x00,0x00,0x08,0x38,0x08,0x08,0x08},//zuoshang/*"1",2*/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2,0x04},//youshang/*"3",1*/
{0x00,0x00,0x00,0x08,0x38,0x08,0x08,0x08},//zuoshang/*"1",0*/
};
uchar yongyuan[][8]={
{0x20,0x20,0x24,0x24,0x24,0x1C,0x00,0xFE},//youxia/*"Ô¶",7*/
{0x11,0x11,0x11,0x12,0x12,0x14,0x28,0x47},//zuoxia
{0x40,0x40,0x20,0x10,0x08,0x06,0x00,0x00},//youxia/*"óà",6*/
{0x05,0x09,0x09,0x11,0x21,0xC1,0x05,0x02},//zuoxia

{0x00,0xF8,0x00,0x00,0x00,0xFC,0x20,0x20},//youshang /*"Ô¶",7*/
{0x00,0x23,0x10,0x10,0x00,0x07,0xF1,0x11},//zuoshang
{0x00,0x00,0x80,0x00,0x04,0x08,0x90,0xA0},//youshang /*"óà",6*/
{0x02,0x01,0x00,0x1F,0x01,0x01,0x7D,0x05},//zuoshang

};
/////////////////////////////////////////////////////////////
void gedisplayxia(void)
{ int ii,jj;
        switch(gewei1)
        { case 0: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0[ii][jj];
                        }
                break;
                case 1: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1[ii][jj];
                        }
                break;
                case 2: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2[ii][jj];
                        }
                        break;
                case 3: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3[ii][jj];
                        }
                        break;
                case 4: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4[ii][jj];
                        }
                        break;

                        case 5: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5[ii][jj];
                        }
                        break;

                        case 6: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6[ii][jj];
                        }
                        break;
                        case 7: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7[ii][jj];
                        }
                        break;
                        case 8: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8[ii][jj];
                        }
                        break;
                        case 9: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xia[ii][jj]=geweixia9[ii][jj];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gedisplayshang(void)
{ int ii,jj;
        switch(gewei2)
        { case 0: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0[ii][jj];
                        }
                break;
                case 1: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1[ii][jj];
                        }
                break;
                case 2: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2[ii][jj];
                        }
                        break;
                case 3: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3[ii][jj];
                        }
                        break;
                case 4: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4[ii][jj];
                        }
                        break;

                        case 5: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5[ii][jj];
                        }
                        break;

                        case 6: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6[ii][jj];
                        }
                        break;
                        case 7: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7[ii][jj];
                        }
                        break;
                        case 8: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8[ii][jj];
                        }
                        break;
                        case 9: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geweishang[ii][jj]=geweishang9[ii][jj];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shidisplayxia(void)
{ int ii,jj;
        switch(shiwei1)
        { case 0: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0[ii][jj];
                        }
                break;
                case 1: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1[ii][jj];
                        }
                break;
                case 2: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2[ii][jj];
                        }
                        break;
                case 3: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3[ii][jj];
                        }
                        break;
                case 4: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4[ii][jj];
                        }
                        break;

                        case 5: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5[ii][jj];
                        }
                        break;

                        case 6: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6[ii][jj];
                        }
                        break;
                        case 7: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 shiweixia7[ii][jj];
                        }
                        break;
                        case 8: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8[ii][jj];
                        }
                        break;
                        case 9: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xia[ii][jj]=shiweixia9[ii][jj];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shidisplayshang(void)
{ int ii,jj;
        switch(shiwei2)
        { case 0: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0[ii][jj];
                        }
                break;
                case 1: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1[ii][jj];
                        }
                break;
                case 2: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2[ii][jj];
                        }
                        break;
                case 3: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3[ii][jj];
                        }
                        break;
                case 4: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4[ii][jj];
                        }
                        break;

                        case 5: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5[ii][jj];
                        }
                        break;

                        case 6: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6[ii][jj];
                        }
                        break;
                        case 7: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7[ii][jj];
                        }
                        break;
                        case 8: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8[ii][jj];
                        }
                        break;
                        case 9:
                for(ii=0;ii<8;ii++)
                for(jj=0;jj<8;jj++)
                  {
   shiweishang[ii][jj]=shiweishang9[ii][jj];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GPIO_Init1(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2|GPIO_Pin_14;         //LED0-->Pe.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0);                         //Pe.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2);                         //Pe.5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4);                         //Pe.5
}

void MAX7219Init()
{
  uchar i,j;
        for(i=0;i<5;i++)
        {
          for(j=number;j>0;j--)
                switch(i)
                {
                  case 0:Write_Max7219_byte(0x09);Write_Max7219_byte(0x00); break; //òëÂë·½ê½:BCD
                  case 1:Write_Max7219_byte(0x0A); Write_Max7219_byte(lum); break; //áá¶è¼¶±e 0-15 1216¼¶
                  case 2:Write_Max7219_byte(0x0B);Write_Max7219_byte(0x07); break; //é¨Ãè½çÏT£¬8λÏÔê¾
                                                                        case 3:Write_Max7219_byte(0x0C);Write_Max7219_byte(0x01); break; //μôμçÄ£ê½:0,ÆÕí¨Ä£ê½:1
                  case 4:Write_Max7219_byte(0x0F); Write_Max7219_byte(0x00);break; //ÏÔê¾2aêÔ:1;2aêÔ½áêø,Õy3£ÏÔê¾:0
                }
                 Max7219_pinCS=1; delay_us(1);  Max7219_pinCS=0; //ÿD′èë4′Σ¬¸øò»¸öËø′æÂö3å
        }
}
////////////////////////////////////////////////////////////////////////////////////////////
//--------------------------------------------
//1|Äü£oÏòMAX7219(U3)D′èë×Ö½ú
//èë¿ú2Îêy£oDATA
//3ö¿ú2Îêy£oÎT
//ËμÃ÷£o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for(i=8;i>=1;i--)
          {
                                        delay_us(1);
       // delay_ms(3);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7)&0x01);
                        //delay_ms(5);//¿¼ÂÇμ½1añîμÄ×a»»ËùÂê
        delay_us(1);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D′êy¾Y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1,uchar dat1,uchar address2,uchar dat2,uchar address3,uchar dat3,uchar address4,uchar dat4,uchar address5,uchar dat5,uchar address6,uchar dat6,uchar address7,uchar dat7,uchar address8,uchar dat8)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1);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1);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2);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2);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3);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3);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4);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4);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5);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5);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6);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6);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7);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7);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8);           //D′èëμØÖ·£¬¼′êyÂë1ü±àoÅ
     Write_Max7219_byte(dat8);      //D′èëêy¾Y£¬¼′êyÂë1üÏÔê¾êy×Ö
           delay_us(10);
     Max7219_pinCS=1;
}

void julizhi(u32 Temp)
{       uchar iii,jjj;
         shuju[0]=Temp/10%10;
         shuju[1]=Temp%10;
                                 gewei1=shuju[1];
                                 gewei2=shuju[1];
                                 shiwei1=shuju[0];
                                 shiwei2=shuju[0];
                                 gedisplayxia();
                                 gedisplayshang();
                                 shidisplayxia();
                                 shidisplayshang();
         for(iii=0;iii<8;iii++)
        {
                                 for(jjj=0;jjj<8;jjj++)
                     {
          kong[iii][jjj]=geweixia[iii][jjj]+geweishang[iii][jjj]+shiweixia[iii][jjj]+shiweishang[iii][jjj];
               }
                                }
}

/////////////////////////////////////////////////////////////////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i+1,yongyuan[0][i],i+1,yongyuan[1][i],i+1,yongyuan[2][i],
                 i+1,yongyuan[3][i],i+1,yongyuan[4][i],i+1,yongyuan[5][i],i+1,yongyuan[6][i],i+1,yongyuan[7][i]);
                   delay_us(10);
                   Max7219_pinCS=1;
         }
         delay_ms(1000);
         for(i=0;i<8;i++)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i+1,kuaile[0][i],i+1,kuaile[1][i],i+1,kuaile[2][i],
                 i+1,kuaile[3][i],i+1,kuaile[4][i],i+1,kuaile[5][i],i+1,kuaile[6][i],i+1,kuaile[7][i]);
                   delay_us(10);
                   Max7219_pinCS=1;
         }
         delay_ms(1000);
         for(i=0;i<8;i++)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i+1,juli[0][i],i+1,juli[1][i],i+1,juli[2][i],
                 i+1,juli[3][i],i+1,juli[4][i],i+1,juli[5][i],i+1,juli[6][i],i+1,juli[7][i]);
                   delay_us(10);
                   Max7219_pinCS=1;
         }
         delay_ms(1000);
   for(i=0;i<8;i++)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i+1,kong[0][i],i+1,kong[1][i],i+1,kong[2][i],
                 i+1,kong[3][i],i+1,kong[4][i],i+1,kong[5][i],i+1,kong[6][i],i+1,kong[7][i]);
                   delay_us(10);
                   Max7219_pinCS=1;
         }
         delay_ms(1000);

}

网友A:
    1、没有用过你这款超声波模块,另外,给你个建议你可以把你的工程压缩下以附件形式给出。如果贴出代码,把最关键的部分复制上来即可。
    2、本人用过艾克姆科技的STM32开发板和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做过实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3、实验现象及连接图如下:

HC-SR04超声波测距 - OLED屏显示(STM32).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