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警告Warning Off sheet Net Label P* at*

楼主(2020-12-18):
(图片)

网友A:
说的是你的这些网络标签(P22/P23/P24/P25/P26)的位置超出图纸范围了。
原因可能是你用大图纸去画图,后来又改小图纸,结果把一些图元留在了图纸外边了。
解决方法:1,按图纸范围,反选,再删除。2,扩大你的图纸定义范围,找到这些图元,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你的这些网络标签(P22/P23/P24/P25/P26)的位置超出图纸范围了。
原因可能是你用大图纸去画图,后 ...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