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是采用pcf8591实现AD采样功能的电压表,在开发板上可以实现,却仿真不出来,...

楼主:
我这个是采用pcf8591实现AD采样功能的电压表,但是不知道是电路图哪里出了问题,在开发板上可以实现,却仿真不出来,拜托大家帮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1^1;      //IIC接口
sbit SDA=P1^2;
ucharcodeseg[]=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0x40};
uchar dis[8];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void Ack(void)
{
SDA=0;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SDA=1;
}
void NoAck(void)
{
SDA=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SDA=0;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DA=(bit)(dat&0x80);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dat<<=1;
  }
}
uchar RcvByte(void)
{
  uchar i,dat=0;
  SDA=1;
  for(i=0;i<8;i++)
  {
    SCL=1;
    dat<<=1;
    if(SDA==1)dat|=0x01;
    SCL=0;
  }
  return dat;
}
uchar PCF8591_ADC(uchar ch)
{
  uchar dat;
Start();        //写入芯片地址
SendByte(0x90);
Ack();
SendByte(0x40|ch);//写入选择的通道,
Ack();
Start();
SendByte(0x91);    //读入地址
Ack();
dat=RcvByte();    //读数据
NoAck();
Stop();
return dat;   //返回值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0;
uint temp1;
uchar i = 2;
dis[0]=11;
dis[1]=11;
dis[2]=11;
dis[3]=11;
dis[4]=11;
while(1)
{
temp0 = PCF8591_ADC(2);
temp1 = (uint)(temp0 * 196);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5:dis[5]=(temp1/10000);  case 6:dis[6]=((temp1%10000)/1000);
case 7:dis[7]=((temp1%1000)/100);
}
if(i==5)
P0 = ((seg[dis[ i]])|0x80);
else
P0 = seg[dis[ i]];
P2 = i;
delayms(1);
}
}
}

网友A(2020-12-18):
仿真跟实物的原理图往往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B:
仿真重点在“仿”,所以跟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