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DAC0832产生各种波形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12-18):
单片机控制DAC0832产生各种波形,实质就是单片机把波形的采样点数据送至DAC0832,经D/A转换后输出模拟信号。改变送出的函数波形采样点后的延时时间,就可改变函数波形的频率。产生各种函数波形的原理如下。
(1)正弦波产生原理。单片机把正弦波的256个采样点的数据送给DAC0832。正弦波采样数据可采用软件编程或MATLAB等工具计算。
(2)方波产生原理。方波只有高、低电平的两个采样点的数据。单片机采用定时器定时中断,时间常数决定方波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3)三角波产生原理。单片机把初始化数字量0送给DAC0832后,不断增1,增至0xff后,在把送给DAC0832的数字量不断减1,减至0后,再重复上述过程。
要求实现按下正弦波键,波形发生器输出正弦波且数码管显示为1;按下方波键,波形发生器输出方波且数码管显示为;按下三角波键,波形发生器输出三角波且数码管显示为3。

#include<reg51.h>
sbit wr=P3^6;
sbit rd=P3^2;
sbit key0=P1^0;                  //定义P1.0脚的按键为正弦波键key0
sbit key1=P1^1;                  //定义P1.1脚的按键为方波键key1
sbit key2=P1^2;                  //定义P1.2脚的按键为三角波键key2
unsigned char flag;          //flag为1、2、3是对应的正弦波、方波、三角波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为正弦波采样点数组的256个数据
SIN_code[256]={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
0xa5,0xa8,0xab,0xae,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0xc7,0xc9,0xcc,0xce,
0xd1,0xd3,0xd5,0xd8,0xda,0xdc,0xde,0xe0,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
0xf0,0xf2,0xf3,0xf4,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c,0xfd,0xfe,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d,0xfc,0xfc,0xfb,
...
0x14,0x12,0x10,0xf,0xd,0xc,0xb,0x9,0x8,0x7,0x6,0x5,0x4,0x3,0x3,0x2,0x1,0x1,0x0,
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1,0x1,0x2,0x3,0x3,0x4,0x5,0x6,0x7,
0x8,0x9,0xa,0xc,0xd,0xe,0x10,0x12,0x13,0x15,0x17,0x18,0x1a,0x1c,0x1e,0x20,0x23,
0x25,0x27,0x29,0x2c,0x2e,0x30,0x33,0x35,0x38,0x3b,0x3d,0x40,0x43,0x46,0x48,
0x4b,0x4e,0x51,0x54,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unsigned 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scan_num,temp;
        P1=0xff;                                                         //P1口输入
        temp=P1;                                                         //从P1口读入键值,存入temp中
        if(~(temp&0xf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即键值不为0xff,则有键按下
         {
        if(key0==0)                                                         //产生正弦波的按键按下,P1.0=0
        {
                P0=0xf9;                                                 //数码管显示1
                keyscan_num=1;                                         //得到的键值为1,表示产生正弦波
                }
        else if(key1==0)                                         //产生方波的按键按下,P1.1=0
        {
                  P0=0xa4;                                                 //数码管显示2
                keyscan_num=2;                                                 //得到的键值为2,表示产生方波
                }
        else if(key2==0)                                         //产生三角波的按键按下,P1.2=0
        {
                   P0=0xb0;                                                 //数码管显示3
                keyscan_num=3;                                             //得到的键值为3,表示产生三角波
                }
        else
        {
        keyscan_num=0;                                                 //没有按键按下,键值为0
        }
        return keyscan_num;                                         //得到的键值返回
        }
}
void init_DAC0832()                                                 //DAC0832初始化函数
{
        rd=0;
        wr=0;
        }
void SIN()                                                                 //正弦函数
{
        unsigned int i;
        do{
                P2=SIN_code[ i];                                         //由P2口输出给DAC0832正弦波数据
                i=i+1;                                                         //数组数据指针加1
                }while(i<256);                                         //判断是否已输出完256个波形数据,未完就继续输出数据
        }
void Square()                                                         //方波函数
{
        EA=1;                                                                 //总中断允许
        ET0=1;                                                                 //允许T0中断
        TMOD=1;                                                                 //T0工作在方式1
        TH0=0xff;                                                         //给T0高8位装入时间常数
        TL0=0x83;                                                         //给T0低8位装入时间常数
        TR0=1;                                                                 //启动T0
}
..........

仿真图

仿真图

正弦波

正弦波

方波

方波

三角波

三角波

程序+proteus仿真